关于高频放大电路中电感,电容的选取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10-05):
如下图所示:
1,电源部分串联的电阻R302为什么是100欧姆,相似的放大电路不同位置串联的电阻各不相同(从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我仅仅截取了一个局部的电路。此电阻计算依据是。。。?

2,L301为什么是82nH?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网友A:
此电阻为去耦电阻,防止高频信号耦合到电源。该电阻有点经验参数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为去耦电阻,防止高频信号耦合到电源。该电阻有点经验参数的意思。。。 ...

楼主位做了陈述,电路中有很多级类似的放大电路,此电阻取值从10几欧姆到几百欧姆不等,何来经验之说?

感谢关注!

网友:
R302是自动偏置中的电流采样电阻,直流工作点和这个电阻有关

网友:
用ADS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302静态工作点,选取最佳直流工作点,L301是为了前后级间匹配,引入匹配电路,使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B:
这种电路虽然能干活,但是也太不严谨了,输入输出的阻抗都不匹配,虽然能获得一些增益,但是反射太厉害了,一个板子类似的电路多了就会造成系统严重不稳定。首先应该先考虑管子的功耗,确定你是不是非要让管子非要工作到C类,实际上C类不匹配更容易坏,如果可以不工作到C类还是加大一些电流好。另外就是输入输出的S11,S22,这个参数很重要的,你不管这个参数,板子上的非线性失真到处乱窜,最终或许有些离散的信号会干扰到mcu的,你就是再加多少去耦电容都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虽然能干活,但是也太不严谨了,输入输出的阻抗都不匹配,虽然能获得一些增益,但是反射太厉害了, ...

1,通讯大多用C类吧?

2,C302,L302不是阻抗匹配功能吗?

3,我不太懂高频,这是参照别人的电路想改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