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分析运放正相和反相输入间加电阻

楼主(2016-10-06):
向高手请教一个运放电路。这个电路用来测量AD_EXVbatt+和AD_EXVbatt-间电压。测量范围在(-1000V, 1000V)区间。
如图,在AD_EXVbatt+和AD_EXVbatt-没有加电压时,AD_VbattH为2.5V, U19A Pin3是2.491V, Pin2 是2.434V。
能否帮助分析一下该电路原理,特别是R47作用?

网友:
是用来分压的吧,把     [(AD_EXVbatt+)-(AD_EXVbatt-)]   的电压按比例缩小。R82、R82、R84、R85、R47共同构成分压电路。

楼主:
有分压功能,我想了解加了R47后,如何分析这个正相,反相,和输出电压关系。

网友:
上面是-1倍差分转单端并调整直流偏置

网友:
差分放大r47两端电压。

网友:
分压  差分放大

网友:
映射为输入电阻计算增益就好了,如果要校正后级可以忽略;
电阻在运放之前,不是在运放的输入上,

网友:
差分放大电路,+-1000V分压后为+-2.5V,再经过差分放大电路1倍放大并叠加2.5V后,输出0~5V,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小电阻起到分压作用,并同时起到阻抗匹配作用,本图中3K//(100k+100k)近视于3K,希望能理解

楼主:
感谢大家答复,除了阻抗匹配不是很理解,差分放大,直流偏置大概清楚了。可惜只有20莫元,就都给coolhor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