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怎么做才更加准确一点?

楼主(2016-10-06):
RT,用的是STM32l0的MCU和官方的例程,发现时间一久误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
1、温补
2、对时

补充:3、换原子钟做时钟源

网友:
晶振匹配电容需要校正

网友:
买内置XT的RTC就可以了

网友:
最关键的就是补偿,要是嫌麻烦那就用ds3231吧

网友:
外加一个带晶振和温补RTC靠谱

网友:
晶体精度要高

网友:
用了RX8025T,精度还可以的

网友:
温度补,软件修正,二合一,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一到三秒。普通mcu,和普通32.768,+-2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