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CAN协议里面标注了Type有C和IA两种,求含义

楼主(2016-10-06):
如题,如图,求Type中C和IA的含义

网友(2016-11-09):
参考诊断DTC格式,TYPE C貌似是非排放相关的诊断。你这个应该会跟诊断相关的吧

网友A:
c是cycle,ia是ifactive。猜测,我就是整车厂搞总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cycle,ia是ifactive。猜测,我就是整车厂搞总线的

感谢回复

网友(2019-07-14):
So, C means broadcast at certain repetition rate, ia means only broadcast when it is n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