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请问一下各位485通讯可以带电插拔吗?

楼主(2016-10-06):
现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可以多个地方可以调试设备,我现在的想法,在不同的地方留有一个4脚的航空插座(含正负24的电源,485的AB线),客户需要调试设备时,将可移动触摸屏插头插进航空插座里,就可以调试设备了。问题是设备不可以停机,客户就要带电插拔485总线了,请问一下,会不会烧坏接口。

网友:
不会,带电插拔很正常

网友:
看电路设计得好坏,我这修的一套设备,尼玛485电路任何保护电路都没有,只要带电插拔,十有八九会损坏max485芯片。

网友:
从来没坏过  。。。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要不要上淘宝购个光电隔离485中继啊?

网友:
做好隔离,做好瞬态高电压保护

网友:
最好不要。。。拔插瞬间,如果有压差,甚至会击穿mcu,加了TVS都不一定有效,有过教训的。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在航空插的旁边边加一个电源开关上去,要求用户关了电源才插拔,这样好象保险一点!!

网友: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可以的。
当然电路设计不完善或走线没用屏蔽线的有机率会烧芯片。

网友:
只是AB线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航空插座都用了,就不舍得用个隔离485吗?这样随便带电插拔保证没事!

网友:
国外很多机床的都是可以带电拔插的。做好保护就ok了

网友A:
最好是三线的,连接时地线先接通的那种接插件

网友:
大量的plc 485不都是带电拔插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三线的,连接时地线先接通的那种接插件

只要你用隔离的485,不管哪根线先接通都没事。要知道很多plc的隔离通迅口根本就没给你地线,只有两根485线。

网友:
一般硬件485插拔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我用一段时间后,再来汇报情况!!

网友:
要看你的电路有没有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用隔离的485,不管哪根线先接通都没事。要知道很多plc的隔离通迅口根本就没给你地线,只有两根485 ...

485隔离也不能做到只隔离AB线,或者说只隔离AB线成本太高,一般的做法是隔离电源+485+光耦,只是将485模块与单片机隔离,如果485模块与另一个485模块连接时电位相差太大,还是是有危险的,
当然,MCU不会烧,485模块就不一定了。

网友:
485无信号地,经常通讯时插拔,485的电源和信号都是隔离的

网友:
485防护满足EMC4级

网友:
485 拨插没问题的,反接不会损坏端口的

网友:
要看连接外什么设备上了,有得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
保险点还是不要带电的好

网友:
断电插拔!

网友:
航空插头带电插拔电源和数据线记得增加保护电路,不然没有对准时引脚碰到一碰一个坏。

网友:
经常带电拔插、目前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485做好防护,偶尔带电插拔问题不大,最好还是尽量断电接线

网友:
基本上都是热插拔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