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代替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的芯片。

楼主(2016-10-07):
如下图是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寻找能代替的芯片
电压:7~15V DC
电流:小于0.5A
价格:小于3元  (增加的要求)

增加:只要驱动电路, 不需要带控制的,控制由另外的单片机完成。

网友:
TI的DRV8301非常好用,Allegro的A4960直接无感无刷换相都集成了,Infineon的TLE9879直接单片机都集成了单芯片搞定。

网友A:
楼上的推荐的全是好东西,价格感人。
为什么不用IR2133.

网友:
电流0.5A随便找个光驱电机的驱动芯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推荐的全是好东西,价格感人。
为什么不用IR2133.

IR2133 好像要外置MOS管 ?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

DRV11873是无霍尔驱动与控制,合二为一的, 很好的芯片。

但我的只要驱动,控制用我自己的单片机完成。

网友B:
这个指标:价格:小于3元  (增加的要求)很重要,基本可以筛除美日大牌了,,,考虑弯弯出的一些不知名且不给pdf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标:价格:小于3元  (增加的要求)很重要,基本可以筛除美日大牌了,,,考虑弯弯出的一 ...

不会吧。

我是只要驱动,不要控制的。
其实,我用9个SOT23的MOS管 加几个电阻,已经实现这个功能,只是太占PCB。
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C:
有没有熬夜而又不伤身体的方法?
没有。

网友:
推荐FD6287、FD6288
性价比超高,听说才1.X RM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熬夜而又不伤身体的方法?
没有。

花钱让别人替你熬夜

网友:
3元就不推荐了。我用的都10倍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是只要驱动,不要控制的。

为什么是9个Mosfet?

网友:
   找到个,不知道合不合适大胡子,,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4833.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6m3uQZzolnEpxlh2M9C

楼主:
这个是有刷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E:
考虑到价格的话,国内有家做驱动的,http://www.fortiortech.com, 可能有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考虑到价格的话,国内有家做驱动的,http://www.fortiortech.com, 可能有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找找看 ...

刚刚看了下,FU6811的功能不错呀。你有用过吗? 淘宝上,1688上都找不到供货商。是不是小批量的渠道很少?

网友:
云台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下,FU6811的功能不错呀。你有用过吗? 淘宝上,1688上都找不到供货商。是不是小批量的渠道很少 ...

直接用网站的联系方式联系他们好了,申请样片。我们目前还是用的国外的牌子,因为是做出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到价格的话,国内有家做驱动的,http://www.fortiortech.com, 可能有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找找看 ...

我看了,都是 控制器 + 驱动器

我现在需要的是:单片机为控制器  + 驱动器(寻找的)

就像现在的平衡车,STM为控制器 + 驱动器
这样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网站的联系方式联系他们好了,申请样片。我们目前还是用的国外的牌子,因为是做出口产品。 ...

国外的牌子?直接用通用MCU做的还是用内置FOC算法的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都是 控制器 + 驱动器

我现在需要的是:单片机为控制器  + 驱动器(寻找的)

驱动器芯片,其实就是自举增压,从而实现个高电压,保证上端的mos管能完全打开。你换成PMOS,就可以啦。驱动都不用哦

网友:
你要的书内置mos,但是不要mcu,三相封装到一起,可以接ha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钱让别人替你熬夜

似乎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器芯片,其实就是自举增压,从而实现个高电压,保证上端的mos管能完全打开。你换成PMOS,就可以啦。 ...

用PMOS 和 NMOS,
上臂PMOS还要一个NMOS或NPN三极管,
需要9个管子和几个电阻,
太占PCB,

所以要找便宜的、占PCB小的芯片。

网友:
哦,体积还要小,抱歉我没注意
楼主肯定也看过2104吧,够吗

楼主:
IR2104 吗?

IR2104需要外置MOS管。
我们电流小,最好内置MOS管。

网友:
3块………买几个mosfet还差不多。

网友:
3块机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推荐几个贵的,L6230Q  OR drv8312!起码都要10rmb!

网友:
3元以下 貌似真的有点难啊

楼主(2017-11-17):
没有完成的任务。

网友:
符合你这个要求的模块很多,只是3块钱的成本,你让芯片厂商没法活啊。mosfet driver+mosfet

楼主:
不会啊。

我们用的TI的有刷电机驱动芯片0.9元。

我这个多一个H桥,3元很高了。 可能是很少人这种需求吧。

网友:
俺做智能锁的,标准答案:9110
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楼主:
L9110 2相,适合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