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安装MDK4,再安装MDK5,两个可以并存不影响吗?

楼主(2016-10-07):
因为新的芯片不支持MDK4,之前的工程都是MDK4的不想卸载

现在想安装MDK5想问一下是否有影响?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MDK345都安装了,只是默认打开会影响,我默认打开还是MDK4,需要用MDK5了先打开MDK5然后再打开pro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345都安装了,只是默认打开会影响,我默认打开还是MDK4,需要用MDK5了先打开MDK5然后再打开project ...

多谢!
终于可以放心安装了

网友B:
没问题,而且默认打开也不影响各自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而且默认打开也不影响各自关联

好的。
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