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小批量是否能支持开PCB测试架??

楼主(2016-10-07):
JLC小批量是否能支持开PCB测试架??

不测试: 只能保证95%以上的良率   那2000pcs就可能会有最多100pcs不良  这样量产也是接受不了的哦
全部飞针:  我试算了一下 费用600多块钱

如果返单  那这个测试的费用会很高

现在开个pcb测试架才几百块钱吧

网友A:
抽测95%的直通率早就提高到了98%的保证率,而且98%是下线,其实直通率运运高于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测95%的直通率早就提高到了98%的保证率,而且98%是下线,其实直通率运运高于98% ...

线宽和线距8mil的也可以到98%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宽和线距8mil的也可以到98%吗?

应该是6/6保证通98,但是短的情况jlc没法做保证。从我这么多板子来看,jlc发货的断率几乎为0(样板全测无断),但短率就有一点(1/70左右,我一块板短一根线,拿12v烧开了)。

网友:
板子故障率确实比较低,但概率还是存在的,短路断路都遇过的。

所以提供廉价的全测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JLC全测的费用确实太贵,很多厂家全测都是免费的。

网友:
6/6都是保证98%的!

网友B:
我有一个板子,空间足够,最小线宽16mil,最小间距10mil,除了开始几次用了全测,后面的每次小批量都是抽测,至今2,3K了,没出过问题,是我的RP太好,还是板子宽度太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板子,空间足够,最小线宽16mil,最小间距10mil,除了开始几次用了全测,后面的每次小批量都是抽测 ...

10间距很大的。
如果是6间距你看,我全测有时候都有不够数的,明显是错的太多超过他们多做的比例了。要是不测就等着错很多吧…

网友C:
我的板子都是抽测,偶尔碰到几块板子有开路或短路的,都是在生产完毕进行功能测试时发现的,已经贴了元件不想浪费,最后割线飞线处理后做为维修备用件放在仓库,不知道各位网友对于已经生产完毕但有PCB不良的板子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都是抽测,偶尔碰到几块板子有开路或短路的,都是在生产完毕进行功能测试时发现的,已经贴了元件不 ...

客户不关心板子外观的话,直接壳子一装发过去用就是了,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做过几十K,基本上碰到的多数也是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