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将FreeModbus移植到DSP28335

楼主(2016-10-07):
前段时间需要用Modbus协议,参考坛友们提供的资料,先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F4上面一切顺利,尝试将FreeModbus移植到DSP28335上面试一下,结果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串口的中断处理,在调试中发现串口的接收中断就是无法使能,后面尝试使用串口的发送FIFO和接收FIFO,并且使用FIFO中断问题就解决了。附件是CCS工程和Modbus测试文件

网友:
虽然用不着,但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支持15指令吗?

怎么解析的?uchar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支持15指令吗?

怎么解析的?uchar数据啊?

这是支持的,该协议支持读输入寄存器,读写保持寄存器,读写线圈,读离散寄存器的相关命令。但是只有从机,主机木有需要自己写。

网友(2017-01-19):
谢谢楼主的共享,这个论坛是STM32比较火,DSP论坛相对冷清一点。

网友B(2020-10-19):
为什么测试的时候出现time err的错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测试的时候出现time err的错误呢?

现在可以连接了,但是出现数据和CRC重叠在一起导致没有CRC校验出现通讯错误,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连接了,但是出现数据和CRC重叠在一起导致没有CRC校验出现通讯错误,求解答。 ...

你是说接收到的数据和CRC重叠么,你用的什么芯片,是28335还是其他系列的芯片

网友(2021-04-27):
好东西啊,多谢楼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