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的LDO怎么推销

楼主(2016-10-08):
本公司专门做LDO,属于一手货源,质量稳定,价格优势明显!经常看到此群里有很多客户买到假货出问题!我很想帮各位解决问题,但又无从下手。特发此贴,将产品的技术参数,发于贴中。如有这方面的需求可加我ID的QQ,希望可以帮位各位有供应商想降成本的,买到质量不稳定的,或买到假货的朋友解决问题及降低成本。

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达150MA,输入电压最高可以达30V,精度有2%,有3%,静态功耗2UA。可直接兼容圣邦微的SGM71XX系列,SGM2200  SM2300输入电压更好,稳定性更好,性价比更优惠。现货。
还可以兼容特瑞仕:XC6206 RIHTEK:RT9169.RT9161,RT9170

网友:
用qq做ID,有创意

网友A:
没有报出pdf资料和1kpcs价格的推销,都是浪费时间的扯蛋,,

网友B:
上品牌,上pdf,上样品,好用的话这个论坛的用量就够你忙乎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品牌,上pdf,上样品,好用的话这个论坛的用量就够你忙乎一阵子了

样品可以免费提供的,只是不知道你说的上样品怎么上?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品可以免费提供的,只是不知道你说的上样品怎么上?请指点一下!

JLC自己先代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出pdf资料和1kpcs价格的推销,都是浪费时间的扯蛋,,

如果你有用到这方面的产品,懂技术。我愿意免费提供样品给你测试,快递费都可以我付,只要求你测试后,发表一下真实的产品性能,可以吗?

网友C:
去力创商城代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力创商城代售吧

谢谢,下午就去了解创商城代售!

网友D:
在本坛,每人送5片试用,最好是在JLC打样了评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本坛,每人送5片试用,最好是在JLC打样了评估板

可以,样品有需要的,我可以每人送10PCS,你们测试后可以在这个贴子里说出产品性能好的地方,以及需要改善的地方。JLC是什么意思?请指点!

网友E:
静态功耗2UA

静态功耗最好到0.5uA以下,就无敌的。
我们现在单片机+RTC,小于1uA,稳压块2uA,太浪费了。

网友F:
Imax = 150mA
Ityp = 100mA
Imin = 70mA
批量是不是只能当70mA的LDO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用到这方面的产品,懂技术。我愿意免费提供样品给你测试,快递费都可以我付,只要求你测试后,发 ...

输出电流小了一点,这类似holtek的 高压差 75xx系列,,,

有没有 低压差LDO系列能达到300mA电流的?sot89封装or sot23 or sot23-5封装都可以,要给ESP8266模块供电,需要至少250mA电流

网友:
利益均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Imax = 150mA
Ityp = 100mA
Imin = 70mA

LDO的输出电流跟输入电压有关。
本公司的低压差电源稳压电路主要根据输出的最大电流,进行分类,在具体使用时必须留有一定的设计余量,一般使用电流为最大电流80%为宜,例如:
71XX最大电流为30mA,其使用电流在24mA以下为宜,
75XX最大电流为120mA,其使用电流在100mA以下为宜,
73XX最大电流为300mA,其使用电流在240mA以下为宜,
另外,还要考虑电路本身功耗,TO-92封装不超过250Mw,SOT-89封装不超过300Mw,满负符使用可能会造成功耗太大,输出电压下降,工作可靠性下降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态功耗2UA

静态功耗最好到0.5uA以下,就无敌的。

静态功耗可以做到0.5UA,但是成本无形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小了一点,这类似holtek的 高压差 75xx系列,,,

有没有 低压差LDO系列能达到300mA ...

有输出电流300MA,你的输入电压多少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输出电流300MA,你的输入电压多少V?

  本来就叫  LDO 当然输入电压差要小,5v输入3.3v输出最常用阿!!!   holtek搞神马飞机非要24v入,干脆叫  HDO 算了

楼主:
发贴的目的是想解决目前有买过此类产品出问题想解决的,还有在用此类产品想降低成本的朋友。不想看到很多工厂走太多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叫  LDO 当然输入电压差要小,5v输入3.3v输出最常用阿!!!   holtek搞神马飞机非要2 ...

每个客户的使用情况不一样,像报警器,还有很多产品,输入确实需要24V,你加我QQ,我们有产品适合你的。按你的使用要求,只能选SOT-89封装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510MW了
还要考虑电路本身功耗,TO-92封装不超过250Mw,SOT-89封装不超过500Mw,满负符使用可能会造成功耗太大,输出电压下降,工作可靠性下降等情况

网友G:
选个 ldo 最好电路 简单点。 就2个cap + 一个 ldo 就行了。

直接替代 1117-3.3  .  我现在用 lp2985-33dvbr , 成本是  250元/1k    。不知道 lz 有没有直接替代的产品  sot-23-5  ??  价格多少?

网友H:
这资料一条曲线也没有,够精简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资料一条曲线也没有,够精简的

同感。nosie,PSRR,load/line transient....都没有,一看就不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感。nosie,PSRR,load/line transient....都没有,一看就不是专业的。

我是一名销售,专业的技术确实不是很懂。但是我既然敢来这上面发贴,我就敢让大家来证识产品的质量。相信这群里都是懂技术的人,产品好与不好,可以实际测试。用事实去说明一切。请别误导别人,我是看到群里有很多人买了LDO出了问题,我想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销售我的产品。如果你懂技术,欢迎测试。样品我免费提供,只要你技术过硬,测试后说出真实的产品性能,快递费我都可以自己掏!不用您出一毛钱!

网友J:
你既然不是很懂技术,又是靠什么为底气,来“敢”,来“保证”,产品质量的呢?
犯了营销大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销售,专业的技术确实不是很懂。但是我既然敢来这上面发贴,我就敢让大家来证识产品的质量。相信 ...

(1) 我与先前一位坛友只是发表对贵司产品规格书的看法,内容不全面,缺少曲线,“不专业”--我认为该评价很中肯;
(2) 贵司产品我没听过,更没用过,不予置评,何谈误导他人之说;
(3) 这是技术论坛,对产品规格书发表意见,很正常;
(4) 不明白一个不懂技术的销售为何有底气在技术论坛信誓旦旦的说自己的产品质量如何如何过硬;
(5) 规格书都做不好,可能没有AE团队做这个事,可能就几个DE出来搭个草台班子,别人会问晶圆哪做的?哪家做的封测?......
(6) 国产LDO为什么质量这么烂,价格这么烂,就是不负责的小公司太多,不脚踏实地做产品,就想赚快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既然不是很懂技术,又是靠什么为底气,来“敢”,来“保证”,产品质量的呢?
犯了营销大忌 ...

是的。我不懂技术,但是我的客户都是懂技术的人,我的自信来自于客户对我产品的认可。我的底气也来自我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选个 ldo 最好电路 简单点。 就2个cap + 一个 ldo 就行了。

直接替代 1117-3.3  .  我现在用 lp2985-33d ...

必须有,我也刚替换掉TI的。 参考SG1301   PIN对PIN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不懂技术,但是我的客户都是懂技术的人,我的自信来自于客户对我产品的认可。我的底气也来自我的 ...

拼价格没什么意思了,国产已经0.15左右都在出了。楼上说的对,完善下你们的datasheet 让人家觉得你们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拼价格没什么意思了,国产已经0.15左右都在出了。楼上说的对,完善下你们的datasheet 让人家觉得你们更专 ...

非常感谢你提的宝贵意见。我会跟公司提出。不过说真心话,如果输入电压控制在6V以内的,做得都是便宜的东西,不在乎质量的可以去买0.15元的LDO。如果是做高端一点的,不建议用。我们的产品主打HOLTEK的市场。质量比原装合泰还要好,价格比原装的便宜1毛多钱。

网友K: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提的宝贵意见。我会跟公司提出。不过说真心话,如果输入电压控制在6V以内的,做得都是便宜的东 ...

holtek  我们买的  75xx  0.6  71xx 0.5 左右,确实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我与先前一位坛友只是发表对贵司产品规格书的看法,内容不全面,缺少曲线,“不专业”--我认为该评价 ...

非常感谢你提出中评,技术资料,我会跟工程提出改善。
我不是很懂技术,但是我帮很出问题的客户解决了问题。我从自己客户那里了解到,我们的产品比正品HOLTEK的还要好,客户他们用我的产品跟合泰的做了对比
1.上电速度,我们的上电速度比合泰的快。反映速度(我不明白上电速度是什么)
2.纹波
3.电流更大
4.线性调整率。
唯一比不上合泰原装的是功耗,我们的静态功耗是2.0UA,合泰的规格书是2.5UA,实际客户测试只有1.2-1.5UA。

跟市场普通国产的最大的区就是
1.稳定性好。
2.输入电压30V,可以输出正常工作。国产的输入电压只要高于12V,输出就不稳定。

曾经好几个客户买别人的出问题,用我们的产品就直接解决。多数是因为输入电压太高,还有一些客户是因为输出端没有加10UF的电容。
从你的回答中,看出你是一名技术,非常懂技术,我希望公司的产品可以得到你的认可。你看是否方便,我提供样品给你测试,快递费我付。买不买没关系,我只希望得到更多工程师对产品的认可,这样我才更有底气跟其它客户去推自己的产品!帮更多客户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ltek  我们买的  75xx  0.6  71xx 0.5 左右,确实有点贵了

我们的75系列,价格在0.4左右  71系列价格在0.35左右。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样品给你测试。除了功耗,我们的比合泰要大一些,其它的包括上电速度,还有纹波都胜过合泰。后续我们会推出最高电压可以达40V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ltek  我们买的  75xx  0.6  71xx 0.5 左右,确实有点贵了

另外公司还有一款最高耐压只有24V的,价格在2毛多。可以签质保协议!如果客户输入电压高于24V的,不建议使用!合泰原装的目前输入电压最高可以达30V。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的75系列,价格在0.4左右  71系列价格在0.35左右。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样品给你测试。除了功耗 ...

替换ti的pin对pin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替换ti的pin对pin的有么?

替代TI的哪颗料?告诉我型号,要看TI的型号资料后才能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个 ldo 最好电路 简单点。 就2个cap + 一个 ldo 就行了。

直接替代 1117-3.3  .  我现在用 lp2985-33d ...

你的价格已经很好了,我们有SOT23-5,但是价格比你目前采购的要贵,差不多在4-5毛之间!

网友M:
本公司专门做LDO,

是生产呢?  还是销售?

网友:
聊了一下,在高压(大于12V)高压启动保护功能,仍然不是每个型号都有,,,那麽类似holtek  ht7533击穿后级的情况,还是无法做到完全避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591-1-1.html, 嘿嘿嘿
大电流启动情况下,耐受能力待测。。。

网友A:
  每次看到此图,颇有喜感,任何做LDO的厂家引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此图,颇有喜感,任何做LDO的厂家引起注意! ...

上电过冲啊, 这是。

网友N:
楼上这图怎么抓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此图,颇有喜感,任何做LDO的厂家引起注意! ...

目前我们输出电流150MA以内的有做过流过压保护。输入电压在32V以内,输出电流在150MA以内,不存在脉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公司专门做LDO,

是生产呢?  还是销售?

销售,有技术支持!主要以HT71XX  HT75XX  73XX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上这图怎么抓到的?

上升沿触发,触发模式自动或者单次。

网友O:
来点样品测试下,,,,别过冲啊,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来点样品测试下,,,,别过冲啊,怕怕

过冲赔你钱

楼主:
在我差数内可以,超过了,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来点样品测试下,,,,别过冲啊,怕怕

加我IDQQ,给你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