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界面在电脑桌面上移动会产生拖影,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6-10-08):
如上图所示,左边的软件从右边软件表面移动过去就会产生拖影,放开鼠标和右边就会恢复正常(有时候放一会儿也会恢复)。因为还有其它小故障,先看这个能否解决。

在映泰H81MLC Ver7.5主板、i5-4460 3.2G 、16G、120G、没有用显卡、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各项功能全部正常。

现在用联想ThinkCentre M82小主机、i5-3570 3.4G、32G、250G、技嘉GT-710独立显卡、发现这些问题,难道要换掉电脑?

直接把映泰机的C盘GHO文件拷贝过来还原上去还是一样问题。他用的显示器是18.5寸,分辨率是1366x768。而我用的是19寸、分辨率是1440x900。把他的显示器装过来(也用对应的分辨率),用独立和板载显卡都是一样的故障,难道要拆下独立显卡,再测试和卸载掉驱动再测试?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驱动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显卡问题 可能是驱动 也可能配置跟不上了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驱动原因吧。

哈哈!刚才用阿莫推荐的万能驱动助理安装显卡驱动后重启电脑就正常了!
最早用显卡自带的光盘安装驱动后也有升级,当时有提示一个错误,后来找不到地方重新安装驱动就没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刚才用阿莫推荐的万能驱动助理安装显卡驱动后重启电脑就正常了!
最早用显卡自带的光盘安装驱动后 ...

再次证明功德无量的帖子总有用得着 俺也收藏

网友:
找主板的主页然后安装驱动 集显 直接用intel的驱动 cpu 主页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