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时间合并了之前几个 PADS 的小脚本,现在很实用了

楼主(2016-10-08):
1、可以清洁 TOP 面和 BOTTOM 面,这样最后整理板面上的元件标号很方便。

2、可以输入一堆元件标号,并点亮它们,这在装配焊接时非常有用。例如从 Execl 里面 Copy 一批 104 电容标号,然后一次性在 PADS 里面点亮。
    配合功能1,可以发现两面都点亮了,且互不干扰。

3、一次性修改所有的元件标号大小,因为在 PADS 中编辑元件标号的大小会导致 PADS 崩溃,所以这个功能相当珍贵。

好啦,祝各位使用愉快!

这是脚本文件:

-------------------------------------------------------------------------------------

这是 PADS 脚本所用的 BASIC 语言手册,仅仅介绍基本语法元素,不包括 PADS 对象。

下面是 PADS 帮助文档,如果你在电脑上找不到再下载。它的位置在 C:\MentorGraphics\9.5PADS\docs\pdfdocs 目录下,名字是 padslayout_ref.pdf。
下载后将尾缀删掉再解压,因为论坛不支持 001, 002 尾缀的文件上传,所以是我手工添加的。
建议阿莫再增加一个 7z 的后缀,那是 7zip 唯一可以压缩到 16MB 以下的格式。

关于 PADS BASIC 脚本的说明在文档的 47、48 章。
47 章详细描述了 PADS 中的对象树层次、以及对象的属性、方法和脚本举例等。
48 章是 BASIC 的语法简介和 PADS 融合的说明以及相关例子。

这是一些脚本用法的参考举例,但是和 PADS 对象以及编辑环境有小小区别,代码例子可以参考,但不一定能成功运行。

楼主:
脚本的使用方法:

1、添加脚本到 PADS 中

2、清洁板面,利于整理元件的标号

3、从 Execl 中 COPY 元件的标号,在 PADS 中点亮它们,这样在装配焊接时非常方便且不易出错
输入技巧:因脚本的文本框不支持 Ctrl+A,所以可以先点一下Yes键,再点击文本框来清除其内容。

4、在 PADS 中编辑修改元件标号的大小会崩溃退出,用这个功能可以一次性修改所有的元件标号大小,而且不会崩溃。

网友A:
谢谢分享,坐等介绍

网友:
现在公司用的AD 这个先收藏了 感谢分享

网友B:
有没有在一个PCB里面放几个板框的插件?

网友C:
楼主如果能出个教程如何玩脚本的会更受欢迎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
好用!收下了,多谢楼主!

网友D:
可以清洁 TOP 面和 BOTTOM 面,这样最后整理板面上的元件标号很方便???? 这个清洁是什么功能,从来没用过呢!

网友E:
授人以渔吧!
提供一些学习资料也可以,让大家都动员起来
protel99的时候,有快捷键工具。很好用,还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清洁 TOP 面和 BOTTOM 面,这样最后整理板面上的元件标号很方便???? 这个清洁是什么功能,从来没用 ...

清洁就是在整理元件标号的时候,隐藏不需要的部分,只留下元件外框、标号、和通孔。这样放置标号会很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清洁 TOP 面和 BOTTOM 面,这样最后整理板面上的元件标号很方便???? 这个清洁是什么功能,从来没用 ...

清洁就是在整理元件标号的时候,隐藏不需要的部分,只留下元件外框、标号、和通孔。这样放置标号会很清晰明了。

那明白了,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一个PCB里面放几个板框的插件?

没明白你的意思?板框可以用2d线直接copy几个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能出个教程如何玩脚本的会更受欢迎

教程恐怕没时间整,脚本就是basic语言写的,很简单,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授人以渔吧!
提供一些学习资料也可以,让大家都动员起来
protel99的时候,有快捷键工具。很好用,还记得

没有啥机密哈,等会儿回家把 basic 语言手册和 PADS 的脚本指南传上来,其实就在帮助里面。只是帮助库文档太大,不好找而已。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摸索PADS中。

网友:
谢谢楼主!正准备学习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授人以渔吧!
提供一些学习资料也可以,让大家都动员起来
protel99的时候,有快捷键工具。很好用,还记得

资料已经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坐等介绍

已在二楼添加使用说明。

网友:
很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虽然不用这个,但是也要支持楼主

网友:
大牛,软硬件都精通!

网友F:
好东西  AD的脚本好像之前也有人传过

网友G:
第2个图好慢,谷歌浏览器都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AD的脚本好像之前也有人传过

我对AD的更感兴趣,是外国的一个网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2个图好慢,谷歌浏览器都卡死了

我截图做的有点大了,下次整小点

网友:
厉害!我十年没有用过PADS了,曾经给写过一个原理图ERC检查的简单脚本,挺好用的,现在都不知丢哪了。

网友(2016-11-22):
这个一定要收藏,动画也做的不错

网友H(2017-04-12):
楼主,你用的PADS在哪下载的,可以共享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的PADS在哪下载的,可以共享吗?谢谢!

在百度找的 ...,那种资源天天换地方,你自己搜搜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百度找的 ...,那种资源天天换地方,你自己搜搜看吧

我也给我的工具穿上衣服。
之前只是一个脚本,现在做成有界面的,虽然丑了点。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几个问题:

    • 自定义的窗体可以显示最小或最大按钮吗?
    • 窗体上右上角的关闭怎么绑定事件,点击后不关闭。

谢谢。

网友:
很好 现在用ad的 不经常用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几个问题:
自定义的窗体可以显示最小或最大按钮吗?

第一个问题解决,将 Dialog(dlg) 改为 n = Dialog(dlg) 即可。

网友(2017-10-11):
收藏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7-11-21):
好资料,准备研究一下PADS

网友:
有个PADSHELPER也不错哦。

网友:
这个脚本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用起来很方便!大赞

网友J(2020-07-07):
有个问题,切换到 Clean Top。 然后关闭 此脚本,再重新打开脚本。 点击 恢复原来的Original。 则无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个问题,切换到 Clean Top。 然后关闭 此脚本,再重新打开脚本。 点击 恢复原来的Original。 则无法恢复 ...

是的,在 Clean xxx 操作的时候,会建一个数组来保存 Original 的状态值,

这样的话在后面进行 Original 操作时才能恢复原先的显示状态。

如果在中途退出脚本会导致此数组丢失,那就无法恢复原先的显示状态了 。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在 Clean xxx 操作的时候,会建一个数组来保存 Original 的状态值,

这样的话在后面进行 Original ...

大部分使用场合Original 状态,都是默认全显示状态。
建议,可增加一个 Default 状态(系统默认状态), 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部分使用场合Original 状态,都是默认全显示状态。
建议,可增加一个 Default 状态(系统默认状态),  ...

这个是四年前的作品了,我本人早就转到 KiCAD 的怀抱了

希望能有热情的电工兄弟姐妹接续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四年前的作品了,我本人早就转到 KiCAD 的怀抱了

希望能有热情的电工兄弟姐妹接续一下 . ...

Mentor xpedition pcb 能用吗?

网友:
先下一个,谢谢分享

楼主:
没用过 xpedition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挺实用的工具,大大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