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写代码,goto语句用的多吗?

楼主(2016-10-08):
书上说尽量避免使用goto,但是有些情况下用goto会很方便,
如下代码: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if(buffer == NULL)
        {
                return -1;
        }

       if(XXX)
        {
                if(XXX)
                {
                        result = 1;
                        goto out;
                }
                else
                {
                        result = 2;
                        goto out;
                }
        }
        else
        {
                result = 3;
                goto out;
        }

out:
        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

否则需要多处 写free(buffer);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不知道你啥意思?这个例子删掉goto效果不是一样吗?

网友:
linux bsp中用goto的特别多。

网友:
分两个函数写,goto 的地方换成 return + 参数

网友B:
该用就用,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都快忘掉这个关键字了,哈哈!

网友:
经常这么用:

fun(...)
{
  FILE * fp1 = NULL;
  FILE * fp2 = NULL;
  void * hdr = NULL;
  fp1 = fopen("file1","rb");
  fp2 = fopen("file2","wb");
  hdr = ModuleCreate(...);

  if(fp1 == NULL || fp2 == NULL || hdr == NULL) goto exit;
  ...

exit:
  if(fp1 != NULL) fclose(fp1);
  if(fp2 != NULL) fclose(fp2);
  if(hdr != NULL) ModuleDestroy(hdr);
}

网友:
特殊场合用的多,比如据说linux内核!
当然平时尽量不去用他,毕竟代码要给自己和别人维护的不是?

网友C:
goto 不是禁语,只是应用场合需严格受限,最好仅用于快速退出函数或循环

当然,艺高人胆大的可以用在switch-case里

网友:
楼主改为这样试试(do{...}while(0)):不要使用goto普遍是受教科书影响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do {
        if(buffer == NULL)
        {
            result = -1;
            break;
        }

       if(XXX)
        {
            if(XXX)
            {
                result = 1;
                break;
            }
            else
            {
                result = 2;
                break;
            }
        }
        else
        {
            result = 3;
            break;
        }
    } while (false);

    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

网友:
你这段代码用不用goto运行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D:
跳转在汇编里面是必须的,不明白c里面为什么不建议用

网友:
把goto out;全部去掉,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转在汇编里面是必须的,不明白c里面为什么不建议用

估计是涉及到堆栈保护指针的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转在汇编里面是必须的,不明白c里面为什么不建议用

工程规范。

网友:
从来不用goto,破坏结构,不在乎那点效率

网友:
一看就是从ASM转C的攻城狮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to 不是禁语,只是应用场合需严格受限,最好仅用于快速退出函数或循环

当然,艺高人胆大的可以用在switc ...

确如大牛所说,退出循环时,常用。

网友:
自从不常用VB了就没怎么用过

网友:
3个goto语句在这里完全多此一举,除掉逻辑仍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用就用,就这么简单。

该用就用,就这么简单。+1

LZ,好好体会一下,不禁用,也不滥用。
如果,单单按照标题来回答的话,那么 goto 的出现概率是低的。

网友:
写程序时都忘记有goto关键字了

网友E:
可以用do{} while(0);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do
    {
        if(buffer == NULL)
        {
            result -1;
        }

       if(XXX)
        {
            if(XXX)
            {
                result = 1;
            }
            else
            {
                result = 2;
            }
        }
        else
        {
                result = 3;
        }
    }
    while(0);
    if (result != -1)
    (
        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
}

------------------------编辑----------------------------
应该用10楼的,我这少了break.
不过都是do{} while(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do{} while(0);

写了十多年程序了,真心不知道do...while(0)除了宏定义需要外还有什么作用。
明明就一对花括号搞定的事情

10楼、23楼的请解释一下。

网友:
不用goto,和10楼一样用的while

网友:
goto就像拉屎不冲马桶一样,小心到时候内存不够用...... :)

网友:
好的编译器,
合适的等级,
你这种情况,用不用GOTO,得到的汇编语句,一样。

网友G:
goto 主要是破坏了代码优化算法和执行预测

所以一般通用程序不建议用goto破坏编译器优化

程序员自己不怕累,用goto,自己脑力就优化咯

网友:
有用到,,,主要方便,,

网友:
经常用,linux的驱动中太多的goto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了十多年程序了,真心不知道do...while(0)除了宏定义需要外还有什么作用。
明明就一对花括号搞定的事情 ...

也坐等解答一下。

对于 do while (0) 替换 goto 的做法,个人而言,我是不推荐这种做法的,
刚接触这技巧的时候,也实践过,不过现在基本被打入冷宫了,
年纪大了,更喜欢简单直观的代码。

网友:
错误处理用goto,其它情况一般不用

网友:
没有什么奇葩的逻辑需要用到goto。
continue, break就够用了。
LZ的程序,把goto去掉逻辑完全一样。

网友:
控制住范围,无所谓GOTO,想用就用
有时候在修改BUG的时候用GOTO很方便,不需要做太多调整,调整多了又是新BUG

一句话,看情况,书上的只能参考一切看实际情况

网友:
这个用法还是不错的。限定几种用法就行

网友:
确实忘记了还有这条语句,仔细想想有些场合用起来应该还是很方便的,所以是可以用的,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
表示从来没使用过.

网友:
最好不要随便用,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网友:
break + return 就能解决问题
go to 是给菜鸟和高手用的。

---------------------------------
当然,艺高人胆大的可以用在switch-case里----------no zuo no die!

网友:
goto out 用函数替代也是一样的。

网友:
goto在Linux驱动代码里用的很多,多层嵌套情况下,不用goto反倒使代码变得混乱

网友:
个人觉得.太多循环条件嵌套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不必不用.不可滥用

网友:
kernel里面经常见这种写法

网友H:
经常用 do{}while(0); 主流的C编译器一般都能优化这种结构,效率甚至代码和直接用GOTO没有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经常用 do{}while(0); 主流的C编译器一般都能优化这种结构,效率甚至代码和直接用GOTO没有差别。。 ...

请回答我我在24楼的问题,为什么要用do{}while(0);而不是直接一对花括号?这样做有什么好处?10楼、23楼都不肯告诉我,你既然经常用,一定有您的理由,能否告诉我呢?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比goto更恶心。当然,宏定义中除外,那儿确实有用,然而,这样的场合比goto更局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经常用 do{}while(0); 主流的C编译器一般都能优化这种结构,效率甚至代码和直接用GOTO没有差别。。 ...

问题的关键不在优化效率的差异上,而在于你容易理解,别人是否也容易理解呢?
没接触过的人,或许会认为写法好怪,我就曾被人指出这一点,要知道,那个人的技术水平,在当时甩我几百条街。

代码的首要客户是人,其次才是机器,
我更喜欢通俗易懂的代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写了十多年程序了,真心不知道do...while(0)除了宏定义需要外还有什么作用。
明明就一对花括号搞定的事情 ...

宏定义中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对花括号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宏定义中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对花括号代替的

不可以的,必须照顾if的需求。

网友:
我一般很少用GOTO语句,大部分使用do{}while(0);来完成。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宏定义中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对花括号代替的

if macro else do something
要照顾这个 case,还是 do while 0 有用。

网友:
以前做一个液晶显示屏时用到了很多的goto,感觉非常好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啥意思?这个例子删掉goto效果不是一样吗?

删掉就内存泄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goto 主要是破坏了代码优化算法和执行预测

所以一般通用程序不建议用goto破坏编译器优化

现代CPU的分支预测能力和现代编译器的优化能力早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算你用do while(0)输出汇编也一样,该预测失败还是预测失败。

错误处理不用goto很容易出现屁股没擦赶紧的问题,比如内存泄漏或者死锁。而且goto指向很清晰是函数尾部的扫尾程序。不会破坏程序结构。

不过用goto大量乱跳显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删掉就内存泄漏了

除非你 if 里面有 return,否则哪里会产生泄露啊?

网友:
没用过,可能我们产品功能简单用不上

网友:
MISRA C中禁止使用Go to

网友:
偶尔用,确实好用,但不依赖

网友:
很少用goto,我自己的代码里面基本不用Goto语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if macro else do something
要照顾这个 case,还是 do while 0 有用。

这种情况下 do while(0)可以作为判断条件么  怎么感觉有点怪异啊

网友:
不要轻易否定goto,linux,window都用,难度那些程序员不如我们?

网友:
好用~~用得多

网友:
已经很多年没用了,差点忘了还有这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下 do while(0)可以作为判断条件么  怎么感觉有点怪异啊

不好意思,那边我少打了个 if 的表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的关键不在优化效率的差异上,而在于你容易理解,别人是否也容易理解呢?
没接触过的人,或许会认为 ...

通俗易懂和逻辑严密有时是冲突的,DO()WHILE(0);大部场合能平衡这种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回答我我在24楼的问题,为什么要用do{}while(0);而不是直接一对花括号?这样做有什么好处?10楼、23楼 ...

请参照 48 楼

网友L:
我记得曾几何时做过这样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内容就是fun2返回0时,跳出三重循环。

void fun1(void)
{
U32 i,j,k,a1,a2,b1,b2,c1,c2;

for(i=a1; i<a2; i++)
for(j=b1; j<b2; j++)
for(k=c1; k<c2; k++)
if(fun2(i, j, k) == 0)
goto out;

out:

}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很多人没有汇编那种跳转的概念,搞不好连那里出错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记得曾几何时做过这样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内容就是fun2返回0时,跳出三重循环。

跳出多重循环goto是最优雅的方式了,替代方案当然有,比如搞成子函数,比如搞成更变态的break+标号(最讨厌的Java特性,没有之一!)

网友:
感觉goto语句被教科书妖魔化了,分场合使用最佳,但是对于单片机一类的程序,把系统框架打好更重要。
分清楚应用场合是前后台程序、还是状态机、还是事件驱动、亦或是操作系统。
另外,LZ的程序,把goto去掉逻辑完全一样。。。

网友:
goto应该容易降低程序的可读性吧,毕竟有的程序需要给别人看,还要维护。

网友:
在kernel 的driver 层中,用goto 是很常见的,不要因为你不想用或者不会用而否定它。

网友:
可以看看此贴的衍生讨论:
那些膜拜do...while(0)的都什么心态
那里有更激烈的讨论。

网友:
很少用goto 语句了、、、、、

网友:
我自己没用过,goto只是慎用,不是禁用
如果用多了一个书写错误就不知跑哪去了
还有用多了程序跳来跳去,很难把思路理清,给别人维护的时候痛苦吧

网友:
基本上不会用

网友M:
用作出错处理,退出函数释放资源,没有更好的办法。用do{} while(0)的明显代码写的不够。你在while里面switch怎么办?有循环要退出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删掉就内存泄漏了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内存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作出错处理,退出函数释放资源,没有更好的办法。用do{} while(0)的明显代码写的不够。你在while里面swit ...

我想,你错了,
如果 do {} while (0) 里面,再嵌套 switch while 的话,break 还是只影响 switch while,并不会影响到外层的 do {} while (0) 。

关于 do {} while (0) 的利弊,参考 73 楼,那边给出了更详细的讨论帖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