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语音模块,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6-10-08):
之前做过的都是单路语音触发或者命令模式的 这个会搞了,这几天接了项目 要求是4路同步播放,互相不干扰,也不能插播,完全没概念,去TB溜达了一圈,都是单路播放,有没有做过多路同步播放的朋友,指点一下方案,要求存储文件是WAV或者MP3,能支持USB更换,MCU PWM播放 4路独立  请指教啊....啊啊啊啊

网友A:
CPU够快,   1路PWM可以,4路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够快,   1路PWM可以,4路不就可以吗?

大神的意思是做PWM叠加? 这USB写入数据..相当于外挂的U盘了

网友B:
PWM 做录音语音叠加?  那效果就很难听了, cpu速度很快可以做4路,但一般用硬件实现4通道叠加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做录音语音叠加?  那效果就很难听了, cpu速度很快可以做4路,但一般用硬件实现4通道叠加播放 ...

请大神指导一下,翻出去遛了遛 没找到相关的IC 别说4ch了 连2ch的同步播放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导一下,翻出去遛了遛 没找到相关的IC 别说4ch了 连2ch的同步播放都没有 ...

你需要有硬件多通道叠加能力的语音芯片,有硬件4通道、硬件8通道、硬件16通道,硬件64通道的专用芯片,不过都是专业的,你搜不到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