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膜拜do...while(0)的都什么心态

楼主(2016-10-09):
我是旗帜鲜明的反对do...while(0)的,如果说goto是一坨shit,那么do...while(0)就是一堆shit,恶心之极,比goto恶心多了!
在宏定义中,do...while(0)确实有用,这个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在程序代码中弄这个东西的家伙,明明一对{}解决的事情却来装高深还影响阅读。
不服的do...while(0)党来辩。

PS: 宏定义时,该语句能够将语句块变成不完整的语句,因此在使用if...else...时强制要求加上分号,而直接使用{}则会因为加上了分号使得else可能对应错误。但是在非宏定义时,这个前提条件不会存在,这个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为了不用goto吧,break就跳到while(0)后了。不过我自己没用过。

=============================

后来才看到原帖,其实原帖里其他人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
正常程序中没有用过,goto也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为了不用goto吧,break就跳到while(0)后了。不过我自己没用过。

既然要goto,必定有一定的条件,总不至于无缘无故到处乱跑。那么,一个if足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网友B:
请楼主举例来说明,你认为那些do{}while(0) 不合适的例子,以便大家讨论。

否则每个人理解不同,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要goto,必定有一定的条件,总不至于无缘无故到处乱跑。那么,一个if足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

参见原帖例子和52,53楼解释。当然你可以把所有goto out;都替换成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这样代码显得累赘也容易遗漏。

网友C:
就是为了break就跳到while(0)后, goto有时表达不了程序的一体性,有些结构用它会变得很美;
楼主看不起它就表明, 楼主写代码只关注逻辑, 不关注结构; 一般关注结构的, 就明白 do {} while(0) 的奇妙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原帖例子和52,53楼解释。当然你可以把所有goto out;都替换成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这样代 ...

原帖52楼胡说八道,你也信?但就那个例子而言,LZ的if...else非常完备,有没有goto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会相信他而不自己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break就跳到while(0)后, goto有时表达不了程序的一体性,有些结构用它会变得很美;
楼主看不起它就表 ...

跟goto有关系吗,表达程序格式if...else、for、while等等足够了,不需要这些花哨的东西。
不然你写一个这样的结构,我无法用该结构以及goto表述出来,那我认输。如果你写不出来,那你的代码就是一堆shit。敢打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goto有关系吗,表达程序格式if...else、for、while等等足够了,不需要这些花哨的东西。
不然你写一个这 ...

有本事不用goto也不用dowhile(0)...

网友E:
樓主,do...while(0)有著不可替代的用途,絕非你想想的這麼簡單,請把C學好後再吐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本事不用goto也不用dowhile(0)...

空口无凭。你写一个出来,再来反对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do...while(0)有著不可替代的用途,絕非你想想的這麼簡單,請把C學好後再吐槽吧 ...

用事实来说明吧,吹牛逼谁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本事不用goto也不用dowhile(0)...

有本事你保证 ""所有函数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 这个和 用不用 goto 和 do..while(0) 一个道理;
你有本事不用, 我有本事该用的地方就用;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宏定义的do...while(0),但是看楼上说的也很有道理。
对于多条语句,我一般是用逗号隔开,如
#define x  a=b+c,b=c+d
如果语句太多,那还是用函数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事实来说明吧,吹牛逼谁不会

那就举个例子跟你说明吧,但是跟你说明后,楼主你一定要发帖承认你的错误

#define DOTASK1(x) do{ \
func1(x);\
func2(x);\
}while(0)

#define DOTASK2(x) { \
func1(x);\
func2(x);\
}

那么我这样使用
if(...)
  DOTASK1(1);
else
  DOTASK1(2);

if(...)
   DOTASK2(1);
else
   DOTASK2(2);

哪个正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举个例子跟你说明吧,但是跟你说明后,楼主你一定要发帖承认你的错误

#define DOTASK1(x) do{ \

楼主说宏定义中他不反对

网友G:
一对do while 和 一堆 if() {} 我是选择了前者

网友:
原帖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举个例子跟你说明吧,但是跟你说明后,楼主你一定要发帖承认你的错误

#define DOTASK1(x) do{ \

到底是不认识字还是理解能力有限啊,我都特意用加粗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宏定义中他不反对

这样子啊,那楼主得改一遍标题了,do...while(0)一眼就诱导成宏定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底是不认识字还是理解能力有限啊,我都特意用加粗表示

标题请改成"非宏定义中do...while(0)"

网友H:
函数要实现单入单出,如果不使用goto,就只能用do{}while(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请改成"非宏定义中do...while(0)"

不改,省得有心人攻击。
难道你看贴只看标题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举例来说明,你认为那些do{}while(0) 不合适的例子,以便大家讨论。

否则每个人理解不同,就是公说 ...

没有不合适,只是看起来折腾。一看到do还以为是循环呢,结果,嗯,根本只执行一次,这不吃饱了撑得
原帖10L就非常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合适,只是看起来折腾。一看到do还以为是循环呢,结果,嗯,根本只执行一次,这不吃饱了撑得
原帖1 ...

楼主 原帖在哪

网友:
封装宏使用,使得习惯兼容函数使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0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函数要实现单入单出,如果不使用goto,就只能用do{}while(0)了

只能?if被吃了?

网友I: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do {
        if(buffer == NULL)
        {
            result = -1;
            break;
        }
        dosomething;
       if(XXX)
        {
            if(XXX)
            {
                result = 1;
                break;
            }
           dosomething;
            else
            {
                result = 2;
                break;
            }
           dosomething;
        }
       dosomething;
        else
        {
            result = 3;
            break;
        }
        dosomething;
    } while (false);

    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

那如果是这样呢?能用一个{}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对do while 和 一堆 if() {} 我是选择了前者

说实在的,谁然你这个答案不能令我满意,但目前为止,比起其他楼层,只有你这个才能令人信服一点。我并不觉得if...else没有什么不好,流程清晰,代码折叠后一目了然,只是缩进确实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如果是这样呢?能用一个{}代替?

请先确认你的代码能通过编译。else前面对应啥了?C初学者还是一边看戏去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能?if被吃了?

if是可以,但是if嵌套太多,结构就比较乱,如下函数,你改为if试一下
bool Execute()
{
   // 分配资源
   int *p = new int;

   bool bOk(true);
   do
   {
      // 执行并进行错误处理
      bOk = func1();
      if(!bOk) break;

      bOk = func2();
      if(!bOk) break;

      bOk = func3();
      if(!bOk) break;

      // ..........

   }while(0);

    // 释放资源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bOk;

}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先确认你的代码能通过编译。else前面对应啥了?C初学者还是一边看戏去吧。 ...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do {
        if(buffer == NULL)
        {
            result = -1;
            break;
        }
        dosomething;
       if(XXX)
        {
            if(XXX)
            {
                result = 1;
                break;
            }
           dosomething;
            if(xx)
            {
                result = 2;
                break;
            }
           dosomething;
        }
       dosomething;
        if(xx)
        {
            result = 3;
            break;
        }
        dosomething;
    } while (false);

    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

只是随便改了下,没理解我的意思,你还是算了吧

网友J:
当认真理解do while(0)的奇妙之处,
才知道自己无知。

我当初因为无知,所以看不惯do while(0).

我现在很习惯看别人用do while(0),虽然我自己很少主动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if是可以,但是if嵌套太多,结构就比较乱,如下函数,你改为if试一下
bool Execute()
{

你确信bool bOk(true);可以通过编译?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确信bool bOk(true);可以通过编译?

汗,举例而已,我们是讨论程序结构流程,你干嘛非得要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随便改了下,没理解我的意思,你还是算了吧

好,我改。你用break控制流程,别怪我用其他方式控制流程。

写来简单地,连我都不推荐的。
int fun_free(char* buffer, int status){
        if(buffer)
                free(buffer);
        return status;
}

int  fun()
{
    int result = 0;
    char * buffer = malloc(100);

        if(buffer == NULL)
                        return fun_free(NULL, -1);
       dosomething;
       if(XXX)
        {
            if(XXX)
                                return fun_free(buffer, 1);
           dosomething;
            if(xx)
                                return fun_free(buffer, 2);
           dosomething;
        }
       dosomething;
        if(xx)
                        result = fun_free(buffer, 3);
        dosomething;
    return fun_free(NULL, result);
}

然后就是一堆if...else搞成的,你懂得,绝不是你认为就无法实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我改。你用break控制流程,别怪我用其他方式控制流程。

写来简单地,连我都不推荐的。

你都不推荐,就说明很繁琐,一个do while(0)可以解决的你就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if是可以,但是if嵌套太多,结构就比较乱,如下函数,你改为if试一下
bool Execute()
{

你这个我宁愿写一堆if,我不觉得结果乱啊。事实上,像你这种一大堆C++代码的,我宁愿try...finally...或者单弄一个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都不推荐,就说明很繁琐,一个do while(0)可以解决的你就接受不了?

繁琐吗?比你的还简单好吧。我只是不想在一个函数中申请资源另一个函数中释放资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if是可以,但是if嵌套太多,结构就比较乱,如下函数,你改为if试一下
bool Execute()
{

还是来改写你这个吧,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改之后结构更清晰,代码更方便。
bool Execute()
{
   // 分配资源
   int *p = new int;

        // 执行并进行错误处理
        bool bOk = func1();
        if(bOk) bOk = func2();
        if(bOk) bOk = func3();
        if(bOk) bOk = ...
        // ..........

    // 释放资源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bOk;
}

网友:
谁爱这样用,随他用就是,管他作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来改写你这个吧,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改之后结构更清晰,代码更方便。

你好像没看明白程序吧,func执行失败是要退出的,你这样写是可以,但是每个if都要去执行,不觉得很怪吗?

网友:
看个人习惯吧   反正我是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像没看明白程序吧,func执行失败是要退出的,你这样写是可以,但是每个if都要去执行,不觉得很怪吗? ...

找一本微软COM编程的书看看吧,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程的。大括号都长到1公里开外了。
每个if只是判断了返回值,占用不了多少CPU资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一本微软COM编程的书看看吧,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程的。大括号都长到1公里开外了。
每个if只是判断了返回 ...

看来没讨论的必要了

网友K:
每个人编程风格不一样可以理解的啊,不知道LZ争这个问题意义在哪?

网友:
青菜,,,萝卜,,各有喜爱。。

网友:
宏定义用,其他真没发现优点,学习一下。

网友L:
一般代码中的do-while-0,如果不是为了break,就是有强迫症不要空的大括号的。

C的while, do-while, for基本就是为了代码风格的设计的,完全根据自己爱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每个人编程风格不一样可以理解的啊,不知道LZ争这个问题意义在哪?

就在于看不惯那些把goto看做洪水猛兽的非得自己另整一套的人。goto不能滥用,但也不是不能用。而这个呢,除了宏定义外,基本没有什么用,还不如got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代码中的do-while-0,如果不是为了break,就是有强迫症不要空的大括号的。

C的while, do-while, for基 ...

强迫症……我竟无言以对
所有的循环都可以用while代替,确实是代码风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没讨论的必要了

这种讨论基本就像:空格和 TAB,没有结论。
不过我是站 LZ 这队的,我不喜好用这技能,我喜欢代码看起来是什么样,最好它就刚好是那样。

不过看你的例子,不用 do while 0,不用 goto,不用 if 一直重复判断,这样来做,你觉得如何:
1、将这部分逻辑抽取为一个函数,一旦错误,就 return,结束函数流程
2、改成子函数的做法,我想这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解决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在于看不惯那些把goto看做洪水猛兽的非得自己另整一套的人。goto不能滥用,但也不是不能用。而这个呢, ...

其实 ""goto不能滥用,但也不是不能用" 这句话就已经说明其是洪水猛兽了.  洪水就没用吗? 猛兽只要你比他更猛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坐骑.  既然容易滥用, 那么在几乎无需花额外代价的情况下能避开不好吗? 也许你是高手, 但不是所有能接触到代码的都是高手. 代码很多时候不是光写给自己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 ""goto不能滥用,但也不是不能用" 这句话就已经说明其是洪水猛兽了.  洪水就没用吗? 猛兽只要你比他 ...

恩,不能滥用goto就改为滥用do...while(0),你觉得真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 ""goto不能滥用,但也不是不能用" 这句话就已经说明其是洪水猛兽了.  洪水就没用吗? 猛兽只要你比他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061-1-1.html LZ那样用,我就并不觉得是滥用,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避免他而去另搞一套标准,虽然他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能滥用goto就改为滥用do...while(0),你觉得真的OK?

不能滥用是因为有风险,所以尽量避免用goto,你觉得do while(0)有风险?只是不符合你的代码风格而已。
注:我程序里偶尔用到的都是goto,从来没用过do while(0);但是真没觉得这样不好,能用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迫症……我竟无言以对
所有的循环都可以用while代替,确实是代码风格的问题。 ...

我认为,基本上,do-while-0的使用就是个代码风格问题。
用了能让代码清晰高效就用,有别的更好的描述方式就不用。

C本来就是ASM的抽象但不完全高层,所以是相对灵活的。
用户自行在效率、可读性、可维护性等等方便自行权衡,选择适当的方式描述。

类似的,还有屏蔽代码块是用#if 0 / #endif还是if(0) {}这种,etc。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061-1-1.html LZ那样用,我就并不觉得是滥用,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避免他 ...

我不是说这里滥用了, 但是goto容易被滥用是否已经有公论了? 这个例子改成非goto模式是不是也无需什么代价? 如果这两条满足的话, 那么尽可能的避免goto这个结论就没有错. 就如一条独木桥, 一条康庄大道, 到达目的地时间基本一致的话. 你艺搞人胆大选独木桥没问题, 但是前提是你每次都必须判断正确他是否足够安全, 否则....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找一本微软COM编程的书看看吧,看看人家是怎么编程的。大括号都长到1公里开外了。
每个if只是判断了返回 ...

COM的interface是IDL语言机器编译的,

那个不是手工写的哈

网友:
do while 的特点是可以保证大括号里面的代码能执行至少一次,抛开这个一点来讨论就是耍流氓。

网友N:
基本用到  do{}while(0) 的地方有两种,

一种宏定义,是防止失误。
一种异常退出释放资源,也是防止失误,感觉比一堆 if 好。

个人感觉在这两种场景下使用  do{}while(0) 确实不错。

看了网上一些资料也就局限在这两个场景了。

PS:至于楼主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呗,反正编译出来机器认得就行了。 代码风格是为了方便人看和避免失误的。反正我在这两种场景会用 do{}while(0)

网友O:
我觉得楼主这样不好!
你不喜欢用不用就好了,可你这样上来专门发个帖子说别人的代码“是一堆shit”、“恶心之极”,说别人“装高深”,你不怕这样写代码的人在心里骂你吗?说不定脾气不好的会直接跟帖骂你,,这不影响心情吗??

毕竟这只是个风格、喜好问题,又不存在对错,,争论又能争出个什么??
比如由来已久的tab应该2空格、4空格还是8空格,起始大括号换行还是不换行这类的问题争论过多少年、吵过多少次,,可最终谁又说服谁了吗??辩出个真理来了吗?
坚持自己的喜好就好了,别管人家怎么写,??

网友:
着帖子的意义是?楼主想说服别人?

网友:
恰恰相反,我经常使用goto和do while(0)。
do while(0)在宏定义中有不可替代的用途。
goto则是在驱动中用起来太酸爽了,各种异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COM的interface是IDL语言机器编译的,

那个不是手工写的哈

使用啊大哥,谁去翻译IDL啊?

类似这样的:
HRESULT hr = CoCreateXXX (xxx, obj);
if(hr == S_OK){
  hr = obj->QueryInterface(IID_XXX, obj2);
  obj->Release();
  if(hr == S_OK){
    hr = obj2->get_XXX(XXX, obj3);
    if(hr == S_OK){
       hr = obj3->DoSomeThing();
    }
    obj2->Release();
  }
}

网友:
goto之所以被推荐不使用或者少使用是因为goto功能太强大,如果滥用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不小心跳过一些值的初始化,严重一些的写出上下乱跳的面条代码而难以维护。当然一些固定情景的goto使用,确实会带来好处,比如函数末尾资源释放,跳出多重循环(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争议)。do-while(0)的这种写法为啥会出现,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是某种无害的goto使用情景的替代写法。你大概会说:那为啥不直接用goto? 请你试想一下大规模开发,几十人写代码,水平良莠不齐,是直接禁止goto方便,还是代码reveiw每条goto语句的应用场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用到  do{}while(0) 的地方有两种,

一种宏定义,是防止失误。

赞同!
do{}while(0) 常用的就这两个场景。 其它的场景一般没有必要用。
如果为了规矩代码,看起来舒服,可以直接用 { },  建议不要用 do{}while(0)。

楼主没必要过于纠结此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编程方法。
最主要的是在于规矩,易阅读(嵌入式同时需要考虑效率和可优化特性),便于后期维护。

尽量少用*,**,***,****(不容易理解的指针模式),+-*/(无括号靠自己判断优先级)等,老学究的编程方式即可。

至于Tab 是2格,4格还是 空格等,完全可以靠格式化来解决。

网友B:
goto 不建议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利于阅读,容易造成后期开发人员的逻辑混乱。

并不是说不让用,能不用,尽量少用而已。

作为开发的强制禁止使用 goto ,也并不是不可。

网友:
不过asm工程师,一般有强迫症,使用 goto.

网友:
最简单的,比如要申请内存,资源,锁,一个一个按顺序申请,函数结束后释放,一个申请失败也按顺序释放的情况(内核驱动很常见)。以goto比do..while(0)看起来要清爽不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B:
goto 不建议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利于阅读,容易造成后期开发人员的逻辑混乱。

并不是说不让用,能不用, ...

那个文献,那个公司的协定说强制禁止?
短范围的goto会让程序更加容易阅读!

网友:
do..while(0)还真没用过,关键是不会
我一般是单独封装一个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或者是想一个别的逻辑避开

网友:
楼主的命题,我感觉可以用以下这个例子来概括:
延时函数1
void delay(void)
{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 i++);
}
延时函数2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int i = 1000;
    while(i--);
}

网友:
没必要为这个争论吧!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大家争论前先看看这个贴吧!
因使用空格与Tab键的分歧而分手,视频的最后一段笑喷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tab
--------------------
男女两名程序员正一边编程一边约会,小伙子忍受不了姑娘使用空格键缩进,认为Tab键更节省文件体积,最后愤然离去,声称绝对不会和用空格键缩进的人滚床单,以免孩子面临艰难的人生抉择……
自己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zMDQ3ODgxMg==.html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那个文献,那个公司的协定说强制禁止?
短范围的goto会让程序更加容易阅读! ...

举个例子:Misra-c 任何版本都禁止使用goto。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用到  do{}while(0) 的地方有两种,

一种宏定义,是防止失误。

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认真理解do while(0)的奇妙之处,
才知道自己无知。

硬了在软,软了再硬,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举个例子:Misra-c 任何版本都禁止使用goto。

Misra-c还规定不能用逗号运算符,不能使用动态堆的内存分配”,限制malloc、free等程序的使用呢!这个例子不适合!

网友:
能避免就避免用GOTO,避免不了就大胆用。。别纠结。。。

网友R:
C++相对其他语言来说最恶心的一点就是有try catch,没finally

网友:
其他语言中肯定没有这么用do while(0)的,都用try catch finally解决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Misra-c还规定不能用逗号运算符,不能使用动态堆的内存分配”,限制malloc、free等程序的使用呢!这个例 ...

为何不行。至少我拿到个第三方库如果符合Misra-c规范,我就会觉得更安全。另外Misra-c规范除了可读性的规定无所谓外,其他规定可以减少bug的概率是不争的事实。在很多嵌入式系统内存受限的情况下,小心的使用malloc,free难道不对。其实很多长期工作的系统为安全起见根本就不使用malloc,free。

网友:
引用 网友R:
C++相对其他语言来说最恶心的一点就是有try catch,没finally

经典C++是设计为使用局部变量的析构函数来释放资源的。
人家设计的时候就不需要finally

当然实际上windows上的C++编译器都扩展了finally关键字。
比如VC/BCB里面用 __finally 就行了,语义和java的finally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何不行。至少我拿到个第三方库如果符合Misra-c规范,我就会觉得更安全。另外Misra-c规范除了可读性的规 ...

为了内存的高效利用,动态内存分配的使用是很有必要的,而masra-c所涉及的领域要求安全性太过严格,
而goto一直都被叮嘱谨慎使用,连malloc和free,逗号运算符都禁止使用的masrc-c,那么被禁止也很正常。
而我们这里讨论是符合通用大众,自然这么严格的masrc-c就不是讨论的范畴之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何不行。至少我拿到个第三方库如果符合Misra-c规范,我就会觉得更安全。另外Misra-c规范除了可读性的规 ...

符合misra的确实更安全,但他不是为资源受限的系统设置的,更不会考虑效率,主要考量还是程序健壮性。misra建议禁止联合体,你难道都改用指针强制转换,更不安全是吧。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代码,未必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何不行。至少我拿到个第三方库如果符合Misra-c规范,我就会觉得更安全。另外Misra-c规范除了可读性的规 ...

Misra-c规范耍流氓,指针和全局变量比goto更危险、更容易产生BUG,是不是也一并禁掉,小范围内使用goto一点危险都没有,C中有很多地方都比小范围内使用goto更容易产生BUG

网友Q:
引用 楼主:
符合misra的确实更安全,但他不是为资源受限的系统设置的,更不会考虑效率,主要考量还是程序健壮性。mis ...

符合misra并不会降低效率,至少ucos就是符合misra的。misra更多的目的还是减少bug发生的概率。很多时候并不是程序员水平不行,而是一时粗心产生了bug。比如有名的苹果SSL堆栈漏洞:
static OSStatus SSLVerifySignedServerKeyExchange(SSLContext *ctx, bool isRsa, SSLBuffer signedParams,
                                 uint8_t *signature, UInt16 signatureLen)
{
        OSStatus        err;

        if ((err = SSLHashSHA1.update(&hashCtx, &serverRandom)) != 0)
                goto fail;
        if ((err = SSLHashSHA1.update(&hashCtx, &signedParams)) != 0)
                goto fail;
                goto fail;
        if ((err = SSLHashSHA1.final(&hashCtx, &hashOut)) != 0)
                goto fail;

fail:
        SSLFreeBuffer(&signedHashes);
        SSLFreeBuffer(&hashCtx);
        return err;
}

在这里程序员粗心的多打了一行goto fail; 造成了SSLHashSHA1.final(&hashCtx, &hashOut)) 永远不会执行。它深嵌在连接握手的过程中,所以很难有测试用例覆盖到这个错误。如果遵循一些规范,这种错误是可能避免的。
比如:正确的缩进,if后面必须跟{},不使用goto。

楼主:
引用 网友Q:
符合misra并不会降低效率,至少ucos就是符合misra的。misra更多的目的还是减少bug发生的概率。很多时候并 ...

这个代码是真的?如果不是程序员开小差,就一定是编译器开小差了。
好的编译器一定会提示不可达代码的,至少1998年的VC6就会给出warning。
MISRA当然会降低效率,典型的就是联合体。我这是摘抄的MISRA 2004,也许您的版本更新也不一定,但是我没有。
规则 18.4 (强制):  不要使用联合。

后面又自己打脸。
实现接收和打包的代码如下:
blablabla一大堆。
不幸的是,面临可移植的实现时,大多数编译器产生的代码远非有效率的。当程序对高
执行速度和低内存使用的要求胜于移植性时,使用联合的实现是可以考虑的。
MISRA也知道不使用联合体远非有效率,为了效率考虑,强制也只好不强制了。

另外,
规则 14.4 (强制):  不应使用 goto  语句。
规则 14.5 (强制):  不应使用 continue  语句。
规则 14.6 (强制):  对任何迭代语句至多只应有一条 break  语句用于循环的结束。

请问,如果遵循MISRA C,那么do...while(0)存在的必要到底是什么?上面一堆例子全部违反规则14.6不是吗。MISRA 禁止了goto,也基本判处了do...while(0)的死刑,改成冗长的if...else更加健壮。
对于do...while(0)只有这一句描述,确实有用:
规则 19.4 (强制):  C 的宏只能扩展为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初始化、常量、小括号括起来的表达式、类型限定符、存储类标识符或的宏只能扩展为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初始化、常量、小括号括起来的表达式、类型限定符、存储类标识符或 do-while-zero  结构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是真的?如果不是程序员开小差,就一定是编译器开小差了。
好的编译器一定会提示不可达代码的, ...

VC6我早已不用不清楚。反正到这个bug发现时,Xcode中GCC 4.8.2版并不会报告warning,哪怕使用wall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Q:
VC6我早已不用不清楚。反正到这个bug发现时,Xcode中GCC 4.8.2版并不会报告warning,哪怕使用wall选项。 ...

就是编译器开小差了,现在连keil都会提示不可达代码,xcode这样搞有点无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编译器开小差了,现在连keil都会提示不可达代码,xcode这样搞有点无语啊。 ...

现在的很多编译器确实会检查这些并警告。很多都是经过很多经验教训后才有这些警告的。不能完全依靠编译器。再拿union来说,为啥一开始会禁止union?事实有段时间,很多人都说写可移植程序的C/C++不要用union,为何?因为C++的规范里面union的内存排布是个黑洞,没有任何规定uinion应该怎么排布。理论上编译器想怎么排就怎么排,所以最经常见的一种union使用方法:

typedef struct in_addr
{
    union
    {
        struct { u_char s_b1,s_b2,s_b3,s_b4; } S_un_b;
        struct {  u_short s_w1,s_w2; } S_un_w;
        u_long S_addr;
    }
} S_un;
} IN_ADDR;

用S_addr存入,然后用S_un_b取出。这种方法很长段时间是C语言不推荐的!因为不同的C语言编译器实现,可能得的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被认为没有可移植性。随着编译器的逐渐发展,大家都用这几种编译器,主流的编译器实现又基本一致。这种提法才渐渐少了。当然还要注意不同系统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goto也很有用,只能说尽量不要用,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楼主这样不好!
你不喜欢用不用就好了,可你这样上来专门发个帖子说别人的代码“是一堆shit”、“恶 ...

好了,上面已经有77楼哥们祭出了MISRA C的大菜刀,基本上完全禁止了goto和do...while(0)(这个宏定义必须用无需讨论)的用法(我第90楼的引文),是不是一堆,还有哥们从可移植性和健壮性的考虑,MISRA都给出了负面看法,而且还不像联合体一样有让步的可能。现在可以说了,至少从遵循MISRA来说,除了宏定义以外,do...while(0)完全就是一堆shit,同goto完全没有两样,没有什么不能用{}+控制语句解决不了的。goto就那么一句,假如它算一坨的话,这个一大篇,所以就是一堆。
还是那一句,不能容忍goto,为什么还要用更恶心的do...while(0),纯粹脱裤子放屁。

网友S:
看了半天,终于有点明白了,do{}while(0)要和内部的break配合使用,达到快速退出的目的,和goto类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O:
引用 楼主:
好了,上面已经有77楼哥们祭出了MISRA C的大菜刀,基本上完全禁止了goto和do...while(0)(这个宏定义必须 ...

77楼只说禁goto,没说禁do-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O:
77楼只说禁goto,没说禁do-while

请看90楼MISRA规则14.4-14.6,不要搞双重标准。
MISRA禁止任何迭代中多个break。你说do...while(0)如果没有break,跟{}无异;如果有1个break,则相当于{}+if,if结构多清晰比这个强多了;如果有多个break,则被禁止掉了!所以说,基本算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半天,终于有点明白了,do{}while(0)要和内部的break配合使用,达到快速退出的目的,和goto类似。不知 ...

这个帖子主要就是看不惯那些有goto恐惧症非要改成do{}while(0)的膜拜者发的,你理解是对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的存在价值比goto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不如goto。

网友:
还好吧,只要不是强迫症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能实际中有时配合break方便调试吧,我还有时用if (1) { }呢,因为有时觉得打屏蔽符号也麻烦,这样改个1或是0就好了,就像有人习惯 "1 == var"这种格式一样,个人风格问题,习惯就行

网友:
习惯而已,我用过do while(0),而且经常用,只是想代码看起来方便,好理解。当然,用if else完全能实现的,这我也清楚,只是用if else有缩进格,看起来没有do while(0)那么直观!

网友:
两个我都用。工具哪个顺手用哪个。

刚好读到李笑来《新生 —— 七年就是一辈子》的这一章:⾮议、争论,与鄙视链,引用几段:

当我开始觉得争论完全是浪费时间的时候,才开始反应过来,原来讨论和争论并不⼀回事⼉,有核⼼上的差异:
    讨论的⽬标是为了让⾃⼰更明⽩;
    争论的⽬标是为了彻底说服对⽅;
⼀旦归结到这⾥,就反应过来了,争论是完全⽆⽤的,因为其实很难达到效果;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 ⾃⼰的进步才最重
要,不是吗?
进⼀步观察就明⽩了,绝⼤多数⼈不懂什么是讨论。在他们的脑⼦⾥,讨论和争论是没有被详细区分的。在他们眼⾥,意⻅
不合的时候,最好“和为贵”;若是⼀定要掰扯个明⽩,那就是“争论”,结局只有输赢。
。。。。
放弃争论很久之后,我发现了另外⼀个由此产⽣的惊喜:
    彻底逃离鄙视链。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旦⾃⼰参与争论,⽆论结果如何 —— 通常当然不是另外⼀⽅⼼服⼝服,⽽是不欢⽽散 —— 双⽅都
开始(必须)鄙视对⽅,然后双⽅都沦为鄙视链中的某⼀环⽽已。

网友:
楼主非linux程序猿

网友T:
比如你处理某个IC的底层驱动,比如IIC吧
可能在通讯过程中要加入各种异常判断,可能会用goto 语句,这个场景下可以用do{}while(0)break出来
int XXOO_NI_MA_BI()
{
    char* ptr = Durex;

    XXOO;

    if(Durex == NULL)
    {
        goto END;
    };

   BUY_TaoTao;

    if(Money == NULL)
    {
        goto END;
    };

    Quqianqian;

END:
    ChiPaomian();
    return HOME;
}

可以变成:

int XXOO_NI_MA_BI()
{
do{
    char* ptr = Durex;

    XXOO;

    if(Durex == NULL)
    {
    break;
    };

   BUY_TaoTao;

    if(Money == NULL)
    {
   break;
    };

    Quqianqian;
}
while(0);

}

网友:
武林高手打群架,吃瓜群众学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T:
比如你处理某个IC的底层驱动,比如IIC吧
可能在通讯过程中要加入各种异常判断,可能会用goto 语句,这个场 ...

我想你或许没仔细看帖子,没理解 LZ 的意思。
这样的做法他都知道,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妥。

网友U:
掌握do...while(0)优化程序结构,是C语言进阶的需要经历的一步。LZ还是加强学习而不是因自己未掌握就断言没必要存在。前面多位大神如@flamma都做了说明,下面我贴几段项目中实际应用的代码:

代码1:

/**
* @brief 任务运行
* @retval 任务状态
*/

static int pt_run(struct pt *pt)
{
        static T_Time time_delay;

        PT_BEGIN(pt);

        //等待
        time_delay = get_time();
        PT_WAIT_UNTIL(pt,work_condition(&time_delay));

        do
        {
                //判断当前是否是需要亮屏的界面
                if (gui_schedule_get_gui_now() == GUI_STOP_PROGRESS)
                {
                        screen_lock_unlock();

                        break;
                }

                if (State_Lock == 0)
                {
                        break;
                }

                //处理按键
                deal_key();
                //判断是否锁屏
                if (sub_time_safe(get_time(),&Time_Update) > TIME_SCREEN_LOCK * 1000000)
                {
                        //锁屏
                        inf_lcd_display_set(OFF);
                        State_Lock = 0;
                        //设置新主频
                        rcc_config(24);
                }
        } while (0);

        PT_END(pt);
}

代码2:

/**
* @brief 读取节点
* @param node_ptr 存放读取节点数据的指针.如果无节点则id为0xffff
*/

void mobile_data_read(T_Link_Node_Ptr node_ptr)
{
        T_Link_Node_Ptr node;
        uint16_t slot = 0;
        uint32_t us = 0;
        uint8_t cycle = 0;
        uint16_t slot_num = 0;
        uint16_t slot_tx = 0;
        T_Link_Node_Ptr node_find;

        node_ptr->id = 0xffff;
        node_ptr->down_cmd = 0xff;
        node_ptr->bag_index = 0xffff;

        //得到当前周期
        cycle = system_time_get_cycle();
        //总时隙数
        slot_num = cycle * SLOT_NUM_SECOND;
        //得到当前时隙
        slot = system_time_get_slot();

        //遍历:查看是否有移动点升级程序包请求
        //获取根节点
        node = Header_Ptr->next;
        while (node != NULL)
        {
                //判断是否是升级程序包请求
                if (node->cmd == CMD_UWB_REQ_UPDATE_BAG)
                {
                        //判断请求的是否是本基站
                        if (node->station_id == para_manage_read_id())
                        {
                                //增加事物命令:升级程序包
                                node->down_cmd = CMD_UWB_ACK_UPDATE;
                                *node_ptr = *node;
                                //删除节点
                                delete_link_node(node);
                                return;
                        }
                }

                node = node->next;
        }

        //遍历:查看是否有需要发送的事务命令
        //获取根节点
        node = Header_Ptr->next;
        while (node != NULL)
        {
                //判断下发时隙是否大于最大时隙
                slot_tx = node->slot_recv + SLOT_INTERVAL_TX;
                if (slot_tx >= slot_num)
                {
                        slot_tx -= slot_num;
                        //时隙未到
                        if (slot >= node->slot_recv && slot < slot_num)
                        {
                                return;
                        }
                }

                //时隙未到
                if (slot < slot_tx)
                {
                        return;
                }

                do
                {
                        //超时
                        if (slot > slot_tx)
                        {
                                //判断是否有事务命令
                                if (node->down_cmd != 0xff)
                                {
                                        //日志
                                        log_write_num_time_out_delete();
                                }
                                //删除节点
                                delete_link_node(node);
                                break;
                        }

                        //已到发送时隙
#ifndef TEST_MOBILE_DATA
                        //判断是否有事务命令
                        if (node->down_cmd == 0xff)
                        {
                                break;
                        }
#endif

                        //判断是否到发送时间
                        us = system_time_get_time();
                        //时隙中的时间
                        us -= (uint64_t)slot * SLOT_TIME / 10000;
                        if (us < SLOT_TIME_TX)
                        {
                                return;
                        }

                        //判断是否有同在此时隙的移动点且是入网事务命令
                        node_find = node->next;
                        while (1)
                        {
                                if (node_find == NULL)
                                {
                                        break;
                                }

                                if (node_find->slot_recv != node->slot_recv)
                                {
                                        break;
                                }

                                if (node_find->down_cmd == CMD_UWB_JOIN)
                                {
                                        node = node_find;
                                        break;
                                }

                                node_find = node_find->next;
                        }

                        *node_ptr = *node;
                        //删除节点
                        delete_link_node(node);
                        return;
                } while(0);

                node = node->next;
        }
}

以上代码当然可以用if...else实现,但用do...while(0)可以优化程序结构,便于阅读和后续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U:
掌握do...while(0)优化程序结构,是C语言进阶的需要经历的一步。LZ还是加强学习而不是因自己未掌握就断言没 ...

flamma做出的说明是MISRA,是从程序的安全性和健壮性考虑的。MISRA把两种都给干掉了,flamma的意思就是两种都不要用了。他举出的那个例子,你把goto全部换成break,结果一样坑。当然,他那个代码违反MISRA的地方多了去了,最主要的还不是goto,而是违反了“规则 14.1 (强制):不能有不可到达(unreachable )的代码。”我后续说编译器,就因为现代编译器基本上都能对这种失误给出warning。
MISRA基本上判处do...while(0)的死刑,你这是要闹哪样,是自己打脸还是看不懂汉字?

以上代码当然可以用if...else实现,但用do...while(0)可以优化程序结构,便于阅读和后续维护。
然而却踩了flamma的雷区:MISRA规定
规则 14.6 (强制):  对任何迭代语句至多只应有一条 break  语句用于循环的结束。

恭喜你,双重标准玩得透熟。坦白的说,我就是反对你这种的,为了干掉goto而去干掉goto,结果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简单的,就goto;不想goto,就{}+if。狂热的支持某种用途并不广泛的偏门技术还要给自己找一堆站不住脚的理由,说得过去吗。
BTW:尤其上面有一楼大言不惭的“不懂他的精妙之处”,都比MISRA枪毙的真不知道精妙在哪里。

网友V:
楼主思维没那么缜密就不要用goto了,18般兵器都有他们的特长之处,你不能因为鞭子容易甩到自己就说鞭子危险、是坨屎,那是因为你用的太弱,linux内核里随处都能看到goto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T:
比如你处理某个IC的底层驱动,比如IIC吧
可能在通讯过程中要加入各种异常判断,可能会用goto 语句,这个场 ...

从头至尾我都没有反对goto,我反对的是教科书式的为了避免goto而非得改成do...while(0)的,一上来就说goto如何如何的不好,那我就说了,do...while(0)也不好,甚至还不如goto呢。同样,我也没有反对do...while(0),比如宏。为了不用goto就去用do...while(0),我并不觉得好,我反对的是这个。简单粗暴的就goto,自己仔细的控制流程不要乱搞,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77楼祭出MISRA的大菜刀,从程序可靠性方面明文禁止了goto,但是也同时基本干掉了do...while(0),因此我觉得特意用这个玩意代替goto根本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思维没那么缜密就不要用goto了,18般兵器都有他们的特长之处,你不能因为鞭子容易甩到自己就说鞭子危险 ...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过不用goto啊。你确定我说过了?我只是反对do...while(0)代替goto啊。你们这样说到底是要闹哪样啊
我一直在说,goto不是不可以用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楼主思维没那么缜密就不要用goto了,18般兵器都有他们的特长之处,你不能因为鞭子容易甩到自己就说鞭子危险 ...

你真的错怪 LZ 了。
LZ 反对的是 do while (0) 取代 goto 的做法。

话说,熟悉 linux 内核的人来说一下?
linux 内核中,是原生 goto 多呢,还是 do while (0) 的做法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掌握do...while(0)优化程序结构,是C语言进阶的需要经历的一步。LZ还是加强学习而不是因自己未掌握就断言没 ...

诚然 do while (0) 是一种进阶的优化技巧,但我想 LZ 的 C 语言功力应该不浅。

优化技巧有利有弊,
利的地方,大家说了很多,包括你这些例子,
弊的地方,很多人都忽略了:
1、do while (0) 这货是一个循环控制语句,用这个来代替 goto,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用在这种场合,只是一种优化技巧,不能当做惯用范式,
2、你的第一个例子,do while (0) 的行数较少,这没太大关系,think 的代价可以忽略,因为我们可以一目十行,整个代码逻辑可以完整的映入眼帘,
3、问题在于你的第二个例子,do while (0) 的覆盖范围太大了,没法一目了然,我以为这是一个循环控制,然而,当代码翻页下去,发现最后是 while (0)...问题的症结就在这边,对此,我更喜欢直观易懂的代码,
4、第二个例子,更好的做法,是用子函数来重构。

所以说少用这个技巧,这只是一种优化技巧,不能当做惯用范式,
你可以去看下 linux 内核,看下是原生 goto 多,还是 do while (0) 多?
我不是 linux 猿,但我猜 goto 多。

网友:
引用 网友U:
掌握do...while(0)优化程序结构,是C语言进阶的需要经历的一步。LZ还是加强学习而不是因自己未掌握就断言没 ...

在你说楼主未掌握就断言的时候,建议你先仔细看一些帖子吧!
你这些结构,我改成goto,程序结构一样明朗,这个对c语言也没有进阶到哪里去!
这样就不知道是你应该加强学习还是别人加强学习了!

我并不否认goto的灵活度很高,但是说goto容易种bug就禁止而采用do-while-zero+break的人,
请问一下这种do-while-zero+break又安全到哪里去?而且就算不用goto,用if-else结构来处理,
程序结构也一样明朗!

犹如楼主说的,看到do-while以为是循环,看了一下while里的条件TM居然是个zero!无不无聊~

网友X:
这就跟路上看人家穿的衣服不爽 然后去吐槽人家的穿衣方式一样   正是闲得慌,  呃  我也闲得慌, 还来回这一贴

网友:
恩,确实误会楼主了
不过,楼主也不要太过纠结,只要是不用维护别人的代码,别人想怎么都无所谓。怕就怕在要维护别人的,那就比较操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就跟路上看人家穿的衣服不爽 然后去吐槽人家的穿衣方式一样   正是闲得慌,  呃  我也闲得慌, 还来回这一 ...

这还是有点意义的。
可以让后来人看到 do while (0) 取代 goto 这种技巧的利弊,
而不是教科书式的禁用 goto,那我们换种方式来写 茴 字,毕竟 茴 字,有好几种写法,
嗯,就用 do while (0) 吧。

网友:
美观代码咯
void Task_Today(void)
{
// 早上
chi_zao_can();
xiwan();
song_haizi_shang_xue();
shangban();
//中午
maicai();
xicai();
zhucai();
chifan();
shuijiao();
// 晚上
XXOO();
XXOO();
//
....
};

[code]void Task_Today(void)
{
// 早上
do
   {
   chi_zao_can();
   xiwan();
   song_haizi_shang_xue();
   shangban();
   }
   while(0);

//中午
do
  {
  maicai();
  xicai();
  zhucai();
  chifan();
  shuijiao();
  }
  while(0);

// 晚上
do
{
  XXOO();
  XXOO();
}
while(0);
//
....
};

网友:
我觉得这样并不美。

逻辑块应该重构,才更有意义:
1、用宏代替,宏里面可以用 do while (0)。
2、或者,这些用 inline 函数,or 子函数来代替。

而如果你是想直观的看到,早上、下午、晚上都干了什么的话,
那么直接加上 { } 更美,
就只要 { } ,不要 do 和 while (0)。

网友T:
还有变量作用域的问题
void zhuang_B(void)
{
int A;
A=10086;
.....; //do something;
int B;
//装B,把A值装到B
B = A;
};

有些编译器会编译不过上面这个代码。

void zhuang_B(void)
{
int A;
A=10086;
.....; //do something;
do
  {
   int B;
   //装B,把A值装到B
   B = A;
  }while(0);
};

几乎所有编译器都能编译上面这个代码。

网友W:
引用 网友T:
还有变量作用域的问题

有些编译器会编译不过上面这个代码。

你这个例子属于作用域的问题,
作用域的解决方案,应该使用 { } 来解决,
而不是使用 循环控制语句 来解决,虽然里面附带了有作用域。

网友T:
引用 网友W:
你这个例子属于作用域的问题,
作用域的解决方案,应该使用 { } 来解决,
而不是使用 循环控制语句 来解 ...

据我所知 do{}while(0); 就那么几个作用啊
不过实际写的时候其实do..while(0);用的很少
主要都在宏里面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虑程序的移植性和条件编译那方面咯

#define 业务员编号 0
........

void Task_拿下那个装B客户(int 给你A mS时间)
{
  Task_去客户那里喝茶();
  Task_去客户那里聊天();
  Task_去客户那里送样();
  Task_去客户那里送礼();
  if(时间>A)break;
}while(业务员编号);

这个例子里面,通过宏定义可以方便地修改代码某些细节的运行效果。
0号的业务员只会跑一次腿
而其他业务员会一直跑下去,直到任务超越时限

网友W:
引用 网友T:
据我所知 do{}while(0); 就那么几个作用啊
不过实际写的时候其实do..while(0);用的很少
主要都在宏里面

我想 do while (0) 的用途,应该就限于宏定义、和取代 goto,这两种场景,
出现在这些场景,还好理解点,
但更多的应该只让它出现在宏定义中。

你这边的例子,我只能说太灵活了,
在我看来,不可取,
对于智商需要不断充值的我来说,要想较快的看懂它,有点费脑子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W:
我想 do while (0) 的用途,应该就限于宏定义、和取代 goto,这两种场景,
出现在这些场景,还好理解点, ...

大哥 这是褒我还是在贬我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大哥 这是褒我还是在贬我

不褒也不贬,
这种做法,我不赞同,
只是希望,你能了解,代码要尽量写简单、直观,你这边属于非常规的做法,少点为好。
你可以搜一下 KISS 原则(Keep it simple, stupid),Don't make me think 原则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据我所知 do{}while(0); 就那么几个作用啊
不过实际写的时候其实do..while(0);用的很少
主要都在宏里面

你这个例子已经变态到完全颠覆了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反对do..while(0)替代goto,你这个就是循环:要么循环1次,要么循环到超时。

网友:
不能挣钱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网友:
以前不管看 c/c++/java书, 都强调goto破坏程序结构, 很长时间特别注意, 现在觉得自己真SB, 多一个套路, 比强迫症有意义的多.

网友Y:
开个玩笑。。。

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使用goto而使用do...各种break...while(0),那么用switch语句也可以实现:

fun(...)
{
  FILE * fp1 = NULL;
  FILE * fp2 = NULL;
  void * hdr = NULL;

  switch(0)
  {
    default:

    fp1 = fopen("file1","rb");
    if(fp1 == NULL) break;

    fp2 = fopen("file2","wb");
    if(fp2 == NULL) break;

    hdr = ModuleCreate(...);
    if(hdr == NULL) break;

    //TODO
    ...
    //Done
    break;
  }
  //exit function
  if(fp1 != NULL) fclose(fp1);
  if(fp2 != NULL) fclose(fp2);
  if(hdr != NULL) ModuleDestroy(hdr);
}

很别扭吧?

用goto:
fun(...)
{
  FILE * fp1 = NULL;
  FILE * fp2 = NULL;
  void * hdr = NULL;

  fp1 = fopen("file1","rb");
  if(fp1 == NULL) goto exit_function;

  fp2 = fopen("file2","wb");
  if(fp2 == NULL) goto exit_function;

  hdr = ModuleCreate(...);
  if(hdr == NULL) goto exit_function;

  //TODO
  ...
  //Done

exit_function:
  if(fp1 != NULL) fclose(fp1);
  if(fp2 != NULL) fclose(fp2);
  if(hdr != NULL) ModuleDestroy(hdr);
}

goto就是用来跳转的,一目了然。
如果实在觉得goto碍眼,可以这样:

#define FUNC_EXIT(label) {goto label;}

fun(...)
{
  FILE * fp1 = NULL;
  FILE * fp2 = NULL;
  void * hdr = NULL;

  fp1 = fopen("file1","rb");
  if(fp1 == NULL) FUNC_EXIT(exit_function);

  fp2 = fopen("file2","wb");
  if(fp2 == NULL) FUNC_EXIT(exit_function);

  hdr = ModuleCreate(...);
  if(hdr == NULL) FUNC_EXIT(exit_function);

  //TODO
  ...
  //Done

exit_function:
  if(fp1 != NULL) fclose(fp1);
  if(fp2 != NULL) fclose(fp2);
  if(hdr != NULL) ModuleDestroy(hdr);
}

网友:
引用 网友Y:
开个玩笑。。。

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使用goto而使用do...各种break...while(0),那么用switch语句也可以实现 ...

你的 switch 例子,很有针对性。

最后的例子,说服力不够,
因为不止 goto 碍眼,标号 exit_function 也碍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开个玩笑。。。

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使用goto而使用do...各种break...while(0),那么用switch语句也可以实现 ...

这个switch好,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符合MISRA C规范,值得do...while(0)膜拜党改弦更张大力发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汗,举例而已,我们是讨论程序结构流程,你干嘛非得要编译

看这个贴子我总是有一种想笑出声来的感觉。

网友:
do{ }while(0);代替goto, 能够限制程序只能跳出当前层的循环。而goto是可以随便跳的,既然可以随便跳,就可能不小心跳过一些关键的程序过程:

String s1, s2 = 0;

goto state;
// 被goto 跳过
switch(A)
{
case 1:s1=1;break;

}
…..
……
state:
if(s1==1)return -1;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真的错怪 LZ 了。
LZ 反对的是 do while (0) 取代 goto 的做法。

fs和usb driver/pinctrl/i2c/pm我就没看到过几个do while(0)。几乎全是goto,尤其是一个函数申请多个系统资源要按顺序释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