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 17.2 为私卡在configuring system

楼主(2016-10-09):
万能的论坛啊,我在装cadence 17.2的时候,每次装到configuring system的时候,都在卡在那儿很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碰到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没有遇到过;不过建议;在装大于5G的软件建议重装系统

楼主:
后来发现,放一个晚上不管它就好了

网友:
阿狸狗破戒大师,你下次可以试试这个,安装方便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你用是什么系统?

楼主:
win7 x64,放一个晚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软件破解有点麻烦,我用的版本比较低 16.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破解有点麻烦,我用的版本比较低 16.2的

阿里狗破戒大师

网友:
昨天才下的阿里狗破戒大师

网友:
和allegro16.6 17.2

网友B:
别装17.2了,装好后会不停的弹窗打开ie浏览器,没得修复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装17.2了,装好后会不停的弹窗打开ie浏览器,没得修复方法

阿里狗破戒大师有修复方法

网友:
没遇到过这些问题,一直还是比较顺畅的!

网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各版本能兼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里狗破戒大师有修复方法

我的MSDN 原版系统 WIN7 64bit  用HACK处理过后 启动不正常,卸之用回1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SDN 原版系统 WIN7 64bit  用HACK处理过后 启动不正常,卸之用回16.6

我也用的16.6

网友:
还在用15.7

网友(2016-11-23):
换个别的WIN版本吧,总有一个是好的。我就换了好几次!

网友(2017-09-26):
兄弟,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卡了一天还是一样啊。你有找到原因不?

网友D(2017-12-05):
哎,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软记的BUG
其实卡在configuring system的时候软件实际上是已经安装好了,可以使用的,注意桌面快捷方式用不了,但是开始菜单的可以用。

直接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关掉进程结束安装,再破解,完美。
我试过几台电脑了,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D:
哎,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软记的BUG
其实卡在configuring system的时候软件实际上是已经安装好 ...

帮了我大忙了,折腾了一下午,差点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