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6-10-10):
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这个步进电机是两相,1.8°。电机驱动器设置的是800pulse/rev,那么我pmw频率和电机转速的关系是怎么对应的呢(有驱动器细分的情况下)?

        我做了一个实验:

       我用STM32发出的PMW脉冲:1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8秒, 2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4秒, 5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16秒, 25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32秒。

       我实验频率与转速的对应是正确的吗?电机驱动器设置的是800pulse/rev是多少细分呢?电机驱动器的多少细分与驱动器上设置的XXX pulse/rev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电机细分后需要8000个脉冲转一圈,根据800pulse/rev,推出细分数为10

网友:
简单的理解。1.8度,那就是不算细分的情况下,一周200个脉冲。 200hz的话。1秒1转。
如果带上细分,比如10细分,那就是2000个脉冲一圈。。2000hz,就是1秒一转。500hz就是4秒1转。

网友B:
驱动上的细分800,1600是相对于脉冲数的。 而我们一般口头所说的4细分,16细分,针对1.8度的电机,800pulse就是 800/200=4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上的细分800,1600是相对于脉冲数的。 而我们一般口头所说的4细分,16细分,针对1.8度的电机,800pulse ...

请问一下那我实验的脉冲频率与转速对应的关系 是正确的吗?我测试的时候好像发现程序里写的16000(应该是脉冲数),对应电机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电机细分后需要8000个脉冲转一圈,根据800pulse/rev,推出细分数为10 ...

请问一下那我实验的脉冲频率与转速对应的关系 是正确的吗?我测试的时候好像发现程序里写的16000(应该是脉冲数),对应电机转一圈。

网友A:
看错了,你的驱动器设置的是800pulse/rev,对应1.8度电机就是4细分,理论上是800个脉冲转一圈,而你现在发8000个脉冲才转一圈,怀疑是不是你用STM32发脉冲计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你的驱动器设置的是800pulse/rev,对应1.8度电机就是4细分,理论上是800个脉冲转一圈,而你现在发8 ...

我感觉也是,我在程序里发送16000才对应的一圈,而不是8000。

网友:
pwm脉冲16000,80细分,定时器48细分

网友:
假定电机是1.8度的两相步进电机。
1细分  200 pulse/rev
2细分  400 pulse/rev
4细分  800 pulse/rev

假定你发脉冲的频率是8K Hz(其实就是8K pulse/s),细分设置是4细分  800 pulse/rev
那当跑到高速时的速度是   8K/800 rev/s = 10 rev/s = 60*10 rev/min

以上假定电机直接出轴 ,即机械传动为1:1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请问一下那我实验的脉冲频率与转速对应的关系是正确的吗?我测试的时候好像发现程序里写的16000(应该是脉冲数),对应电机转一圈。

楼主:
我用STM32发出的PMW脉冲:1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8秒, 2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4秒, 5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16秒, 25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32秒。程序里的脉冲值是16000时,电机刚好转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发出的PMW脉冲:1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8秒, 2000Hz时,电机一转大约为4秒, 500Hz时,电机 ...

套我给你的公式

转速 1K/8000 = 0.125 rev/s

一转刚好8 s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C:
楼主的号还没有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号还没有封?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正文字体改一下吧,不好看,论坛有些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