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是否可以在程序中自己把自己的器件识别寄存器读出来?

楼主(2016-10-10):
通过USBISP编程器是可以读出芯片ID号的   ,不知道AVR 是否可以在程序中自己把自己的器件识别寄存器读出来?  主要是显示在界面上,当前用的是啥芯片型号mega64 还是mega128啥的)

楼主:
有哪位大神懂呀

网友:
好像不行吧。。。
帮你顶顶

网友:
好多年没玩过了,按理来说如果是寄存器里面有,一般都能读得出来吧?您还是搜一搜资料,觉得应该可以,看看.h中的宏定义说不定也会对你有启发的!

网友A:
直接的签名寄存器是没有的,用 Bootloader 相应的指令的话,只有部分型号的 AVR 支持:

1. ATTINY13、ATMEGA8/16/32/64/128 不支持:Bootloader 只能读取锁定位、熔丝位,不能读取签名位(Signature Row).

2. ATTINY24/2313、ATMEGA48/88/128/328/1280/2560 支持:Bootloader 可以读取锁定位、熔丝位及签名位。

凡是可以读取的版本(貌似都是较新型号),其 SPMCSR 寄存器有 SIGRD 位,置位后使用 LPM 指令即可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的签名寄存器是没有的,用 Bootloader 相应的指令的话,只有部分型号的 AVR 支持:

1. ATTINY13、ATME ...

哦哦。。。看来这其中名堂蛮多的呀

网友:
没有专门的寄存器,不过可以自己在程序里写

网友:
自己写bootloader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