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使用TIM1和TIM8两个定时器为什么TIM8有输出TIM1没有?

楼主(2016-10-10):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river.h>
#include <usart.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此例程有参考论坛网友例程的一部分(http://www.openedv.com/thread-41832-1-1.html)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
//步进电机驱动器 测试代码
//lycreturn@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6/05/12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修改日期:2016/05/12
//////////////////////////////////////////////////////////////////////////////////
/********** 驱动器 端口定义 **************
//DRIVER_DIR   PC0
//DRIVER_OE    PC2
//STEP_PULSE   PC7 (TIM8_CH2,LCD_RW)
******************************************/

u8 rcr_remainder;   //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u8 is_rcr_finish=1; //重复计数器是否设置完成
long rcr_integer;        //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long target_pos=0;  //有符号方向
long current_pos=0; //有符号方向
DIR_Type motor_dir=CW;//顺时针

/************** 驱动器控制信号线初始化 ****************/
void Drive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PC0.2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PC0输出高 顺时针方向  DRIVER_DI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PC2输出低 使能输出  DRIVER_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PC0.2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C0输出高 顺时针方向  DRIVER_DI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PC2输出低 使能输出  DRIVER_OE
}
/***********************************************
//TIM1_CH2(PA1) 单脉冲输出+重复计数功能初始化
//TIM1 时钟频率 72MHz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
void TIM1_OPM_RCR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8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C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8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1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1,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设置只有计数溢出作为更新中断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1,TIM_OPMode_Single);/******* 单脉冲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2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比较输出2N失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1, TIM1_UP_IRQn ,ENABLE);  //TIM1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TIM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1 must be setup MOE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1 must be setup MOE
}

/***********************************************
//TIM8_CH2(PC7) 单脉冲输出+重复计数功能初始化
//TIM8 时钟频率 72MHz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
void TIM8_OPM_RCR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TIM8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使能GPIOC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8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TIM8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8,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设置只有计数溢出作为更新中断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8,TIM_OPMode_Single);/******* 单脉冲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2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比较输出2N失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8,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8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IRQn;  //TIM8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
/******* TIM8更新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8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8,TIM_FLAG_Update)!=RESET)//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FLAG_Update);//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if(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
                        if(rcr_integer!=0) //整数部分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
                                TIM8->RCR=RCR_VAL;//设置重复计数值
                                rcr_integer--;//减少RCR_VAL+1个脉冲
                        }else if(rcr_remainder!=0)//余数部分脉冲 不位0
                        {
                                TIM8->RCR=rcr_remainder-1;//设置余数部分
                                rcr_remainder=0;//清零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else goto out;   //rcr_remainder=0,直接退出
                        TIM_GenerateEvent(TIM8,TIM_EventSource_Update);//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if(motor_dir==CW) //如果方向为顺时针
                                current_pos+=(TIM8->RCR+1);//加上重复计数值
                        else          //否则方向为逆时针
                                current_pos-=(TIM8->RCR+1);//减去重复计数值
                }else
                {
out: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TIM_CtrlPWMOutputs(TIM8,DISABLE);        //MOE 主输出关闭
                        TIM_Cmd(TIM8, DISABLE);  //关闭TIM8
                        printf("当前位置=%ld\r\n",current_pos);//打印输出
                }
        }
}
/******* TIM1更新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FLAG_Update)!=RESET)//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FLAG_Update);//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if(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
                        if(rcr_integer!=0) //整数部分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
                                TIM1->RCR=RCR_VAL1;//设置重复计数值
                                rcr_integer--;//减少RCR_VAL+1个脉冲
                        }else if(rcr_remainder!=0)//余数部分脉冲 不位0
                        {
                                TIM1->RCR=rcr_remainder-1;//设置余数部分
                                rcr_remainder=0;//清零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else goto out;   //rcr_remainder=0,直接退出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if(motor_dir==CW) //如果方向为顺时针
                                current_pos+=(TIM1->RCR+1);//加上重复计数值
                        else          //否则方向为逆时针
                                current_pos-=(TIM1->RCR+1);//减去重复计数值
                }else
                {
out: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MOE 主输出关闭
                        TIM_Cmd(TIM1, DISABLE);  //关闭TIM8
                        printf("当前位置=%ld\r\n",current_pos);//打印输出
                }
        }
}
/***************** 启动TIM8 *****************/
void TIM8_Startup(u32 frequency)   //启动定时器8
{
        u16 temp_arr=1000000/frequency-1;
        TIM_SetAutoreload(TIM8,temp_arr);//设定自动重装值
        TIM_SetCompare2(TIM8,temp_arr>>1); //匹配值2等于重装值一半,是以占空比为50%
        TIM_SetCounter(TIM8,0);//计数器清零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
/***************** 启动TIM1 *****************/
void TIM1_Startup(u32 frequency)   //启动定时器2
{
        u16 temp_arr=1000000/frequency-1;
        TIM_SetAutoreload(TIM1,temp_arr);//设定自动重装值
        TIM_SetCompare2(TIM1,temp_arr>>1); //匹配值2等于重装值一半,是以占空比为50%
        TIM_SetCounter(TIM1,0);//计数器清零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
//相对定位函数
//motor motor is number
//num 0~2147483647
//frequency: 20Hz~100KHz
//dir: CW(顺时针方向)  CCW(逆时针方向)
*********************************************/
void Locate_Rle(u8 motor,long num,u32 frequency,DIR_Type dir) //相对定位函数
{
        if(num<=0) //数值小等于0 则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num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r\n");
                return;
        }
        if(motor==0)
        {
                if(TIM1->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
        else if(motor==1)
        {
                if(TIM8->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
        if((frequency<20)||(frequency>100000))//脉冲频率不在范围内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frequency is out of range! please reset it!!(range:20Hz~100KHz)\r\n");
                return;
        }

        motor_dir=dir;//得到方向
        if(motor==0)
        {
                DRIVER_DIR1=motor_dir;
        }
        else if(motor==1)
        {
                DRIVER_DIR=motor_dir;//设置方向
        }

        if(motor_dir==CW)//顺时针
                target_pos=current_pos+num;//目标位置
        else if(motor_dir==CCW)//逆时针
                target_pos=current_pos-num;//目标位置

//        rcr_integ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        rcr_remaind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if(motor==0)
        {
                rcr_integer=num/(RCR_VAL1+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num%(RCR_VAL1+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TIM1_Startup(frequency);
        }
        else if(motor==1)
        {
                rcr_integ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TIM8_Startup(frequency);//开启TIM8
        }
}
/********************************************
//绝对定位函数
//num   -2147483648~2147483647
//frequency: 20Hz~100KHz
*********************************************/
void Locate_Abs(u8 motor,long num,u32 frequency)//绝对定位函数
{
        if(motor==0)
        {
                if(TIM1->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
        else if(motor==1)
        {
                if(TIM8->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

        if((frequency<20)||(frequency>100000))//脉冲频率不在范围内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frequency is out of range! please reset it!!(range:20Hz~100KHz)\r\n");
                return;
        }
        target_pos=num;//设置目标位置
        if(target_pos!=current_pos)//目标和当前位置不同
        {
                if(target_pos>current_pos)
                        motor_dir=CW;//顺时针
                else
                        motor_dir=CCW;//逆时针

                if(motor==0)
                {
                        DRIVER_DIR1=motor_dir;
                }
                else if(motor==1)
                {
                        DRIVER_DIR=motor_dir;//设置方向
                }

                if(motor==0)
                {
                        rcr_integ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TIM1_Startup(frequency);
                }
                else if(motor==1)
                {
                        rcr_integ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TIM8_Startup(frequency);//开启TIM8
                }
        }
}

#ifndef __DRIVER_H
#define __DRIVER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此例程有参考论坛网友例程的一部分(http://www.openedv.com/thread-41832-1-1.html)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
//步进电机驱动器 测试代码
//lycreturn@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6/05/12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修改日期:2016/05/12
//////////////////////////////////////////////////////////////////////////////////
/********** 驱动器 端口定义 **************
//DRIVER_DIR   PC0
//DRIVER_OE    PC2
//STEP_PULSE   PC7 (TIM8_CH2,LCD_RW)
******************************************/
#define DRIVER_DIR   PCout(8) // 旋转方向
#define DRIVER_DIR1         PAout(4)
#define DRIVER_OE    PCout(9) // 使能脚 低电平有效
#define DRIVER_OE1         PAout(5)
#define RCR_VAL    255  //每计数(RCR_VAL+1)次,中断一次,这个值(0~255)设置大一些可以降低中断频率
#define RCR_VAL1    166  //每计数(RCR_VAL+1)次,中断一次,这个值(0~255)设置大一些可以降低中断频率
typedef enum
{
        CW = 1,//高电平顺时针
        CCW = 0,//低电平逆时针
}DIR_Type;//运行方向

extern long target_pos;//有符号方向
extern long current_pos;//有符号方向

void Driver_Init(void);//驱动器初始化
void TIM8_OPM_RCR_Init(u16 arr,u16 psc);//TIM8_CH2 单脉冲输出+重复计数功能初始化
void TIM1_OPM_RCR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TIM8_Startup(u32 frequency);   //启动定时器8
void TIM1_Startup(u32 frequency);
void Locate_Rle(u8 motor,long num,u32 frequency,DIR_Type dir); //相对定位函数
void Locate_Abs(u8 motor,long num,u32 frequency);//绝对定位函数

#endif

网友A(2017-05-12):
我曾经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一个解决方法(原理我也没理解),先初始tim8在初始tim1,之后就诡异的可以了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一个解决方法(原理我也没理解),先初始tim8在初始tim1,之后就诡异的可以 ...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诡异的问题, 我用TIM8的1和2通道输出pwm, 上电复位就没有pwm输出, 手动复位后就有pwm输出。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