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nRF24L01,我发现了一个超低成本的2.4G芯片LT8920

楼主(2016-10-10):
嘉立创商城上看到的。

LT8920 是一款低成本,高集成度的 2.4GHZ 的无线收发芯片。是之前LT8910的升级版!
外围射频电路简单,直接接天线

包括射频前端和数字基带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 支持跳频
※ 支持 SPI 和 I2C 接口
※ 内置 auto_ack 功能
※ 数据率 1Mbps, 250Kbps, 125Kbps, 62.5Kbps
※ 极低功耗(1uA)
※ 支持信号能量检测
※ 单芯片传输距离 200 米
※ TSSOP16 的封装

网友A:
多少米,和24l啥区别?

网友B:
用过不怎么稳定

楼主:
LT8910我用过,挺稳定的啊。不稳定, 估计跟电路设计或者软件有关。

网友:
是楼主代售的?发些例程来看看吧

网友:
仅仅是这个封装,就比2401好焊接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不怎么稳定

如果没有加放大,你无线的距离要非常近才行

网友:
这类玩意天线是个麻烦,少量应用时,做成模块啊,jlc优势推出模块来卖   tssop封装,比nrf24l01那种好多了

网友:
稳定性好的话,准备试试。

网友:
单片距离200m,好牛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吹

网友:
看起来不错,关注了

网友:
还有单片机2.4g一体的芯片呢 6900。用在儿童遥控车上的

网友C:
坛子里有人说过这玩意是个半成品,之前也想用这个方案,后来还是放弃了

楼主:
批量1.X (含增值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人说过这玩意是个半成品,之前也想用这个方案,后来还是放弃了

我认为是看设计和应用水平了。 比如,我看到有家大公司就用来控制家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和24l啥区别?

都是SPI接口操作的,都支持双向通讯,自带ACK反馈,区别就是命令指令不同,传输速度nRF24L01较快。

网友:
200距离?这么牛??

网友:
做个记号,能不能发资料看看

网友:
有没有手册上传看看呗。

网友:
http://sigrok.org/wiki/Protocol_decoder:Nrf24l01
兼容的还挺多!

网友D:
这种2.4G芯片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呀,一直听说芯片,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2.4G芯片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呀,一直听说芯片,还是没弄明白!

2.4GHz 指的是无线电的传输频率。一般所说的2.4G 芯片是指需自定义通讯协议的2.4G芯片(如LT8910、LT8920、LT8900、nRF24L01等等),而非同样也是走2.4GHZ 频率的蓝牙、WIFI或zigbee芯片。

2.4G芯片一般都可以支持双向通讯---发送和接收,应用广泛!应用场景比如: 遥控玩具飞机、汽车等等;无线鼠标、键盘;代替红外无方向性的各类家电遥控器(RGB灯具、电视、风扇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GHz 指的是无线电的传输频率。一般所说的2.4G 芯片是指需自定义通讯协议的2.4G芯片(如LT8910、LT892 ...

哈哈,thanks,这些应用果然都是短距离,高速率的!使用这些芯片实现了点对点通讯,能不能介绍更深入的使用技术,比如调频通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thanks,这些应用果然都是短距离,高速率的!使用这些芯片实现了点对点通讯,能不能介绍更深入的使 ...

调频和点对点没有类比关系,这些芯片就可以是同FSK模式通信

网友:
这种芯片有die裸封装,可以做牛屎

网友:
200m?说梦话吧

楼主:
此时的传播速率较低 62.5K bps...

网友E:
楼主你还不如说是你代售点然后发资料上来

网友(2016-11-25):
估计都是做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还不如说是你代售点然后发资料上来

后面我会提供源码的使用案例。

网友:
8920都用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后面我会提供源码的使用案例。

支持一对多通信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对多通信方式吗?

可以支持,但“新地址”需要重新设置。 不像nRF24L01 一次可以设置6个地址。

网友G:
这是楼主代售的?这个天线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淘宝上那种2.4G的胶棒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楼主代售的?这个天线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淘宝上那种2.4G的胶棒天线?

是的。
一般用PCB天线或者单股的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G:
来点教程什么的,我先弄10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点教程什么的,我先弄10片试试看

这个芯片,其实跟nRF24L01 的用法相差不多,都是通过对寄存器的读写,完成RF的收发。

稍晚我发个以前调试LT8910(LT8920是升级版)的代码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H:
与PL1167有什么区别?价格都在含税1元这样,量大的话不到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PL1167有什么区别?价格都在含税1元这样,量大的话不到1元

PL1167 我没有用过,也没有看过它的规格书。 我个人感觉:LT系列的无线芯片视乎在市面上更普遍些。

网友:
之前用过8900 这个是升级版本吧,之前是用在玩具上的

网友I:
这个我们产品上在用。。。 功能简单 实用

网友(2017-02-02):
测试过nRF24L01二对一,用的是地址,常串数据,有时没反应,模块是淘宝买的5元一片不知是不是质量不行。

网友(2017-03-13):
最近也在找2.4G的方案,请问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案了么?

网友J:
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我都知道,劝大家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我都知道,劝大家不要用

知道你就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我都知道,劝大家不要用

大神来科普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我都知道,劝大家不要用

很有兴趣听听,难道是你设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我都知道,劝大家不要用

这是发帖不留种的节凑么,有没有一款可以推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是发帖不留种的节凑么,有没有一款可以推荐的。

这个芯片本来是台湾人设计的,后来被美籍中国人无耻的通过手段占为己有,而且有很多bug,中国人没有能力修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本来是台湾人设计的,后来被美籍中国人无耻的通过手段占为己有,而且有很多bug,中国人没有能力 ...

几年前我好想就听到过这句话

网友:
人不就这德行吗?不是说成王败寇么?呵呵
我用的是PL1167

网友(2017-12-19):
最近刚买了两组,一直通信不成功,寄存器写不进去,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们产品上在用。。。 功能简单 实用

能出个例程吗,这两天在搞这个,一直没成功,想找大神

网友L:
初始化代码
SPLSS= 0;
        Delay_10us(300);
        SPLSS= 1;

        //LT8900_RST = 1;
        //Delay_10us(1);
        LT8900_RST = 0;
        Delay_10us(5);
        LT8900_RST = 1;                 //Enable
        //Delay_10us(5);
        SPI_CLK = 0; //set SPI clock to low
        Delay_10us(5); //delay 5ms to let LT8900 stable

        LT8900_WriteReg(0, 0x6F, 0xE0);
        //LT8900_WriteReg(1, 0x56, 0x81);
        LT8900_WriteReg(2, 0x66, 0x17);
        LT8900_WriteReg(4, 0x9C, 0xC9);
        LT8900_WriteReg(5, 0x66, 0x37);
        //LT8900_WriteReg(7, 0x00, 0x30);// use for setting         RF frequency and to start or stop TX /RX packets
        LT8900_WriteReg(8, 0x6C, 0x90);

        LT8900_WriteReg(9, 0x19, 0x40);//set TX power level 1840

        //LT8900_WriteReg(10, 0x7F, 0xFD);//crystal osc.enabled
        LT8900_WriteReg(11, 0x00, 0x08);//rssi enabled
        //LT8900_WriteReg(12, 0x00, 0x00);
        LT8900_WriteReg(13, 0x48, 0xBD);

        LT8900_WriteReg(22, 0x00, 0xff);
        //LT8900_WriteReg(23, 0x80, 0x05);//
        LT8900_WriteReg(24, 0x00, 0x67);
        //LT8900_WriteReg(25, 0x16, 0x59);
        LT8900_WriteReg(26, 0x19, 0xE0);
        LT8900_WriteReg(27, 0x13, 0x00);
        //LT8900_WriteReg(28, 0x18, 0x00);

        LT8900_WriteReg(32, 0x40, 0x00);//set preamble_len :3 byes.  set syncword_len:16 bits ----Reg36[15:0]

        LT8900_WriteReg(33, 0x3f, 0xC7);
        LT8900_WriteReg(34, 0x20, 0x00);
        LT8900_WriteReg(35, 0x03, 0x00);
        LT8900_WriteReg(36,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8900_WriteReg(37,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8900_WriteReg(38, 0x5A, 0x5A);//set sync words
        LT8900_WriteReg(39,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8900_WriteReg(40, 0x44, 0x01);

        LT8900_WriteReg(41, 0xb0, 0x00);//crc on scramble off ,1st byte packet length ,auto ack  off
        LT8900_WriteReg(42, 0xFD, 0xB0);
        //LT8900_WriteReg(43, 0x00, 0x0F);//configure scan_rssi
        //LT8900_WriteReg(50, 0x00, 0x00);
读写
unsigned char  SPI_WriteReadByte(unsigned char temp_data)
{
        while(!(SPI1_SR & 0X02));
        SPI1_DR = temp_data;
        while(!(SPI1_SR & 0X01));
        temp_data = SPI1_DR;
        return  temp_data;
}

//=========================
void LT8900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_H, unsigned char data_L)
{
        SPLSS= 0;
        //Delay_10us(1);
        SPI_WriteReadByte(address&0x7F);
        //Delay_10us(1);
        SPI_WriteReadByte(data_H);
        //Delay_10us(1);
        SPI_WriteReadByte(data_L);
        //Delay_10us(1);
        SPLSS= 1;
}
//===========
void LT8900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ress)
{
        SPLSS= 0;
        //Delay_10us(1);
        SPI_WriteReadByte(address|0x80);
        //Delay_10us(1);
        data_high=SPI_WriteReadByte(0xff);
        //Delay_10us(1);
        data_low=SPI_WriteReadByte(0xff);
        //Delay_10us(1);
        SPLSS= 1;
}

这8920不知道是自己人品问题还是什么,无遮挡20米通讯可以的,如果遥控器拿在手上晃荡着转转身就会接收不稳定,甚至靠近接收器几米了,才能通讯

网友:
关注一下,正在找无线通信的方案。

网友M:
这个芯片我在用, 不建议用在有强抗干扰的地方--如带有刷电机的板子。
就只能做做玩具用

网友(2018-04-07):
记号,22楼的回复

网友:
最近在用从某宝买的模块, 丝印是nrf24l01+ (但相信应该是国产SI24R1冒的), 不知道表现如何?

网友(2018-12-04):
手册都不正规,官网都没这型号,8900 温度-5度

网友:
关键还是看技术指标如何。

网友:
有没有915M便宜点的ic推荐,2.4G感觉环境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9-10-13):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单片距离200m必须要没有障碍物的Light-of-sight才会实现,否则也是鬼扯。

网友N(2020-03-09):
24l01 与8920能相互通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24l01 与8920能相互通信么?

不可以,两个芯片的封包形式都不一样了

网友O(2023-06-24):
引用 网友L:
初始化代码
SPLSS= 0;
        Delay_10us(300);

你好。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
你好。有相关资料吗?最近在调试,遇到些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O:
你好。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嚯,,,几年过去了,当时没解决,项目放弃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嚯,,,几年过去了,当时没解决,项目放弃了

我现在  读取寄存器都读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  读取寄存器都读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照例程就可以,这东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有相关资料吗?最近在调试,遇到些问题。

应该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我用逻辑分析仪 看了。数据还是不对。。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L:
照例程就可以,这东西简单

我调试了好久了。。。。。。

网友:
I2C的话,要考虑时钟拉伸的问题

网友O(2023-12-19):
LT8920接收信号时,装在金属外壳里面,距离只有 3米。 请问,有遇到过吗 ?

放在外面,20米以上没有问题。但是把接收板放金属外壳里面,就只有2-3米了。

网友P:
看到当年“代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O:
LT8920接收信号时,装在金属外壳里面,距离只有 3米。 请问,有遇到过吗 ?

放在外面,20米以上没有问题 ...

金属外壳带屏蔽功能啊,除非天线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到当年“代售”了 😁😁😁

莫大,你让我又想到了什么叫“永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们产品上在用。。。 功能简单 实用

你好,请问下,用的怎么样? 我使用时,发现 距离很短 。。。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M:
这个芯片我在用, 不建议用在有强抗干扰的地方--如带有刷电机的板子。
就只能做做玩具用 ...

你好,请问下, 强干扰环境,有方法解决吗?
我用的就是强干扰的地方。。。。。。干扰还必须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