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群晖的NAS,请有的坛友回答一下

楼主(2016-10-10):
群晖的套件中心的套件安装要收费吗?
几个人用,用SVN或者git,文件共享,raid1,ds216play是否够用?

网友A:
要买intel cpu的,不要买ar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intel cpu的,不要买arm的

运算能力没什么要求,主要目的是做文件备份和共享。

第一个问题 ,套件收费吗?
如果收费,不如自己搞个小电脑装个windows server 或者 linux ,买NAS就想省事

网友B:
买台GEN8,装个Win或Linux系统。

网友:
黑群晖,一样用,具体知识可以先在网上了解一下。

网友C:
我用的DS1515
几个人用、频繁读写大文件最好上好点的,因为可能同时读写,总吞吐量受硬件限制。
1群晖的套件中心的套件安装要收费吗?
群晖系统套件本身是免费的,它还可以安装synology或者第三方的app,目前用的几个常用app也都是免费的。
2 几个人用,用SVN或者git,文件共享,raid1,ds216play是否够用?
够不够用得看你的具体需求:容量、速率
RAID1相当于一块硬盘的容量
DS216play读写都100MB/s多一点,人多的话可能会显得慢。DS216J的速度和DS216play一样,价格更低。

网友D:
gen8!!!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DS1515
几个人用、频繁读写大文件最好上好点的,因为可能同时读写,总吞吐量受硬件限制。
1群晖的套 ...

谢谢讲的这么详细

没什么频繁读写的,读写工作量应该很小,主要还是关心套件软件,买这个就是为了省心,如果再折腾买软件那就烦了

SVN git是免费的吗?官方介绍有的说免费,有的不说,刚好SVN没说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n8!!!谁用谁知道~

群晖能满足,就不折腾Gen8了

网友E:
文件共享没问题,但gitlab不一定能跑起来,不知道你是用自带的git server还是gi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件共享没问题,但gitlab不一定能跑起来,不知道你是用自带的git server还是gitlab ...

目前都是用svn,自带的能用就可以,git暂时不用,后续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是用svn,自带的能用就可以,git暂时不用,后续再说

那楼主做做小白鼠吧

公司有用群辉做共享,不过svn跟git服务还是用独立的服务器来搭

如果预算不是很紧的话建议还是用一台独立的小服务器搭gitlab或svn,定期备份到群辉,代码的价值不是一两台服务器的成本可以衡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能满足,就不折腾Gen8了

GEN8几乎不叫折腾,装个系统搞定

整体成本和稳定性要远远优于白群晖

网友F:
gen8!!!谁用谁知道~

我在用,真的好用, 不折腾, 装个 windows server 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en8!!!谁用谁知道~

我在用,真的好用, 不折腾, 装个 windows server 就ok了。  ...

擦,好贵哦
我在用ds213j  arm的芯片,个人用够用了
还用来做视频监控放家里,平时就是webdav 协议同步备份一下资料防止丢失

网友H:
ARM的还是弱了点  上X86吧   DS216+2淘宝国行2300。         套件基本都是免费的 除了增加IPC数量要买授权,还有两个叫啥的套件要收费。
我就是上个月入的DS216PLAY+2个4T红盘RAID1.个人存东西倒是够了,你好几个人用可以适当增加一点预算换X86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的这么详细

git和SVN都是开源套件,免费的。用了那么久,目前我还没发现什么套件是收费的。群晖很多套件的功能在DSM 6.0有很大加强,但目前黑裙好像还不能装DSM 6.0。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M的还是弱了点  上X86吧   DS216+2淘宝国行2300。         套件基本都是免费的 除了增加IPC数量要买授权 ...

好的,我再去看看

网友:
群晖的低端型号的性能不是很给力,高端型号价格太贵。
楼主的选择并不是十分合适,或者向下选216j价格便宜,或者向上选216+II,性能更强一些,play是加强了硬件解码能力,和你的需求不合。
群晖低端系列的主处理器处理能力略弱,所以并行的大数据处理会比较慢,数据传输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多人同时读写操作比较多的环境,还是建议不要用群晖。
虽然群晖的高端商务系列能满足你的需求,但是性价比嘛,真不如换GEN8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擦,好贵哦
我在用ds213j  arm的芯片,个人用够用了
还用来做视频监控放家里,平时就是webdav 协议同步备 ...

你那个型号我看某宝卖1400

我买的 gen8 才1500哦, 怎么会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型号我看某宝卖1400

我买的 gen8 才1500哦, 怎么会贵呢。

我还以为4000多呢,还好
我的这个是搞活动送的,没花钱,只在京东买了个2TB硬盘做资料备份用,性能刚好够用,还可以自己交叉编译一些开源软件在上面玩玩,
不过装了mjeg-streamer后cpu利用率很高,不过无所谓了,放家里做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的这么详细

SVN免费。。。。。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买和初步使用的结果,供需要的人参考:

买了群晖的D216j,配了2块3T的硬盘

1 装上2块硬盘,默认为raid1,暂时没找到设置

2 共享网络硬盘很方便,方便大家存储大的资料等等,直接影射为硬盘

  映射了2个共享目录,分配一个公共账号和管理员账号,一个目录公共账号只能只读文件,方便放一些不能随便删除的文件
  这一块配置还是很方便的

3 SVN
   SVN的配置功能被DSM禁止掉了,配置文件只读,不能配置公共的权限管理和公共的账号,想分目录设置权限没有实现,多个工程需要配置多个账号
   登陆ssh,也不能修

4 因为需求不高,速度感觉还不错,够几个人用了

其它功能不需要,未测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买和初步使用的结果,供需要的人参考:

买了群晖的D216j,配了2块3T的硬盘

加上硬盘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上硬盘什么价格.

jd上的希捷nas盘 899一块

网友J(2016-11-09):
引用 楼主:
jd上的希捷nas盘 899一块

NAS硬盘与企业级硬盘哪个更适合,感觉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NAS硬盘与企业级硬盘哪个更适合,感觉价格差不多。

应该是NAS硬盘更合适,当然普通硬盘也可以,网上DIY的人说普通的也很好

虽然买了群晖的,做存储足够了,要做更多的,定制性不够

最近看NAS相关的论坛比较多

惠普的Gen8了解下来,速度慢,噪音大,功耗大,其它都是优点

有时间的建议自己用主板组装,装windows,再装黑群晖

网友K:
公司用你不买GEN8???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司用你不买GEN8???

就备份数据,防止电脑崩溃数据丢失,没精力自己折腾

家里和公司里都是用的群晖,买回来就用,挺方便的, 刚开始还想折腾一下,后来就不想了

Gen8在DIY论坛里评价不好,很多人也是听人说而已。

比如都说西数的红盘好,刚买回来就是坏的,刚换完货,需要自己仔细了解后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备份数据,防止电脑崩溃数据丢失,没精力自己折腾

家里和公司里都是用的群晖,买回来就用,挺方便的, ...

其实DELL的OPTIPLEX系列加个硬盘就很可以了。
不过因为我住的是四层楼房,所以对电脑噪声不敏感。

网友:
感觉西数的硬盘不如希捷的,我手里的几个移动硬盘用下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买硬盘基本上我就选希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en8!!!谁用谁知道~

我在用,真的好用, 不折腾, 装个 windows server 就ok了。  ...

这种东西通过网络传输方便吗?

比如在公司,或者外地,访问家里的服务器,然后 上传或者 下载  文件   会不会很慢?

对于大文件来说这种传输实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备份数据,防止电脑崩溃数据丢失,没精力自己折腾

家里和公司里都是用的群晖,买回来就用,挺方便的, ...

是不是在JD买的
现在好多东西,都分为电商专供,唉

网友L:
硬盘希捷,个人觉得比西数,东芝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买台GEN8,装个Win或Linux系统。

Gen8 和 TS250 哪个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硬盘希捷,个人觉得比西数,东芝好。

对比的是红盘吗 ? 貌似西数的红盘,网上评测还可以。 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
我只想知道能外网吗?自己cubietruck装了个samba,但是无法外网

网友:
引用 网友M:
Gen8 和 TS250 哪个更好点?

联想的服务器,想都不要想。

网友:
入坑吧 。主机2100 内存900 硬盘5个。cpu 1100  这些都是入坑后要加的

网友N:
买NAS必须买UPS,之前群晖在家测试,断电一次就出问题了,还是返厂维修才搞好,同时有个QNAP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NAS必须买UPS,之前群晖在家测试,断电一次就出问题了,还是返厂维修才搞好,同时有个QNAP屁事没有 ...

异常断电过一次,好像没什么问题,能恢复。
UPS有没有便宜好用推荐的,异常断电的时候自动关NAS就可以,不用很长时间,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产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异常断电过一次,好像没什么问题,能恢复。
UPS有没有便宜好用推荐的,异常断电的时候自动关NAS就可以, ...

http://item.jd.com/157841214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O:
http://item.jd.com/1578412140.html

我也是买的这款

网友P:
一直没有搞明白 如何从外网访问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直没有搞明白 如何从外网访问群晖

白裙带quickconnect。黑裙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