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k2336YA示波器使用中坏了无显示,拆开看F89烧断……

楼主(2016-10-10):
前些年收了坛友一台Tek2336YA示波器
今天使用中坏了,无显示。VERT OUT / HV POWER A15的PC板上,高压供电的保险管F89烧断(规格是125V/250mA),换掉保险管再烧。保险管熔断比较温柔,像是电流稍大而不是短路那种烧法
没有维修手册,测量板上几个三极管没有明显短路,无从下手了

是否有人能共享维修手册/原理图?
或者提供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可能电容高压下漏电,把保险管后面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手工的,应该是70年代技术

网友:
这个布线好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容高压下漏电,把保险管后面电容换掉

多谢指点
保险前的电压是+58V(此机工频变压器,电源板上标+40V,可能因为无负载电压偏高一点,认为正常),保险后面有一个10uF/100V电解电容,取下来LCR测量,容量12uF,D=0.534,貌似没坏,换掉看看。

楼主:
另外,该机大部分元器件丝印日期是82-84年,年龄比我还大

楼主:
后记:
换掉保险后面的电解无效,还是会烧。
板上的半导体器件能测量的都排查过,没有明显短路。
根据当年修彩电的经验,怀疑是高压包有问题(最大几率的是高压绕组击穿)导致电流大。这个机器很少见,估计配件没法买了。

1、求该机的A15 PCB板。或者
2、有人需要该机其它零件么?整机出,或者拆散了出都可以,价格好商量

网友:
crt显示的吗

楼主:
是CRT的,老古董了

网友C(2017-02-19):
给你图纸,自己看着慢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图纸,自己看着慢慢修。

感谢热心坛友分享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