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express控件是如何加载使用?

楼主(2016-10-11):
请问下这个控件内部的属性是如何自定义,另外这控件如何和自身的C#程序进行加载。第一次了解这个控件,还请指教!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新知识,呵呵,自己咕噜寡闻了!坐等用过的大神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新知识,呵呵,自己咕噜寡闻了!坐等用过的大神出现! ...

共同学习

网友B:
我只用过devexpress的表格、图表等控件,确实好用!
我的使用经历:devexpress有安装文件:dxperience, coderush, dxtreme等,都安装上,关键还得找破解。
装完后,好像就和vs自带的控件一样用了。
网上有很多dxperience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devexpress的表格、图表等控件,确实好用!
我的使用经历:devexpress有安装文件:dxperience, cod ...

是的  我也准备用在图表和报表的功能上  现在网上搜了这些应用  目前正在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准备用在图表和报表的功能上  现在网上搜了这些应用  目前正在啃    ...

但是这个不知道程序发布的时候怎么弄,好像还得在待部署的机器上装dxperience

网友C:
先安装,然后在VS中会有控件,和标准WINFROM控件使用一样。在引用时将复制到本地设置为TRUE,这样在你的BIN目录下就会有需要的DEV的DLL,发布时,直接拷贝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安装,然后在VS中会有控件,和标准WINFROM控件使用一样。在引用时将复制到本地设置为TRUE,这样在你的BIN ...

在做C/S基础本的打包软件时  这个控件也是跟普通控件一样  可以直接打包在内吗?

网友C:
不论什么版本,直接把用到的DLL打包就行了。客户端不需要安装DEV控件的,只要使用到的那几个文件。

网友D:
我咋觉得自己写代码绘图,挺好的,根本不用啥图表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论什么版本,直接把用到的DLL打包就行了。客户端不需要安装DEV控件的,只要使用到的那几个文件。 ...

用实验室的古董PC机   里面还是跑的VS2005的 调用的时候  会有问题,那我再测试一遍,会不会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觉得自己写代码绘图,挺好的,根本不用啥图表控件,

大牛啊

网友:
你的图表是啥样的?发个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实验室的古董PC机   里面还是跑的VS2005的 调用的时候  会有问题,那我再测试一遍,会不会是没有设置好 ...

我确实没有在VS2005上用过,我的是11.2版本,在VS2010上用的。估计你要找相应的版本。

楼主(2016-11-21):
引用 网友C:
我确实没有在VS2005上用过,我的是11.2版本,在VS2010上用的。估计你要找相应的版本。 ...

好的 目前已在VS2010上测试成功  这个控件好用   能力有限 比我自己写的空间  好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