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机哪家强

楼主(2016-10-11):
爱普生和斑马的应该比较好吧?但好贵啊,有没有人用过富士通的?

网友A:
楼主要打印什么?什么环境?

EPSON 和 ZEBRA的当然贵了,国内做的也满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打印什么?什么环境?

EPSON 和 ZEBRA的当然贵了,国内做的也满好的呀 ...

量不多的,关键要能支持ZPL或EPL之类的东西,能自己做程序

网友:
用过台湾TSC,除过用过便宜碳带导致老是【无碳带】故障外,用了两年,其余时间没有什么故障。

网友B:
去山东找蓝翔啊。。。

网友:
打印多大的?热敏打印机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立象

网友:
斑马的GK888,是中国市场专用型号,好像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网友:
用过立象的!  桌面型的 感觉还行。用了3年左右。估计打了7000个标签。

网友:
brother 不二选择。

网友:
我也是兄弟牌。好用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喷墨的哪家都一个球样,要人维护,墨堵,能否上激光?建议激光,基本不用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山东找蓝翔啊。。。

这个应该要去山东找新北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多的,关键要能支持ZPL或EPL之类的东西,能自己做程序

山东新北洋做的标签打印机应该还不错,所说现在火车站打票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他们生产的,虽然挂的不是他们的牌子!

网友:
TSC我们公司两台,用着都没什么问题,1000来块钱,不错啦

网友C:
请教楼上诸位,下述问题是设置原因还是机器问题?

我用的兄弟的GT820,
40*60的热转印型标签,
打印效果不够清晰锐利,打印图片时甚至会缺显。
如下图
上排显示为GT820打印,下图是购买其他产品时商家的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诸位,下述问题是设置原因还是机器问题?

我用的兄弟的GT820,

字体不一样,看起来打印分辨率也不一样,下面的高。

网友:
公司用GODEX,没研究
去电子城问下就可以,就那几个牌子
之前了解过,国产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诸位,下述问题是设置原因还是机器问题?

我用的兄弟的GT820,

人家可能不是用标签打印机打出来的,而是印刷的。

网友:
brother at your side

现在用兄弟的热感应,热敏的便宜。

网友:
斑马啊,无可争议的行业老大

网友:
我们公司好像也用的GODEX

网友:
斑马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诸位,下述问题是设置原因还是机器问题?

我用的兄弟的GT820,

斑马GT820 分辨率只有203dpi,效果只能那样了。想更清晰犀利,选高分辨率的,当然价格也蹭蹭的涨

网友:
我们公司用zebra  105sl  300dpi 和 argox  x-2000+ 203d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