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的JMP @A+dptrl类功能怎么用C实现?

楼主(2016-10-11):
看过SWITCH CASE编译后是用逐个条件判断的方法实现,当很多条件需要对每个条件的时间等价时这方法不可取

网友:
很多条件并且每个case都是按顺序连续时就变成JMP@了

网友A:
函数指针查表
直接等价替换,无需看编译器脸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查表
直接等价替换,无需看编译器脸色

推荐这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查表
直接等价替换,无需看编译器脸色

谢大侠,C真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