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元以下单片机?

楼主(2016-10-11):
现在需要一单片机,1.8-5.5V供电,带LCD驱动4COM*8SEG脚,价格在1元以内的,有没推荐?谢谢

网友:
LCD 4×8  可以使用1/2bias   普通的IO口就可以驱动,这样更好找芯片了。

网友:
1/3bias有没有便宜的?绑定也可以

网友:
去台湾找绑定的

网友A:
1.8-5.5V供电,带LCD驱动4COM*8SEG脚
LCD电压范围能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5.5V供电,带LCD驱动4COM*8SEG脚
LCD电压范围能这么大?

电压要不就是3.3V  要不就是5V 供电,LCD屏跟据电压来定做

网友:
台湾应广有OTP呀,但只能1/2bias。我用过好多。

楼主:
不行就只有2楼方法了  IO模拟  1/3BISA
用STC51做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台产,各种绑定掩膜的符合你,关键是找对代理商,

网友(2017-02-12):
这个只能1/2偏压了,你找我试试

网友B(2017-04-12):
STC好像有几款STC的,还带ADC的,几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好像有几款STC的,还带ADC的,几毛钱

有这么宽电压的吗,1.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宽电压的吗,1.8-5

stc15w的很多啊,你可以打他们总部问问

网友(2017-06-29):
MCU 直接驱动段码屏也可以的,带LCD MCU都不便宜

网友(2017-07-30):
我这里提供2.2~5.5v的,不知道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