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遥控风筝(动力三角翼)

楼主(2016-10-11):
我的遥控风筝可以飞了,由于是晚上飞的,没拍视频,等周末有空再拍。
这东东的名字不知该叫“遥控风筝”呢还是“动力三角翼”,总之能飞就行了,还挺耐摔的。
按我的理解,这个飞行器的飞行姿态是靠改变重心来实现的,所以在低速下也能很好的转弯,
由于重心低,这东东也不容易失速后马上掉下来。
之前做过一个遥控纸飞机,速度低的时候几乎不能转弯。

遥控风筝的参数:
尺寸没有测量,各位将就着看图吧。
电池:3S/1000mAh.
电机:某没牌子的1806,KV值可能是2280,价格约28,买了很久不记得了。
  桨:6040.
飞控:要注意需要有“三角翼混控”功能,由于我是DIY的,用NRF24L01P+PA模块做的,
      所以不太了解成品遥控。

制作过程:
1.风筝横杆中间固定一个十字形的敷铜板片,这个十字片的作用是用于固定横杆与纵杆,防止横杆转动。
在十字片左右约4cm处固定一个T形片,T形片的下端先钻个孔,用于穿钢丝,用于连接舵机。
固定方法:先用铜丝绑好,再用热熔胶粘住。

2.用两片L支架将立杆垂直固定在底板上,无刷电机也用同样的方法固定在立杆上。

3.制作立杆与风筝纵杆之间的连接件--“万向结”
用一小块长方形薄铜皮(或易拉罐皮)的中部包住纵杆,留一点点空隙让纵杆能转动;
铜皮多出的部分夹住一小片敷铜板,外侧再固定两片敷铜板,外侧敷铜板通过一颗螺丝
连接立杆,且能转动。
最后的效果是:风筝纵杆相对于立杆能横滚、俯仰,但朝向一致。

4.风筝纵杆限位:
为了让立杆固定在风筝纵杆上与横杆交叉处靠后约4cm处,需在此位置处加两颗“绝缘柱”,用热熔胶固
定绝缘柱即可。

5.底板加装轮子,这个看图就行了。
(轮子并不是必要的,用手抛飞也是可以的)

6.安装舵机:
用704胶将两个舵机固定在立杆上,再用胶带缠一圈防止掉落。
照片8、9里的舵机方向搞错了,请仔细看图10,总之要注意钢丝的方向。

7.用钢丝连接舵机与横杆T形片,把电调、接收器与电池都固定好,然后就可以试飞了。

==================================
最后上几张曾经的遥控纸飞机的照片,由于低速下不易转向所以暂放一边了,不过倒是挺耐摔的。

网友:
楼主从地面的改到玩空中的,利害

网友:
期待周末的起飞视频,看起来很有意思

网友:
创意不错,期待视频

网友A:
一个马达也能滑翔起飞?

网友:
这个DIY我给99,多一分怕骄傲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马达也能滑翔起飞?

为什么不能呢?
载人的都可以,遥控的也可以,网上有别人的遥控风筝视频。
我家附近没有足够的场地,昨晚在一个小山坡上抛飞的。
等周末找地方试下能不能滑翔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呢?
载人的都可以,遥控的也可以,网上有别人的遥控风筝视频。
我家附近没有足够的场地,昨晚 ...

楼主,你咋不飞呢?
楼主,你真的要飞了?
楼主,带着我呗!

网友B:
这个需要陀螺仪吗?主控用的什么,里面有什么算法吗?

网友C:
这个有意思,三角翼可以做很大,但关键是飞控算法。期待结果。

网友:
大的纸飞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陀螺仪吗?主控用的什么,里面有什么算法吗?

不需要陀螺仪,只需让舵机、电机按照遥控器给定的值转动就行了,没什么算法。
我是用STC15W408AS和NRF24L01P+PA模块来作接收的,
遥控器是买的外壳,自己做的电路,用STC15W4K48S4读取摇杆、控制显示屏,用STC15W408AS和NRF24L01P+PA模块作为发射。
(为了控制四轴,为了实现“无头模式”,遥控器里用了加速度传感器、磁传感器)

建议买成品吧,省时间,一般的都行,要注意需要“三角翼混控”功能。
只需要用到三个通道:俯仰、横滚、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意思,三角翼可以做很大,但关键是飞控算法。期待结果。

无需飞控算法,就像一般的固定翼飞机一样,开环控制即可。

网友:
好想玩玩啊,

网友D:
呵呵,你的DIY能力好强,风筝终于没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的DIY能力好强,风筝终于没有线了

这东东早就有了吧,网上能搜到。
只是我的这个制作过程对于大多数电子爱好者来说相对容易些。

网友:
LZ牛人啊,多出精品。

网友:
期待起飞视频

网友:
等着看看飞起来怎么样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E:
NRF24L01P+PA , 这个是买的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画的PCB?是否可以提供 这部分的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P+PA , 这个是买的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画的PCB?是否可以提供 这部分的电路参考? ...

现成的模块,淘宝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期待视频~

网友:
有意思,期待楼主视频

网友:
超级棒的动手能力,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做得不错,坐等视频。

网友F:
不会一去不复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一去不复返吗?

很难说,万一飞到树上就完了。
不过,多数情况应该是飞太远,超出遥控范围。
但是我的程序里有一些措施:
飞控一段时间内未接收到遥控数据,则油门逐渐降低、方向舵往左(或右,总之不能直飞)、俯仰舵向上。

网友:
期待视频,有意思啊

网友:
牛牛牛,必须顶,模友深藏不露呀。这应该属于飞翼类了。我也才是入门四轴F450

网友:
才发现全是热转印的板,太牛了。这才叫DIY精神呀

网友:
楼主厉害,期待视频,这个有意思

网友G:
用了两个舵机,从图中看,两个全是在控制左右倾,没有俯仰吗?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悬挂点与舵机控制点有个前后位置差,形成了三角结构,原来是两个舵机同时上下动作来实现俯仰,,得用混控来实现

网友:
坐等视屏。。。。。。。。。。。。好东西

网友:
难得一见的DIY作品,有创意,必须赞一个

网友H:
如果是一只大一些的风筝,是否可以加上摄像头呢,

网友H:
这个续航比四轴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马达也能滑翔起飞?

昨晚在马路上试了下,可以起飞。
后来又飞了几次,由于有风,转向控制不太灵,最后掉在小区大门口房顶上了,
还好只有两层楼高,借来梯子爬上去拿下来了。
上传一小段起飞视频给大家解解馋,光线不好,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这个绝对得赞一下

网友:
给楼主99分,多一分怕骄傲。我也想做个这东西给儿子玩。

网友H:
旁边的小朋友亮了,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有意思的玩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续航比四轴好多了

我的450,也才十几分钟的样子,还是3S55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旁边的小朋友亮了,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有意思的玩具啦

一个是邻居的小女儿,另一个是我儿子,兴奋得很。
在小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下,飞了好几次,一次撞树上(还好自已掉下来了),一次差点撞到人家窗子,最后一次飞到房顶上,爬梯子去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在马路上试了下,可以起飞。
后来又飞了几次,由于有风,转向控制不太灵,最后掉在小区大门口房顶上 ...

大赞,看来有时间,也要弄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了两个舵机,从图中看,两个全是在控制左右倾,没有俯仰吗?

两个舵机同时上下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一只大一些的风筝,是否可以加上摄像头呢,

可以呀,像穿越四轴那样整个FPV什么的。

网友:
给楼主99分!多了怕你骄傲^_^

网友:
东西做的真好,期待楼主的试飞

网友:
楼主厉害。膜拜中,大部分是热转印,真是DIY

网友:
强帖留名。这东西机械结构是难点

网友I:
看着 很好玩的样子  最大的优点就是设计简单 程序也简单很多  可是我就怕  你的桨把风筝尾巴绞进去 尤其是刚起飞 桨没转时 来一阵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 很好玩的样子  最大的优点就是设计简单 程序也简单很多  可是我就怕  你的桨把风筝尾巴绞进去 尤其是 ...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把尾巴剪短了。
其实后面那些尾马直接去掉也行的。
像这种:

网友I:
忽然想起这不就是 马云家 卖疯了的 航模遥控KT板苏-27泡沫su27模型滑翔机么!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忽然想起这不就是 马云家 卖疯了的 航模遥控KT板苏-27泡沫su27模型滑翔机么!
上图

哦,这东东飞起来相当快吧,我的技术是架驭不了的。
坛内有制作教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55177-1-1.html

网友:
续航时间??

楼主:
估计十分钟左右,这两天忙着练习起飞、降落,所以没有具体测量。
家附近空间小,容易撞电线杆,飞高了又怕掉房顶上,等找到空旷一些的场地再测下能飞多久。
现将视频传上来:

GIF图像:

网友J:
挂一个摄像头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挂一个摄像头上去看看?

很想挂一个能实时传输视频的,应该会有开飞机的感觉,
再挂一点摔炮或者烟花就更有感觉了。
不过这东东负重能力有限,而且会影响续航时间,最主要的是烧钱,所以暂时没这打算。
目前的打算是做一个像无人机的外形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