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V的ISP下载功能失效

楼主(2016-10-11):
在对ATmega48V的熔丝位设置成内部128Khz时钟后,就再也无法用ISP方式下载了。原来用的编程器是USBASP,后来换成双龙的USB ISP下载线也是不成功。请问坛友们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还漏了一点,我设置成内部128Khz时钟,还设置成了8分频,也就是16Khz了。

网友:
你把下载速度调慢了试试。

网友:
双龙的应该可以调速,调成最慢的应该可以恢复熔丝。USBASP有自适应下载速度的固件,找一个重刷固件应也能行。

网友A:
48V和48P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V和48P有啥区别?

48V和48PV最低工作电压1.8V,1.8V时只能工作在0-4MHz,48P最低工作电压2.7V,2.7V可到10MHz速度。48P好像是低功耗版本,48PV是低功耗低压版本。

网友:
没有失效,只是你的下载速度太快了

网友:
usbasp有个跳线,把下载速度调低就行了

网友B:
16K 主频恭喜你,双龙和 USBASP 的低速基本都不行了,需要 SCK 速度 <4K.

如果手头有 M8 系统板(7.3728M)的话,倒是可以用 STK500 那套固件刷成下载器(最低 SCK=603Hz),
IO (PB2/3/4/5) 插跳线到锁死片子的 ISP 口,用 AvrStudio 驱动着把熔丝位改回来。

需要固件的话联系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K 主频恭喜你,双龙和 USBASP 的低速基本都不行了,需要 SCK 速度

感谢回复!

网友:
减慢ISP的速度试试看,估计是ISP的速度不能高于芯片的频率

网友:
死锁了,接个51的clk out 脚解锁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90618-1-1.html?_dsign=c89d8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