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个高大上的POE供电模块

楼主(2016-10-11):
买了两个无线AP,自带的模块,电源是DC12V。

网友:
AP自带的也就这样了。

网友:
跟电话一样,供电和传输数据都是那两根线。

网友:
我一直是这用的,

网友:
外壳很漂亮,能用就行

网友:
最简单的PoE供电器

网友A:
除了1236外的4条线就是ppoe供电的吧,
平时没什么用,我就把多余的4条里面的2条用来做电话线,这样省事

网友:
不能1000M传输 只能100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1236外的4条线就是ppoe供电的吧,
平时没什么用,我就把多余的4条里面的2条用来做电话线,这样省事 ...

哈,如果遇上1G的以太网,8根全用就傻眼了,

网友:
没问题的。。百兆千兆都是交流信号,网口有变压器隔离的。这个电源是直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如果遇上1G的以太网,8根全用就傻眼了,

千兆的暂时只在家里用的newifi 2上有2个千兆,公司的古董网络都还是100M
照你这么说,ppoe也没法用在千兆网络上吧?
我见过直接把电源地 和4条网线封装在一条线上,然后再手工做接头给设备供电的

网友:
POE规范好像是要芯片识别用电器电流大小的。

网友:
这不是TPLINK的AP配套的POE合路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兆的暂时只在家里用的newifi 2上有2个千兆,公司的古董网络都还是100M
照你这么说,ppoe也没法用在千兆 ...

按照标准的POE规范来,千兆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些简化的POE电路,千兆肯定不能用

网友:
擦,标准PPoE海带协议的啊,还是这个简单的好,省事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网友:
非标poe都这样的

网友:
没有上单面板呢

网友:
差评,居然用双面电路板,太浪费了,硬件工程师你被开除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都是铁芯铜皮超五类缆,阻值巨大,遇到这样的线poe也只能一声叹息。

ps.
前几天心血来潮测试标称0.4的网线,阻值比计算的大十倍,开始怀疑电桥故障,最后惊叹科技水平真是突飞猛进,外表一点看不出来是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