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USB audio方面的书籍或者文章介绍吗?

楼主(2016-10-11):
看到坛子里很多USB HID,CDC还有MSC,就是没发现有关于audio的介绍。
谁有好的资料?

网友:
你是要USB 方面呢?还是Audio方面呢?两者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如果是USB Audio不过是串行数据格式的转换而已,反而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如果你公司是业内的,应该会是usb.org会员,有内部资料。
如果是顺带要做的功能,可看MCU官方的Audio实例。

附文档:

编辑说明:追加文档

网友A:
usb.org上面有关于USB AUDIO的文档介绍,不过看起来很蛋疼。专门讲usb audio开发的书貌似没有看到。国外有个开源项目,基于ATMEL的单片机实现的,SDR-WIDGET。stm32的usb audio例程也可以作为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org上面有关于USB AUDIO的文档介绍,不过看起来很蛋疼。专门讲usb audio开发的书貌似没有看到。国外有 ...

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 audio程序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org上面有关于USB AUDIO的文档介绍,不过看起来很蛋疼。专门讲usb audio开发的书貌似没有看到。国外有 ...

错怪Cube了,自动生成的可以识别。只要把stack改为0x2000,heap0x4000,就可以了。

网友B:
搭车问一下,那种usb声卡做的语音盒,可以解来电显示,挂摘机检测的。功能好用便宜。有人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那种usb声卡做的语音盒,可以解来电显示,挂摘机检测的。功能好用便宜。有人了解吗 ...

这个“语音盒”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