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晶体管电路原理(两NPN管,bc短路,e极接信号)

楼主(2016-10-11):
请看图中红色框框部分电路,这个电路里面三极管的用法,看不太懂,来向坛里大神请教下,感觉像是保护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网友A:
发射结当稳压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结当稳压管用

请教下:这样用作为稳压管的原理是什么,相比于用单个稳压管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结当稳压管用

你说当PN结用,用作稳压管还是想不通,倒是想起来了一个器件:双向TVS

网友B:
楼主看下三极管手册上的BVebo参数,大约6V,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两个串联就是双向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幅。
相对于普通稳压二极管的优点是漏电流低,貌似万用表里也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三极管手册上的BVebo参数,大约6V,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两个串联就是双向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幅。

这下懂了,感谢楼上两位大神!

网友:
看这个图应该就是万用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三极管手册上的BVebo参数,大约6V,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两个串联就是双向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幅。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