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画pcb的大神吗?想请帮忙画个板子。

楼主(2016-10-11):
如题,有专业画pcb的大神吗?有个板子,自己没时间画,想请帮忙(付费是必须的)画个板子。

自己有强迫症,对画出来的板子的质量要求有点高,既要漂亮,又要走线合理。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真有强迫症的话我觉得只有自己画才满意的,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强迫症的话我觉得只有自己画才满意的,我也是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强迫症的话我觉得只有自己画才满意的,我也是

哎,实在忙不过来,觉得时间耗费在画板上,太浪费了。

既然你也一样,画的板子或许能让我放心。是否有空、有兴趣帮个忙?

网友:
多少钱?几层板呀?单面双面?多大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实在忙不过来,觉得时间耗费在画板上,太浪费了。

既然你也一样,画的板子或许能让我放心。是否有空 ...

我有三、四年没画了,手生了,而且也是属菜鸟级
可大概描述下有什么功能,时间要求等,坛里大神众多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事情就怕每个人强迫症症状不一样哈

网友:
我也有强迫症,电路还是自己设计和画得的称心

网友:
我也有强迫症的,比如平行线间距要一致,去偶电容尽量靠近管脚,像st官方推荐那样,之类的…

网友:
每个人的强迫症都不尽相同...症不同不相为谋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自然有人承接。

网友B:
具体要求和付多少钱列出来看看。我也没时间紧张,不过画板兴致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PCB LAYOUT没有强迫症真的做不好。楼主还是把具体要求、情况、费用都摆上来,应征者不会少

网友:
直接说出项目内容才更有沟通效率

网友:
PCB LAYOUT没有强迫症真的做不好。楼主还是把具体要求、情况、费用都摆上来,应征者不会少,速度

网友C:
这是试水的,是想看看坛子里有多少人能接这活,然后根据人数多少可以定义价格

网友:
要求都不说,谁知道能不能画

网友D:
按天计算,300元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天计算,300元每天

我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我把元器件全部摆好,走线的过程再找大家帮忙。

不然,估计很难满足强迫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试水的,是想看看坛子里有多少人能接这活,然后根据人数多少可以定义价格{:titter ...

你这全是套路啊。

发完帖,纠结了一会,我就自己摆元器件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我把元器件全部摆好,走线的过程再找大家帮忙。

不然,估计很难满足强迫症的要求。 ...

可以,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我把元器件全部摆好,走线的过程再找大家帮忙。

不然,估计很难满足强迫症的要求。 ...

画板子最重要的就是布局。

布局摆好了,电源回路一走,重要的信号线一拉。其他的软件自己布都无所谓。

我感觉你是来调侃我们的啊。

强迫症是要追求性能上的完美,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怪癖。

网友:
布局一般不都是 拉线的时候重新整理的
你顶多把接插件跟固定孔放好就可以丢出来了

网友:
如果阻容等元件位置都定死,  又要求画的完美,这得让layout工程师掉多少根头发

网友B:
看看我画的,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画的,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很漂亮,画成这样,我就满足了。

另外,有偿求2个元器件的原理图和PCB封装。一个5块钱,一共20块,有的速来。

网友:
哥们你这是什么电源,看上去很生猛啊

楼主:
有人能提供吗?

楼主:
没有我淘宝上买了啊?

楼主:
力创商城上下载到了PCB封装。

提供stm32上使用他们的原理图以参考的,20元奉上,有点少,但以表心意。

就是stm32扩展RAM和flash的原理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画的,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D类功放?
图很漂亮
字符改个好看的字体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求和付多少钱列出来看看。我也没时间紧张,不过画板兴致还是比较高的。 ...

你联系方式?QQ或淘宝,我把板子发给你看一下。

你报下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创商城上下载到了PCB封装。

提供stm32上使用他们的原理图以参考的,20元奉上,有点少,但以表心意。

官方开发板就有

楼主:
谢谢,这个我有。需要原理图封装

网友:
26楼的, 3D库整得挺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联系方式?QQ或淘宝,我把板子发给你看一下。

你报下价。

可惜没时间接私活呀。工作很忙。不过如果你有完整的“设计输入”先发到坛上或发给我看看也无妨。企鹅 八二七八八五洞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类功放?
图很漂亮
字符改个好看的字体就完美了

字体我是比较随意的,请推荐几个好看的字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我把元器件全部摆好,走线的过程再找大家帮忙。

不然,估计很难满足强迫症的要求。 ...

我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字体我是比较随意的,请推荐几个好看的字体吧。

我现在用的是“verdana”
主要是觉得它的字体粗细基本一致,而且个人觉得还算好看

百度了下:
Verdana是一套无衬线字体,它在小字上有结构清晰端整、阅读辨识容易等高品质表现,成为许多领域爱用的标准字型之一。此字体设计源起于微软字型设计小组的维吉尼亚·惠烈(Virginia Howlett)希望设计一套具有高辨识性、易读性的新字型以供屏幕显示之用,于是她邀请了世界顶级字型设计师之一的马修·卡特(Matthew Carter)操刀,以Frutiger字体及爱德华·约翰斯顿(Edward Johnston)为伦敦地铁所设计的字体为蓝本,并由Monotype公司的字型微调专家汤姆·瑞克纳(Tom Rickner)担任手工微调,字体结构与Tahoma(同为马修·卡特所设计)很相似。

我PADS中就是用的“Tahoma”字体,选来选去就觉得这2个看着顺眼

楼主:
哎,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有人有兴趣画没?

网友F:
你布局好了,大神觉得你这布局,拉不了线,或者拉起来不合理,那是帮不帮你改,改了,你的强迫症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布局好了,大神觉得你这布局,拉不了线,或者拉起来不合理,那是帮不帮你改,改了,你的强迫症 ...

精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有人有兴趣画没?

有。私信你看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哎,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有人有兴趣画没?

有啊,发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是“verdana”
主要是觉得它的字体粗细基本一致,而且个人觉得还算好看

试了下verdana感觉还行。谢谢咯。
记得有一次我把所有字体都浏览了一遍。然后觉得都很一般,就一直用默认的字体了。

网友:
字体的事情,要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啊,发来看下……

已经淘宝上画了。

网友H:
有强迫症 画板子注定是悲剧

网友I:
画板布局占六到七成功夫,布局都定了还不如自己画好了。一来你布好局后别人只能按你的思路来画,两个人风格上稍有点出入就很别扭。二来如果画板那人是个处女座,看到布局不合理又不能改,估计要心痒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板布局占六到七成功夫,布局都定了还不如自己画好了。一来你布好局后别人只能按你的思路来画,两个人风格 ...

是的,但是实在忙不过来。

网友:
规划,布局,走线,检查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强迫症 画板子注定是悲剧

板子在淘宝上花了900块钱....

最后实际还是自己画的。

第一次,淘宝店主叫价1200,我没还价同意了。店主布局完后给我看,我要求改一些地方,店主说忙,让我退款。退完款后,我返了200元给店主,作为一点点辛苦费。

然后,我自己开始布局、走线.....

外围的我全部布完了,剩下单片机周围的比较难布,我又问店主是否有空,在帮我把剩余的布通。

店主看了我布的线,说很不好。说700元,他重新帮我布,包我满意。我同意了。

等店主布完,我发现几个问题,把我认为外围我布的已经无法布的更好的,全部改掉,布成我认为很糟糕的样子,线径和间距几乎全部0.2mm,有的过孔直接打到焊盘上。我让店主改一下,一会儿店主把板子打包发给我了。我一看,几乎没有动。

店主说0.2的嘉立创肯定能做,成品率会很高的,我说0.2的能很高,0.3,0.4是不是会更高,能粗一点的为什么不粗一点,进一步提高良品率?

我问这算不算最终的定稿,他回答“嗯”。

我二话没说,让他淘宝发货,完成交易。

然后,我又重新布了一遍,把外围被他改掉的再重新改成我以前的样子,把所有的有空间的地方,线径和间距最小改成0.254mm。

也就是说,这次花900块钱,买一个不再相信别人会帮我用心画板子的教训。以后的板子,在忙也要自己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在淘宝上花了900块钱....

最后实际还是自己画的。

我把板子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其实差别不大,主要是我把能加粗线径和间距的,全部加大了点,把打在焊盘上的过孔移开了。

唯一满意的就是店主帮我把单片机下面做出了大面积的地平面。

网友:
楼主可以找我画,我有强迫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板子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蛮漂亮的

网友J:
感觉淘宝画的还可以啊,0.2mm算下来有8mil了,一般信号线8mil够了吧,可能个人习惯不同会有不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淘宝画的还可以啊,0.2mm算下来有8mil了,一般信号线8mil够了吧,可能个人习惯不同会有不同要求 ...

能远远大于0.2的,还0.2接受不了。

过孔打到焊盘上,接受不了。

过孔一前一后错开,比摆一排,且挤得很近要好。

网友:
画PCB,推荐参考日本电器里电路板,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倍速美上美光驱的驱动板,当年器件集成度低,整个光驱一样大的双面板,那些电源,IC,阻容,铺地,真的感觉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艺术品,而且居然还是纸板的双面板。

网友(2016-11-14):
画PCB的大概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吧?差别的只是“病症”程度?

网友:
反正我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差别不大,主要是我把能加粗线径和间距的,全部加大了点,把打在焊盘上的过孔移开了。

唯一满意的就是 ...

画得还不错,淘宝多少钱一个点?

网友(2016-12-28):
楼主还有板子的话   我可以试试。

网友:
900太他妈便宜了,电工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淘宝画的还可以啊,0.2mm算下来有8mil了,一般信号线8mil够了吧,可能个人习惯不同会有不同要求 ...

我没感觉到好来,反而觉得他只是把空的地方全都铺满地,看起来高大上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