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板 喷锡板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6-10-12):
以前用喷锡板被人喷说价格低廉不上档次,后来量产用的板子都用沉金来装逼了。

沉金板的焊盘比起喷锡板更牢固一些,没那么容易掉。

但是沉金板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用Sn99.3Cu0.7的无铅锡丝焊接插件时候,非常容易起气泡,而同样焊接喷锡板却没这个问题。

在大电流走线开窗手工上锡的过程,也发现沉金板跟焊锡相处并没有那么融洽,容易不浸润,导致边缘有过孔的地方上不了锡。

沉金板都这个毛病吗?

网友A:
用锡浆。我之前遇到过有铅难上无铅盘的问题

网友:
听说沉金搞氧化,时间长了也能轻松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锡浆。我之前遇到过有铅难上无铅盘的问题

我的锡丝都是无铅的,上有铅喷锡的焊盘没问题。

网友:
沉金主要是防氧化,没这个需求还是喷锡好,便宜很多!

网友B:
首先,,,篓煮,是经常手工焊接,还是外发加工???

网友C:
主要是平整度的区别。
BGA和高密度引脚器件,对焊盘平整度要求高一些,适合沉金板。

网友D:
  沉金防氧化, 常见的有金手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沉金防氧化, 常见的有金手指!

金手指是镀金,镀金硬度高一些,沉金较软不耐磨,这个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篓煮,是经常手工焊接,还是外发加工???

如果SMT和后焊全部由贴片厂完成,存在巨大风险,所以后焊部分,如果量不是太大就自己完成了。

先检查,检查合格了再上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手指是镀金,镀金硬度高一些,沉金较软不耐磨,这个是有区别的

  好吧,  部分工业板子还是用普通沉金的! 也不能说全部!

网友:
为了省钱,一般厂家沉金厚度太薄,导致质量问题严重

网友:
无铅板也有好多泡泡焊盘,别人说是受潮了

网友:
高密度电路板如果喷锡,容易导致焊盘不平,比如01005的阻容元件,用喷锡,对焊接工艺要求太高,整体成本还不如沉金板低。
沉金板比喷锡板更不容易受氧化影响,打样无所谓,批量生产,有排产周期,有时候板要放一两个月才能上线贴片,喷锡的可能就氧化导致焊接问题了。
其他的区别和用处就不了解了,沉金和镀金不一样。

网友:
>无铅板也有好多泡泡焊盘

what is it? Any picture?

网友:
换 无铅锡丝: Sn96.5/Ag3/Cu0.5  试试.

网友F:
沉金板的焊盘比起喷锡板更牢固一些,这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沉金板的焊盘比起喷锡板更牢固一些,这是因为什么呢?

不知道。用喷锡板的时候经常掉焊盘,用沉金板从来没掉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喷锡板的时候经常掉焊盘,用沉金板从来没掉过

同一家打样的吗?感觉不可思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家打样的吗?感觉不可思议呀

都是嘉立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嘉立创的啊。

谁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G:
整板全部不要阻焊丝印, 露铜, 然后沉金,   不知这样的逼装得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板全部不要阻焊丝印, 露铜, 然后沉金,   不知这样的逼装得靠谱不

到焊接的时候就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平整度的区别。
BGA和高密度引脚器件,对焊盘平整度要求高一些,适合沉金板。 ...

正确。主要是其平整度,降低SMT贴片环节失效率。喷锡不平SMT有可能击碎元件,虽然几乎非常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