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会修Saleae Logic16 的兄弟么?显示 “采样速度无法保...

楼主(2016-10-12):
请问有会修Saleae Logic16 的兄弟么?可以帮忙修复下么?我的LOGIC16出现下面问题,基本无解。

坛子里好像很多人都中招了,用过一次新版就会被锁定,有朋友读出了固件,我重新下载也没有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3515&page=1#pid9479672

我的是比较老的款式了,HT LOGIC16 V7.00

Protocol
Sample format:
The samples (as received via USB) for the enabled probes (3, 6, 9, or 16) are organized as follows:
0xLL 0xLL  0xMM 0xMM  0xNN 0xNN   0xPP 0xPP  0xQQ 0xQQ  0xRR 0xRR ...In the above example, 3 probes are enabled. For each probe there are 2 bytes / 16 bits (e.g. 0xLL 0xLL for probe 0), then the next probe's data is received (0xMM 0xMM for probe 1), then 0xNN 0xNN for probe 2. When 2 bytes have been received for all enabled probes, the process restarts with probe 0 again.
The 16 bits of data per probe seem to contain the pin state of the respective probe (1: high, 0: low) at 16 different sampling points/times (which ones depends on the samplerate).
Configuration:
Endpoint 1 is used for configuration of the analyzer.  The transfers are "encrypted" using a simple series of additions and XORs.  Two kinds of transfers are used; a 3 byte out transfer starting with 0x81 followed by a 1 byte in transfer, and a 4 byte out transfer starting with 0x80.  It's quite plausible that these provide raw read/write access to memory locations.
Channel number configuration
3 channels 0x80 0x01 0x02 0x07   0x80 0x01 0x03 0x00
6 channels 0x80 0x01 0x02 0x3f   0x80 0x01 0x03 0x00
9 channels 0x80 0x01 0x02 0xff   0x80 0x01 0x03 0x01
16 channels 0x80 0x01 0x02 0xff   0x80 0x01 0x03 0xff
Sampling frequency
500k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c7
1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63
2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31
4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18
5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13
8MHz 0x80 0x01 0x0a 0x01   0x80 0x01 0x04 0x13
10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09
12.5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07
16MHz 0x80 0x01 0x0a 0x01   0x80 0x01 0x04 0x09
25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03
32MHz 0x80 0x01 0x0a 0x01   0x80 0x01 0x04 0x04
40MHz 0x80 0x01 0x0a 0x01   0x80 0x01 0x04 0x03
50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01
80MHz 0x80 0x01 0x0a 0x01   0x80 0x01 0x04 0x01
100MHz 0x80 0x01 0x0a 0x00   0x80 0x01 0x04 0x00

网友:
貌似和电脑有关系   换台电脑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A:
用的是DIY的8通道24MSPS版本,一般提示这个都是USB速度被其他接同一个HUB的设备共享了,带宽不够了,拔掉一些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DIY的8通道24MSPS版本,一般提示这个都是USB速度被其他接同一个HUB的设备共享了,带宽不够了,拔掉一些 ...

8我也有,可以用,16用不了,什么版本都不行,换电脑也试过了。

网友:
16通道的我用过两次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最主要原因还是盗版的。
最后还是直接扔了,买了个金沙滩的。

网友:
我的出现过一次  后来又好了

联系店家看看出往返邮费能不能帮忙重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