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最近一次升级确实NB!

楼主(2016-10-12):
最近一次win10升级耗时比较长,但升级后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开机时间由原来的12秒左右变为现在的5秒左右,而且还包括开机人脸识别的时间!

这个时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的surface按下电源键,打开后面的支撑架,然后将电脑放到桌面上,基本上开机就完成了!

这个确实有点NB,比手机开机都快很多。不知道微软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WIN10的开机速度确实快,比很多单片机做的设备还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的开机速度确实快,比很多单片机做的设备还快了。

不是真关机,是休眠类型的关机。

网友B:
你试下重启跟关机的差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重启跟关机的差别就知道了

刚试了一下,重启确实慢很多,又到12秒去了,估计平时的关机真的是休眠。。。

网友:
win10有个快速开机功能的

网友:
这是技巧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自己用的舒服就行

网友C:
我的联想笔记本前天升级后,不停的死机;看个优酷几分钟就死机了,后来发现什么都不干,放几分钟就死了;
于是,只能恢复到之前的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重启确实慢很多,又到12秒去了,估计平时的关机真的是休眠。。。 ...

这个叫快速启动,类似将启动过程需要加载的东西预先打成一个包来加速,和将内存镜像保存到磁盘的休眠还是有区别的。
Windows的混合休眠开机只要1秒钟,我的台式机从Windows 7开始就用,除非Windows Update重启,电脑平时都是随开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快速启动,类似将启动过程需要加载的东西预先打成一个包来加速,和将内存镜像保存到磁盘的休眠还是 ...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真的涨姿势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以前我进入输入密码框老是卡顿一会,现在基本秒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联想笔记本前天升级后,不停的死机;看个优酷几分钟就死机了,后来发现什么都不干,放几分钟就死了;

我升级后发现也会偶尔死一下机,吓得我以为硬盘出问题了,看来是系统问题,

网友:
win10用了一年多了,确实用的很舒服,特别是多个虚拟桌面,通过触控板三指左右滑动切换.

网友:
是升到1607版本了吧,刚发布的时候确实不太好用,现在稳定了
有一天笔记本扔在那没用,他就自动的更新的,花了好长时间,更新时的系统字体还是很小的字体,最后启动起来
用winver命令一看,果然是1607 10周年版本了

网友:
还在用win7没用过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的开机速度确实快,比很多单片机做的设备还快了。

不要跟我说WIN10快,当年我刚从XP转到WIN7的时候也觉得WIN7飞速,这才用了两三年,补丁就打到龟速

网友:
苹果10年前就是秒关,很多人应该玩玩mpb!

网友:
就是这个升级把我的99SE搞坏了,重装一次系统才正常

网友E:
用的windows10长期支持版本 更新少 不闹心

网友:
我大macos不需要关机,随时合盖子

网友:
其实是类似休眠了,没有真正关机

如果装了win10/Linux双系统,可以试试:win10关机后,进入linux,挂载NTFS分区,如果不加只读选项ro,会挂载失败。。大概是因为win10没有完全关机吧

网友F:
有关机键在桌面附近了吗?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关机键在桌面附近了吗?好找吗?

有啊,win10可以切换平板模式和pc模式,在pc模式下的操作跟win7基本上是一样的

从win7切换到win10基本上不需要时间去学习和适应

网友:
使用过win10后,回去用win7各种不适应,各种卡!虽然win10还不算稳定,体验还是不错了的!

网友:
这次的WIN10升级,一台THINKPAD,一台MAC,全在升级过程中死机,我也是醉了。

网友G:
基本套路是把开机要做的事情在关机阶段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开机快速载入就行,毕竟关机速度慢点大家不会太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关机键在桌面附近了吗?好找吗?

StartIsBack++ v1.3.4  WIN10再装上这个,开始菜单就和WIN7一样了,哈哈,高分屏用着感觉不错

网友:
高分辩率用的生不如死, 4K显示器, 桌面动不动就崩溃, win10 64位 企业版

网友:
一台正常,一台鼠标间歇性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artIsBack++ v1.3.4  WIN10再装上这个,开始菜单就和WIN7一样了,哈哈,高分屏用着感觉不错

记录下,原来可以去掉那些没用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StartIsBack++ v1.3.4  WIN10再装上这个,开始菜单就和WIN7一样了,哈哈,高分屏用着感觉不错

意思是还是没有原生的???

网友:
2010年的htc.g10就可以快速启动的。2秒开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的windows10长期支持版本 更新少 不闹心

这个长期支持版本去哪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长期支持版本去哪下载啊

msdnitellyou啊,哪裡就有LTSB下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套路是把开机要做的事情在关机阶段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开机快速载入就行,毕竟关机速度慢点大家不会太注 ...

关机一样很快,5秒内就能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还是没有原生的???

关机键? 已经习惯了win10开始菜单,感觉桌面快捷方式都可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