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jlc打样接收eagle格式的文件么

楼主(2016-10-12):
网上很多开源项目都是采用eagle软件画的,想做来验证一下,又不想改动。所以想问问能不能直接发这种格式的去打样?

网友:
gerber。不二的选择。

楼主:
本来对这硬件不太熟,只想原本不动的打板,减少自己原因出错的可能

网友:
gerber。不二的选择。

古真二

网友:
二楼说的对,输出gerber不就行了,行业通用。。。一直用kicad,这个格式发给板厂,很多都不认识。。。

网友:
JLC一直在强烈客户使用gerber!你觉得JLC会购买各种各样的PCB软件吗?

楼主:
好吧,看来只能学习怎么导出gerber文件了,只是听说不正确步骤导出gerber文件会有各种错误,有点点担心,才想到直接发PCB文件

网友A:
出错了也是学习的一种,交了学费记得更深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错了也是学习的一种,交了学费记得更深刻

有些学费得交,有些学费交不起。

我一次做1000多片板,出gb错了,老板会怎么样?你懂得。

如果全部焊接了元件,又会怎么样?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只能学习怎么导出gerber文件了,只是听说不正确步骤导出gerber文件会有各种错误,有点点担心,才 ...

gerber检查起来很方便
前提是你了解pcb的工艺流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学费得交,有些学费交不起。

我一次做1000多片板,出gb错了,老板会怎么样?你懂得。

Gerber更容易查错,也更容易与厂家沟通
在jlc打样的很多人不懂pcb工艺流程
以为随便拉几根线就能做板子了
所以觉得出Gerber费事
我呆过的公司都是最后出Gerber给板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rber更容易查错,也更容易与厂家沟通
在jlc打样的很多人不懂pcb工艺流程
以为随便拉几根线就能做板子了 ...

我就是不懂PCB流程之一。所以才想简单了事

网友:
我也是用eagle,出gerber,在JLC做了几次,挺方便的。

网友:
一直用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学费得交,有些学费交不起。

我一次做1000多片板,出gb错了,老板会怎么样?你懂得。

做硬件真的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网友D:
做1k的  还不会检查gb。 要打pp了。   另外 layout后,用gb 查看  可以发现一些pcb软件不易察觉的错误。        认真做layout的话   查gb  不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你对版图上几乎每根线都了如指掌了

网友E:
没打过的样板  直接做1000片 会no zuo no die 的

网友:
eagle,出gerber,在JLC做过很多次了。

网友:
这个软件出gerber十分容易。前提是你懂那些层对应板子哪些层是你要的。最容易丢的是背面的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打过的样板  直接做1000片 会no zuo no die 的

样板就是PROTEL格式。现在批量生产要改GB。风险你懂的。

或者说之前的版本是PROTEL格式,现在修改了一个字符,继续批量生产。要改GB,风险你懂的

童鞋,不要认为出个GB就是万能的,很正确的做法。要懂得综合考虑,风险控制。企业里面做事你懂得。

还有1000片板是数量少的,数量多的板,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1k的  还不会检查gb。 要打pp了。   另外 layout后,用gb 查看  可以发现一些pcb软件不易察觉的错误。    ...

PROTEL格式,除了JLC有提过要GB格式,其他做过几家厂家,从没说过。

也就是说PROTEL格式是中国事实的标准。

工程师出GB错了,是工程师负责。JLC出GB错了,那就要采购跟JLC去跟沟通,跟工程师无关系。是采购选择供应商问题的。

当然了,JLC出GB出错的几率比你少很多。因为人家天天就是干这个的。

另:
PROTEL格式文件一样能检查出问题。检查不出问题,是因为你对PROTEL格式的文件不熟。我这边做板,还没有发现PROTEL格式本身有问题的。当然了做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rber更容易查错,也更容易与厂家沟通
在jlc打样的很多人不懂pcb工艺流程
以为随便拉几根线就能做板子了 ...

你们公司标准是出GB,那你一定要就的出GB。出了PROTEL那是自己的问题,很严重。

当然了,你们公司是出GB,那肯定审核PCB的人也是对GB非常熟的人,不会出错。

还有出PROTLE格式就不一定不了解PCB流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样板就是PROTEL格式。现在批量生产要改GB。风险你懂的。

或者说之前的版本是PROTEL格式,现在修改了一个 ...

避免风险的方法不是继续错误的做法
越早改风险越小
如果你们公司是小作坊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怎么方便怎么来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TEL格式,除了JLC有提过要GB格式,其他做过几家厂家,从没说过。

也就是说PROTEL格式是中国事实的标 ...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事实标准
本以为电工圈子接受的教育比较好
有独立思考能力
没想到在这个染缸里面这样的思想也很有市场
就pcb生产这一点而言
Gerber才是正途,之所以什么portel都能成为标准
就是因为有的板厂为了抓客户想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避免风险的方法不是继续错误的做法
越早改风险越小
如果你们公司是小作坊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我呆过的几个公司有小的,也要大的。protel都认。

做事不要老是用电工的死脑袋去考虑问题,市场放在那里,客户放在那里,几十年用PROTEL的经验放在那里。

不是自以为是的出个GB就是多么正确的事。都是电工的死脑袋在做怪。这也大概就是电工做事辛苦,地位低,不待见,收入远比过销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L格式,除了JLC有提过要GB格式,其他做过几家厂家,从没说过。

也就是说PROTEL格式是中国事实的标 ...

看你的回复 只能说你弱爆了。

gerber 才是行业标准。 所有厂家都支持。 但是 不一定所有厂家都支持 protel 。

另外你研发了10年,还只能在protel 里面找问题,  只能说你知识太有限了。

protel 里面找问题,可能是个 菜鸟都知道只能做。   我们出批量 一般是 工程师 双管齐下。   不仅要在 protel里面找问题,  并且在 gerber中找 DFM的合理性。

如果一个工程师 只会出 PCB 。 不懂得 DFM,  可以说 只是半碗水。  懂了 DFM,还要考虑 SI等问题, 在gerber  中思考  电流回路,都比 protel 好几百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事实标准
本以为电工圈子接受的教育比较好
有独立思考能力

兄弟你说的很对。

bblythe2007  《== 这个人认识太弱了。

pcb 设计 和 gerber 审核,完全是 2个 思路。 。   看了 gerber 更加容易分析找到 pcb的不合理性。在加以修改 才能算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的很对。

bblythe2007  《== 这个人认识太弱了。

哪天JLC不接受PROTEL格式,你的说法才有些道理。

让市场,客户却决定吧。其他的跟RZ的人说多了,实在无益。

坚持GB万能的人,还是继续当键盘侠吧。让GB去约束一切吧。

就此封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呆过的几个公司有小的,也要大的。protel都认。

做事不要老是用电工的死脑袋去考虑问题,市场放在那里 ...

工作内容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
看来你工作过的作坊公司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作内容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
看来你工作过的作坊公司不少

销售额一个亿,老板能赚3000多万。现在实业不好做的情况下,这种公司不知道按你的标准是定义成什么公司?

部分产品硬成本100元以内,售价1000元以外。

不要认为出GB或protel,就能决定公司性质。不要认为当键盘侠就是多么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销售额一个亿,老板能赚3000多万。现在实业不好做的情况下,这种公司不知道按你的标准是定义成什么公司? ...

小作坊公司当道又不是第一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