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经常提示本地连接断开

楼主(2016-10-13):
最近电脑经常提示本地连接断开,有时候电脑能自己再连接上,大多数时候都需要重新插拔网线,电脑端重启网卡无效。有知道是什么电脑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吗?我的电脑系统是XP

网友A:
水晶头接触不良,重做水晶头,网卡弹片生锈,处理防锈.

网友:
对呀,先换条网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接触不良,重做水晶头,网卡弹片生锈,处理防锈.

之前也以为是水晶头的问题,刚换过水晶头有两三天没出现这种问题,现在又会了,没理由一个水晶头只能用两三天吧

网友B:
水晶头卡扣断了?重做水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晶头卡扣断了?重做水晶头。

水晶头是前几天重新做的,换了水晶头有两三天没出现问题,网线就没有换过一根,因为这网线比较长手上没有合适的网线可以替换

网友C:
也可能跟主板有关系,以前公司的DELL台式机,用一段时间网口就会异常,新买时候没事,过了挺久才陆续出现,必须强制为10M模式才能连接上,不然就是XX断开符号。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门夹了,哪里折弯了,拉到屋子外面了?长线的话很可能内部断了,扯进来用网线测试仪测试下,没有的话,淘宝/JD 二三十块钱。发现哪里断了,可以变成两根短的好的不要浪费,换跟长的用吧。

网友:
可以换个其它台机或笔记本看看是不是还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门夹了,哪里折弯了,拉到屋子外面了?长线的话很可能内部断了,扯进来用网线测试仪测试下,没 ...

在同一个房价,没有夹着的地方。看来得买网线回来排除原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同一个房价,没有夹着的地方。看来得买网线回来排除原因才行

顺手买个测试仪,水晶头钳子都有了,不差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跟主板有关系,以前公司的DELL台式机,用一段时间网口就会异常,新买时候没事,过了挺久才陆续出现, ...

不知道会不会是主板,这种现象上午一般不会出现,电脑开的越久越容易出现掉线,还有就是如果电脑关闭显示器一两个小时不用,比如午休回来就必定断开连接了,需要重新插拔网线。

网友:
1、家里台式机偶尔机箱网口处接触不良,重新捅下一般能恢复;
2、办公室用台式机(一水二手货)刚装的时候不定期连接受限或断开,先后换过水晶头、网线、墙端插板,最后找修电脑同学换主板网口插座解决问题。

网友D:
首先水晶头和网线是多少钱的?网线是四芯还是八芯?既然要买就舍得花钱买连水晶头都注塑的大品牌优质成品线。
也有可能是主机里面的问题,检查看哪里的电容有鼓包或者漏液(重点检查网卡),顺便清理灰尘。

网友E:
八成网线问题。
在杂货店买的网线,最近几个月总是容易掉线,以为是房东路由问题,结果狗东买了根好网线就解决了。

网友:
换网线试试吧,80%概率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F:
试试将网络接口属性高级的通信速度不设置为自动,设置固定10M或者100M

网友:
楼上这方法我以前试过, 基本无效

网友:
网线不好有时可以降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水晶头和网线是多少钱的?网线是四芯还是八芯?既然要买就舍得花钱买连水晶头都注塑的大品牌优质成品线 ...

网线是8芯的,多少钱就不知道了,用了几年了,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将网络接口属性高级的通信速度不设置为自动,设置固定10M或者100M

试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成网线问题。
在杂货店买的网线,最近几个月总是容易掉线,以为是房东路由问题,结果狗东买了根好网线就 ...

这网线用了几年了,之前没出现问题,应该不会出现网线老化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网线用了几年了,之前没出现问题,应该不会出现网线老化的问题吧

我的开始也没问题,用了2年多,渐渐出问题,后面越来越频繁,我自己都没想到是网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开始也没问题,用了2年多,渐渐出问题,后面越来越频繁,我自己都没想到是网线问题。 ...

等网线到了换上去试下

网友:
网线太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跟主板有关系,以前公司的DELL台式机,用一段时间网口就会异常,新买时候没事,过了挺久才陆续出现, ...

那还是网线或是连接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还是网线或是连接不好吧。

说是固件问题,反正当时厂家派人更换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先软后硬,恢复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