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PT500铂电阻来加热吗?有体积小的加热元件吗?

楼主(2016-10-13):
帮客户作了个变送器电路部分,现在传感器要加热,但没找到合适的加热元件。
量也不大,不过客户卖的单价非常高,成本不到100元,可以卖2500左右。所以对成本要求不敏感。

传感器的面积比较小,不到5mm*7mm左右,要加热到80度左右,现在客户就自己想了用24V直接加到PT500上加热,温度也在80度左右,这样可以吗?长时间铂电阻会不会坏?

我想过用2W左右的贴片电阻,但贴上去不好看,毕竟这么贵的东西,对外观也是有点要求的。

所以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加热器件,体积一定要小。格价15元以内,大家用过吗?

网友:
用个MOS管

网友:
随便找个线绕电阻就能用来加热

网友:
为了显得高档点,你可以用二片小面积应变片夹住PT500加热

网友:
PTC可以不

网友A:
楼上几位理解错了

楼主设计很巧妙的

测温的 同时加热

节省一个器件

主要是节省空间.

我认为如果要求不高情况下

可以做

网友:
铂电阻也是电阻,
问厂家要资料呗。

网友:
测温电阻作为加温器,谓为天下奇谈。加温器在加温初始时,一般都有全速加温过程 (即满功率加热),此时功率可达恒温点功率的二至五倍(看被控对象要求温升的快慢而定),可以想象精密的测温电阻能承受得了?

网友B:
lz 可以订购加温片(回型纹路匀温型),尺寸可以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理解错了

楼主设计很巧妙的

对的,其实只是加温就可以了,温度不用控制很准确。一时间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好其他元件,即体积不又可以兼顾美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订购加温片(回型纹路匀温型),尺寸可以自己决定。

也想过,不过量太少了,没什么厂家愿意做,一年才不到200个的量。

网友:
并联几个PT100,提高可靠性。有棒状的陶瓷的PT100 也很小,应该比薄片的那种结实。

其实可以定做加热膜,软排线那种,那种可靠很多,毕竟专门加热用的。

网友C:
PT500恐怕没有这么大功率吧 就是能行估计再测温度也不准了

网友:
加热还用专门的加热器,电阻丝好

网友:
最简单的莫过于pcb布线直接加热了,我搞过12v3w的,绕成pcb电感的样子。表面大概有个80多度,一致性还算可以。

网友:
看了LS,想起来无机酸的 Hilbert分形图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500恐怕没有这么大功率吧 就是能行估计再测温度也不准了

它被放在100度下用来测温,自身电流1毫安,跟:它自身被通过的电流加热到100度
这两种情况对它有区别吗?

网友:
应该可以,烟感类似的道理,要控温(有硬件限温)
计算一下吧。

网友:
楼主别用PT500加热了,你见过传感器兼做驱动的东西吗?传感器和驱动器,本身就不一样

网友:
既然成本压力小,咱们就做个性能稳定,可靠的。合理范围内,随便用户怎么折腾,咱们产品都没事儿的那种

网友:
1.用激光照射^_^
2.高频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