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做一个正交编器计数模块,在神们有资源吗?

楼主(2016-10-13):
初学FPGA,做一个正交编器计数模块,在神们有资源吗?

网友:
《基于QuartusII的数字系统VerilogHDL设计实例详解》

网友:
看看正交编码器波形,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两个DFF互锁

网友:
初学FPGA看看fpga4fun.com还不错

这里有正交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http://fpga4fun.com/QuadratureDecoder.html

网友:
看上图,AB两路通过采集时钟对应00 01 11 10变化,有变化会加一或减一,不变维持原基数,这样得到:4倍频A或B的频率的计数值,方向看当前是加还是减。当有抖动,状态变化会在当前基数上加减轮替,抖动结束基数只变一个字

楼主(2016-12-08):
http://fpga4fun.com/QuadratureDecoder.html      5楼这个好,有源代馬 嘿嘿

网友:
本论坛就有发过QEI的FPGA实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