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找不到ps核心,可能是啥情况?

楼主(2016-10-13):
如图,自己做了个板子,通过硬件管理器,能够找到pl核心,但是找不到ps核心,请各位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下如何查找问题,谢谢!

网友:
没这样用过,可以检查一下供电、晶振、还有跳线的设置,是不是设置为JTAG模式了

网友A:
检查VCCpint/paux/pll/MIObank这几个PS用的电源,晶振和复位引脚nSRST和nPOR。

Boot用JTAG模式,没烧eFuse的话,一般是这几个之一有问题。好像pint没有就是找不到PS 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VCCpint/paux/pll/MIObank这几个PS用的电源,晶振和复位引脚nSRST和nPOR。

Boot用JTAG模式,没烧eFuse ...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经过确认,那几个引脚的电压电平正常。唯一的是npor引脚没接出来。
尝试过把正常开发板的这个引脚的外部连接去掉,也能够正常识别和启动。
boot已经修改为jtag,仍然只能检测到pl,无法检测ps。

如果芯片存在虚焊,或者ddr部分存在问题,会不会影响到ps的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经过确认,那几个引脚的电压电平正常。唯一的是npor引脚没接出来。
尝试过把正常开发 ...

可以考虑尝试:
# Vivado的Hardware Manager强制连芯片,看能不能看到PL部分下边的XADC,如果可以,强制添加XADC的电源采样并显示。这个可以大体确认,除了MIO外,电源的电压是不是对头。

# 确认一下晶振给的信号是正确的,幅值要对。ARM的DAP好像需要内部时钟的,没足够频率的时钟有可能导致找不到芯片。

# 确认一下MIO0,就是Bank 500的电压正确,MIO2到MIO8都有上拉/下拉,并且MIO 500/501的电压设置和你的实际Bank电压一致。
B500没电压导致时钟进去不;引脚配置电压和实际电压不一致好像能导致Bank保护/死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尝试:
# Vivado的Hardware Manager强制连芯片,看能不能看到PL部分下边的XADC,如果可以,强制 ...

通过XADC,看了下电压和温度,跟正常的板子比较,差不多。(左边的是正常的板子,右边的是有问题的板子)
晶振给的信号是33.33MHz,3.3V的振幅,跟正常的板子一致,应该没问题。PL部分的100M的晶振也是3.3V。
而且,写一个简单的pl生成方波的代码,经测试,能够正常输出,频率正确。
通过从ug585确认,bank500和bank501电压正常,mio0-8的配置也正常。

现在还是不能找到ps核心。

在焊接板子的时候,DDR的电源芯片tps51200,因为电容的错误配置,导致芯片发热异常。测0.75v电压,曾经一度达到1.3V多。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PS部分烧坏,或者DDR芯片烧坏,从而PS不能被检测到?

网友B:
自己做的板子?上电时序很重要,,,不然就找不到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板子?上电时序很重要,,,不然就找不到PS。。。

按照您的提示,测量了正常板子的各个电源鬼上电顺序,也修改了不正常的板子,目前还是没能检测到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XADC,看了下电压和温度,跟正常的板子比较,差不多。(左边的是正常的板子,右边的是有问题的板子) ...

把引导模式设置为Serial Flash或者SD Card,
# 示波器或者LED看INIT/DONE引脚的电平,有反应么?
# 看看Serial Flash的CLK,SDCard的CLK引脚有波形么?

如果有,说明处理器起来了,可能是eFuse或者内部的程序把JTAG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再考虑怎么进一步处理。
如果没有,说明处理器没起来,可能需要nPoR信号。

话说你为啥不要nPOR,而要nSRST?
Zynq上,nPoR比nSRST重要的多……上电的时候,PoR必须等电源稳定之后才能释放,而nSRST必须先于nPoR释放。
大体上是:电源稳定(可以同时释放SRST)> 等一会儿 > 释放PoR。如果SRST和POR一起释放,内部的复位逻辑好像都会错,导致死锁。

但是SRST和POR的释放顺序能否导致JTAG找不到DAP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提示,测量了正常板子的各个电源鬼上电顺序,也修改了不正常的板子,目前还是没能检测到ps。 ...

测量不一定对,,直接断开,,内核先上电,然后是DDR3,最后是IO ,以前就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引导模式设置为Serial Flash或者SD Card,
# 示波器或者LED看INIT/DONE引脚的电平,有反应么?
# 看看S ...

经过您的指导,和艰苦的调试,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导致的那个错误。
重新又焊接了一个板子,现在能够检测到2个核心了。不过,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有如下错误:

通过硬件管理器,发现DDR部分的电压有点低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压,对于DDR部分,能不能正常工作?DDR3

出现这个错误,主要排查方向往哪边?会不会又是焊接,导致DDR的引脚部分有虚焊,导致的这个故障?

楼主(2016-11-18):
最终经过确认,是焊接的问题。后面重新焊接过后,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