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制作疑问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6-10-13):
公司现在搞什么文件受控,要求PCB板钢网都要受控。我司只能用Cadence画板(买了版权)。钢网资料在导出光绘的pastemask层,但是过孔和插件不用开钢网,请问过孔如何去除?还是我对钢网制作理解有误,前高手指点。
如下图,pastemask含有过孔信息和插件焊盘信息

楼主:
确实发现做封装是把过孔焊盘也做了PASTEMASK层,导致pastemask层带过孔。那都这样了,在PASTEMASK层有快捷方式删除过孔么?

网友A:
你导出钢网层的时候软件自动就帮你滤除过孔和插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出钢网层的时候软件自动就帮你滤除过孔和插件了

用什么软件?

网友:
Cadence是自己一个项一项选吧

网友:
我用的AD,直接出来就没有

网友:
把相同的过孔全选,如果有不同的就多选几次,删除,OK。

网友B:
你过孔做了paste mask层?正常来说不做这层,导出来自然就没有过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过孔做了paste mask层?正常来说不做这层,导出来自然就没有过孔了。

这样子。但教程都有做,不做有没有影响?

网友:
难道paste mask层还包含孔?我一直出的,上面都只有表贴焊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做钢网时可以挑出过孔焊盘,  有没有可能是画板时没有把层区分好?

网友:
难道是插件回流焊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