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HW) 低成本 100k LCR meter,基于数字解调算法

楼主(2016-10-13):
前篇:基于FFT算法的LC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56-1-1.html

频率范围:1Hz~100kHz  ( 0.01Hz step );
阻抗范围:10m~10M Ohm ( 1k ref only );

丢掉PSD和PGA,忘掉DFT、FFT和LMS算法吧,只需2个运放 + ADC/DAC,100k lcr meter带回家
核心算法类似soft define radio 中的数字下变频(数字IQ解调),更准确的定义是 DLIA(Digital Lock-in amplifier,数字锁定放大器);
其实就是将原来模拟器件完成的信号处理整个搬到了数字域,利用浮点运算能力 降低硬件复杂程度,
相对于PSD方法,动态范围更高,当信号转换到数字域后,就无需再考虑噪声和失调,动态范围超过100dB;
相对于FFT、LMS算法,16bit 4096point 已经算比较高了,而DLIA可以用浮点的 乘法器/CIC/FIR/IIR,DFT:Vi/Vq = 4095/0,DLIA: Vi/Vq = 4.0952341E3 / 1.234354E-2;
此外 n=4096 fs=100khz 的FFT 分辨率≈24hz,而DLIA 不存在限制 举个栗子:80,000.00 Hz ~ 80,001.00 Hz扫频,分辨率0.01Hz;

自己绕的变压器:

10nF 1kHz 1%建立时间:

更多图片

硬件相关:
  标准(100k):
    4 x OPA + 2 x ADC + 1 x DAC + MCU (> 80 DMIPS);
  最低(20k):
    2 x OPA + USB Audio Codec (such as PCM2904);
  开发版(100k):
    主控制器:STM32F411CE ( > 80 DMIPS), CNY 24
    ADC/DAC:TLV320AIC3204 (TI audio codec), CNY 10
    AFE:AD8065, 4 x CNY 4
    DEBUGGER:CMSIS-DAP for STM32F072 with CDC / J-Link OB-STM32F072-CortexM, CNY 20
    接口:USB VCP (via DEBUGGER) or 蓝牙串口 (Simple Shell, Data format: JSON)
    Hardware:100k ZLCR.rev.c.pdf
    Software:Firmware for stm32f4xx

软件相关:
  Python / C# / Matlab / Windows UWP

  通信格式:

uart tx:
  zlcr -raw -f 1000\n
uart rx:
  {"FREQ":1.000000e+03,"a":-2.304493e+03,"b":-5.388904e+03,"c":-2.319749e+03,"d":-5.420242e+03}\n
  {"FREQ":1.000000e+03,"a":-2.304510e+03,"b":-5.388904e+03,"c":-2.319749e+03,"d":-5.419875e+03}\n
  {"FREQ":1.000000e+03,"a":-2.304507e+03,"b":-5.388909e+03,"c":-2.319749e+03,"d":-5.421182e+03}\n
  {"FREQ":1.000000e+03,"a":-2.304502e+03,"b":-5.388918e+03,"c":-2.319749e+03,"d":-5.423528e+03}\n
uart tx:
  zlcr -f 1000\n
uart rx:
  {"FREQ":1.000000e+03,"MAG":9.937274e-01,"PHASE":-1.291339e-04}\n
  {"FREQ":1.000000e+03,"MAG":9.940118e-01,"PHASE":-2.515127e-04}\n
  {"FREQ":1.000000e+03,"MAG":9.941343e-01,"PHASE":-3.042429e-04}\n
  {"FREQ":1.000000e+03,"MAG":9.939352e-01,"PHASE":-2.185376e-04}\n

扩展(up to 20M):
  运放构成的auto-balancing bridge并不适合100k以上的测试频率,所以设计了数字桥路平衡控制系统,产生两个激励信号(2 x AD9834) ,通过检测不平衡电压/电流(HPF + 40dB AMP + DLIA),由控制算法调整激励信号幅度和相位,使桥路趋近平衡;同时利用ADC + DLIA 检测V(DUT) & I(DUT),计算复阻抗,测量结果在桥路达到平衡后误差最小;
  ADC采样率和计算量增大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欠采样(中频采样)。大学时候做过STM32F4欠采样第20奈奎斯特区 观察到明显的孔径抖动 SNR会降低,再往上bandwidth就不够了。对于V(DUT) I(DUT)这种窄带信号,欠采样 + PSD/DLIA 是性能和成本的平衡;
  对于ΣΔADC,设计了简单的采样保持器 ( 4 x TS5A3159A 未验证);
  此外AD9834不能控制幅度,设计通过PWM(AF OD mode)调整 I(FSADJSET) 进行幅度控制,相位利用抖动实现16bit;
  最后,发个还未验证的版本 20M ZLCR.rev.a.pdf

ref:
  Keysight Technologies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抛砖引玉 基于DSP的LCR表试制 供大家参考
  MT-002: 奈奎斯特准则对数据采样系统设计有何意义
  MS-2698:使用同步检测进行精密低电平测量
  基于DLIA的交流阻抗谱测量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楼主:
补充图片:

核心在DSP算法上面,硬件非常简单 没有计划发套件 后续应该会传geber到github
rev.b版本精度稍低一点,没蓝牙ssp,空板有一些,rev.c还没打样,有兴趣玩的朋友联系我啊
一直在尝试用软件运算代替硬件,以一些初步成果嘿嘿:
  1MSPS DDS core (Archive)
  100k LCR meter, base on DLIA (Archive)
  20M LCR meter, base on DLIA
  IR Tof, base on DPSD (Archive)
  HART Modem base on stm32 pwm
下一步准备玩SDR 和上面发的 20M LCR

刚毕业,专业英语非常6但交流不能,TI投了两次不让过,下周去深圳找工作,以下简历,求建议啊!行业究竟先看前景还是喜好,薪资待遇等等,,
普通二本,专注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调理,测试测量,熟悉stm32,大学4年实验室,社团负责人,大一拿电赛国二大三拿国一(初中开始玩运放晶体管了),做过大小项目不计其数,求建议!

网友:
牛逼啊,对比楼主我只能汗颜。

网友:
有套件么,报名

网友A:
这个看起来能做网络分析扫频测试吗?

网友:
LZ毕业设计?

网友:
深圳这房价楼主还来入坑

楼主:
没有计划开车啊,板子在打样呢,过几天发geber~
其实硬件简单,自己画个精简版的更方便,代码基本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能做网络分析扫频测试吗?

可以测无源两端网络,四端要接GND出来,可以得到频率特性,但输出输入阻抗不是50,硬件稍改一下可以当做低频的网分

楼主:
是毕设的一部分,还有100k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8ch 数字IO,  补个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毕设的一部分,还有100k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8ch 数字IO,  补个上位机:

上位机用MFC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测无源两端网络,四端要接GND出来,可以得到频率特性,但输出输入阻抗不是50,硬件稍改一下可以当做 ...

网分这个好,一般没条件测,LCR就有

楼主:
WPF程序 .Net 4.5 C#,现在多写UWP的 方便手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分这个好,一般没条件测,LCR就有

真要用网分的情况 频率就太高啦,100k根本是零头,,做过的谱分最高才到50M,因为没学FPGA~

网友:
收藏下,有时间搞个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要用网分的情况 频率就太高啦,100k根本是零头,,做过的谱分最高才到50M,因为没学FPGA~ ...

几M,10M就好,总比没有好

网友:
楼主订板子一套,谢谢

网友B:
楼主好赛雷!

真想不出是来自广西贺州学院的! 广西桂电好像也很多人才!

网友:
楼主出个套件肯定不少人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赛雷!

真想不出是来自广西贺州学院的! 广西桂电好像也很多人才! ...

  桂电师资设备不错的,毕竟也是中国的4个电科之一,可惜偏科严重 高考分数没够~

网友C:
楼主,精度有分析过么

网友D:
赞一个,话说楼主简历投TI不适合写STM32吧,写ARM Cortex-M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话说楼主简历投TI不适合写STM32吧,写ARM Cortex-M更好

TI 口语不行也是白搭,上过当。

网友:
看到楼主刚毕业就这么牛逼,我突然感觉中国有希望了

网友:
这个应该顶,楼主肯定能找份满意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度有分析过么

简单分析过,matlab做的,微弱信号放大/模拟锁相放大器/相干检测的理论非常成熟,转为数字信号处理规避了噪声和失调问题,动态范围更大,只要抽取、IIR滤波器设计的合理就不会降低精度(不造成混叠),不过IIR滤波器是无限冲击响应 是不稳定地, 最后采用的2个4阶椭圆IIR级联,并两次抽取,FIR滤波器会更稳定,也更容易抽取,但计算量比较大;比较合理的设置是CIC+抽取FIR+IIR。总之当信号量化到数字域后,就无需再考虑很多误差了,所以关键在于数字前端 ADC 以及模拟前端部分,布局注意信号线走向,尽量减小幅度和相位不平衡就可以,即使输入信号小到低于1LSB,DLIA也能一定程度地解调出信号。理论上说用 SAR ADC 也适合,只是还没有测试,以下是SAR ADC 加了量化噪声的模拟:

10nF x7r 电容的测试,相位接近90°了,看副参稳不稳定可知(Rs、D):

最后做出实物的确还比较准,但没有标定 所以不敢说精度,但从原理上说 相对本振是方波的模拟PSD方案,DLIA的本振是16bit (or float) 余弦波,数字滤波器性能更好;相对FFT的方法,硬件无需改动 换个算法 动态范围能扩大许多倍,所以100k以下,DLIA算法的精度应当是超过传统方法的;
更重要的是,设计的硬件没有量程切换,没有使用内部PGA,没有进行开路/短路/标定,也就是说用1k欧电阻测到10m~10M 9个数量级180dB的动态范围!
经过测试在2s内达到1%建立的测量范围超过140dB(100m~1M),类比模拟信号的话 就是1Vrms的50Hz信号中检出100nVrms的51Hz信号,,
没有进行标定的原因是:毕业了,没有示波器没有标准电阻标准信号等等等,,只有一个能测频率的万用表!眼泪掉下来,,

网友:
这个牛。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顶,搞个套件吧

网友E:
很好,学习DLIA

另外AD9834是可以做幅度控制的,ADI有文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分析过,matlab做的,微弱信号放大/模拟锁相放大器/相干检测的理论非常成熟,转为数字信号处理规避了 ...

支持楼主,不过你们学校也够设备艰苦。能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读研出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学习DLIA

另外AD9834是可以做幅度控制的,ADI有文档的

谢谢提醒!还是找资料不够仔细啊~ CN0156:用于AD9834波形发生器(DDS)的幅度控制电路
通过DAC调整I(ADJUST)电流,与我的设计异曲同工,但用DAC精度会更好些,考虑添加!

@chenchaoting:学校设备还好了,,6位半 LCR 网分都有,只是毕业这段时间没这条件了,,

网友:
收藏了。准备试 试

网友F:
膜拜一下,看LZ的算法搞的这么炉火纯青,弱弱的问一句,用DSP实现sigma delta的ADC好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膜拜一下,看LZ的算法搞的这么炉火纯青,弱弱的问一句,用DSP实现sigma delta的ADC好搞不? ...

做过,好搞!但并不是 Σ-Δ 调制器,那是比较器积分器锁存器来着,它的输出是脉冲密度调制信号(PDM),可以用软件解调出PCM,st有个PDM库,专门干这个;
我的方案:硬件上使用spi,sclk作调制器时钟,miso接收PDM信号,例如 sclk=8MHz,要实现ODR=1kSPS(8000倍抽取),则每接收50Byte(DMA到数组)进DMA完成/半完成中断,对 '1' 的位进行计数(算法需优化,最快的办法查表,输出1Byte),进入数字滤波器,输出进行20倍抽取,得到 16bit数据(12位有效);
如果不要求实时性,可以用大点的buffer,减少中断的次数,如果有硬件CRC,就更方便了~ 但总的来说,还是只适合有多余的计算资源并且成本敏感的情况,毕竟加法器 CIC FIR 都很简单,另外,stm32l4 和 adi 的一些arm自带了解调的模块

编辑原因:原叙述有误

网友:
挺有趣的。不知道和FFT比,扫频速度上是否有优势。

网友:
支持一下,LZ继续优化优化,搞套件出来吧

建议:能做到至少1MHz带宽的网络分析仪、LCR阻抗分析,就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
关注。这个资料好,电桥diy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建议!100k c版本的空板届时会有一些,元件有几套 到时发帖告诉各位~
20M LCR 有新进展,可切换成简单的网分,可测bode图~ 但反射群延迟等等估计没戏~

网友:
不错,年轻有为

网友:
做的不错,做出一个来看看效果哦。

网友:
不错,DLIA这个还没接触过,先标记下,回头好好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Z懂的蛮多的,本科就这么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建议!100k c版本的空板届时会有一些,元件有几套 到时发帖告诉各位~
20M LCR 有新进展, ...

LZ  先预定一套100K版本的,20MHz版本的搞定了也预定一套。自己做点小玩意,有个网分实在是太爽了。

商用的网分都卖挺贵的,你这个如果能对比测试下,就很有说服力了。会有更多的人买。

网友:
楼主高手,网上可以搜到楼主的论文吗?非常希望有机会拜读。

网友:
希望可以预定一套 100k c版本 以及元件 理解一下其中原理。

网友:
赞!有为青年

网友G:
楼主,47楼用的是什么软件?一直在找类似的东西,试过几款效果都不满意。

网友:
mark一下,lcr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47楼用的是什么软件?一直在找类似的东西,试过几款效果都不满意。

onenote, win10 uwp,office里也有桌面版~功能更强一些,手写笔迹是因为在用surface pro 2,,

网友:
楼主有兴趣做非标自动化设备或夹具类吗?
可以加我QQ聊聊445933841

网友:
Mark,基于DLIA的LCR
如果出套件,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
关注,支持楼主,一直想做一个LCR,找到不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
不错,楼主年轻有为

网友:
有为青年

网友(2016-12-22):
最新进展啊.谢谢公开资料

网友:
以前想到直接ADV7123+FPGA 取代IV变换,可惜又笨又懒

网友:
很有深度,学习了,对比自己汗颜啊!

网友:
水平比我高

网友(2017-03-15):
楼主出个100K 套件吧  肯定不少人需要的。

网友:
点赞,年纪轻轻如此了得,未来栋梁呀

网友:
顶, 有谁准备出套件

网友:
mark,研究了半天

网友:
楼主实在是牛人啊!

网友H(2017-07-18):
看了帖子,稍微看了github的资料,电路结构极其简单,频率还能达到100k。
hardware 只看到了beta版本,c版本的链接失效了。
github上的software和beta的硬件版本对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帖子,稍微看了github的资料,电路结构极其简单,频率还能达到100k。
hardware 只看到了beta版本,c版 ...

是的,100k_ZLCR_beta 的sch(pdf), pcb(geber), Firmware(hex, .c),完全对应;用DSP算法实现了PSD 所以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00k_ZLCR_beta 的sch(pdf), pcb(geber), Firmware(hex, .c),完全对应;用DSP算法实现了PSD 所以 ...

恩,那我就借你的这个开源项目入门STM32了!
在淘宝上看了这个电桥用的三个芯片,价格确实不高。
但是我注意到你的方案里边使用了音频DAC&ADC,这两个的INL和DNL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能通过校准解决么?
电流检测用到了1k Ohms的电阻,这个对精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吧?

网友:
学习一下 准备制作

网友(2018-03-18):
mark,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8-04-29):
好资料,马克一下,有空研究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I:
上传一个在Keil下重构过的工程,编译通过,没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传一个在Keil下重构过的工程,编译通过,没跑通

gcc和mdk分别编译和测试通过的,如果提供的hex也不能用,那么可以确定是硬件或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
近期会有些(久违的)更新:
* 第一级滤波器切换到cic或hbf,减少运算量
* rtos/shell 支持 rt-thread(也可能是 MicroPython)
* Jupyter notebook 相关的支持

然后给自己定个小目标:20MHz,FPGA+SAR ADC方案

网友J(2018-08-14):
天蓝大神你好,最近我在学习你的100k ZLCR项目,感觉收获了很多新技能。

源码里面有几点没看明白:DSP文件里的数据处理,我理解是分别经过了三3次八阶IIR低通滤波并进行32倍抽样,其中前两级IIR的参数是相同的。能详细介绍一下滤波器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吗?

还有作为激励的正弦表Q15的幅值是24000,看起来比较圆整,换算成小数是0.7324;F32的赋值是1.101640e-10,这个幅值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小而且看起来有效数字没啥规律。

网友:
期待楼主出教程,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蓝大神你好,最近我在学习你的100k ZLCR项目,感觉收获了很多新技能。

源码里面有几点没看明白:DSP文件 ...

设采样率fs,信号带宽fs/2,即32倍抽取后是fs/32,通过采样定理可以知道 频率范围fs/64~fs/2的信号会混叠到第一奈奎斯特区 0~fs/64,在抽取前衰减 fs/64~fs/2的信号(或者说噪声),可以提高信噪比 增加ENOB。如果是采样后直接32抽取 等效于fs/32采样,对性能就没有增益。这个是过采样的目的,参考文献3有相关的简单介绍;
激励信号的幅值是随便取的,该项在算法中通过除法消去,考虑到两个放大器增益相对有误差 需要一个修正系数,但可以认为该项与幅值不相关;

楼主:
其实从原理来说,与常见的psd鉴相器是一样的,包括同步检测、锁相放大等等,都是基于相关检测,如果要深入了解 建议看一看高晋占的微弱信号检测

网友:
期待楼主的20M大作

网友:
基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忘哦,IQ解调等效于一个点的DFT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设采样率fs,信号带宽fs/2,即32倍抽取后是fs/32,通过采样定理可以知道 频率范围fs/64~fs/2的信号会混叠 ...

天蓝大神你好,感谢回复!

低通滤波器在抽样前用来抗混叠能理解,好奇的是滤波器参数是怎么设计的。

我试着用matlab画了一下滤波器的波特图和零极点,看起来是这样的

波特图,左图是前两级IIR,右图是第三级IIR,截止频率大概在1/120fs。

零极点图,上图是前两级IIR,下图是第三级IIR

左图是前两级IIR零极点局部,中图是第三级IIR零点局部,右图是第三级IIR极点局部

看起来前级IIR像是切比雪夫滤波器,后级是巴特沃斯滤波器……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另外根据频率计算相位增量那边我也没完全看懂。
void BSP_Setfreq(float f)
{
  if (f > 90000.0f)
    f = 90000.0f;
  if (f < 0.0f)
    f = 0.0f;
  Wave_tick1 = 22906.5f * f;
  freq = Wave_tick1 / 22906.5f;
}

这个函数里面,Wave_tick1 是每个采样点的相位增量,而且根据计算index的函数可以看出来,Wave_sum1 和Wave_tick1都是是Q10.22定点小数;tmp是正弦表的索引。

    tmp = Wave_sum1 >> 22; //10bit
    Wave_sum1 += Wave_tick1;

假设音频样本输出率是fs,那么当freq=1时,输出fs个音频样本后tmp应该正好走完正弦表(即输出了一个完整正弦周期)。
这样算下来,(1*22906.5*fs)>>22 = 1024,fs = 2^32/22906.5f = 187.5ksps
感觉我算出来的这个样本率不太对啊……

网友:
一直关注楼主的20M LCR表

网友(2018-10-31):
有100k的套件吗?

网友(2018-12-04):
楼主能否给个带工程的包?水平低,不会建工程,如果有样板,可以高价收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9-02-06):
认识很多你们学校毕业的,好像是06届。你们学校才升为本科的,我06,07届的我都认识些

网友:
牛B,真正的频谱仪需要100K

网友:
低成本 100k LCR meter

网友:
我按源文件打板测试了,用原hex运行没有问题,在前面的坛友的基础上弄了新的mdk工程好像不能正常运行。version读出正常,测试不能控制。大家可以研究下

网友:
夹具+屏蔽电缆,好像很专业啊

网友(2019-08-12):
Lz,如果没有记错,你可以用si5351做源,这样,你的LCR或者简易网分可以到200MHz甚至更高。

网友:
mark这个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优秀优秀

网友:
楼主能否将完整论文发过来拜读一下吗?或者给个能下载的链接,多谢!

网友(2019-12-22):
很多不懂, 慢慢看,
有个问题, 看你用的是 TLV320AIC3204. ADC/DAC 都是 192KHZ, 你怎么产生100Khz信号, 采样?
不可能用192KHZ 采到100KHZ, 也不可能用192KHZ 产生 100KHZ 正玄波。我哪理解错了?

网友(2020-01-24):
引用 网友J:
天蓝大神你好,感谢回复!

低通滤波器在抽样前用来抗混叠能理解,好奇的是滤波器参数是怎么设计的。

22906.5f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贺州学院的啊,我们公司软件,生产,维修全是你们学院的.

网友K:
老乡,96年的?2016毕业?那也就20岁就本科毕业,厉害呢

网友(2022-02-03):
引用 网友K:
老乡,96年的?2016毕业?那也就20岁就本科毕业,厉害呢

这个哥们牛啊

网友:
楼主位的原理图连接现在不见了,哪位还有大神的原理图的pdf?我也来学习下楼主大神的杰作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