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Nucleo 板载 STLINK V2/1 不可以通过SWD尝试读取固件。

楼主(2016-10-13):
警告!Nucleo 板载 STLINK V2/1 不可以通过SWD尝试读取固件。

读取之后就变砖了,已经坏了3个了。

网友A:
用手上的F746-DSICO板子试了一下,用jflash回读固件,只会提示读保护,提示是否要unlock chip。我估计你是点击了unlock chip,这个会擦除整片flash,就都擦掉了。。

自己简单写了一个小程序来通过串口dump bootloader数据,替换掉STLinkReflash.exe中的固件,然后烧写下去。STLinkReflash中的固件没有任何保护和校验,可以直接替换。烧完会自动重启 就咕嘟咕嘟吐出bootloader啦。

如果失败了,可以短接板子上的SB11跳线,手动reset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bootloader的DFU模式了。所以各位有志骚年们,不要怕,动起来吧 呵呵

网友:
写下固件呀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终于将ST-LINK/V2-1的bootloader提取出来了,可以进一步分析加密算法,通信协议。

还是先看看怎么让firmware在修改后的Maple bootloader上正常运行?

ID: 01 d8 e4 a1 9f 77 1c f4 d8 af 04

这里提供ST-LINK/V2-1的bootloader可用来修复。

楼主:
没有Bootloader,单独写入估计是不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Bootloader,单独写入估计是不工作的。

手上的103CB/C8板子,写入坛子中的固件可以再升级为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的103CB/C8板子,写入坛子中的固件可以再升级为最新的版本

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B:
不知哪个,都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哪个,都在这里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哪个,都在这里了

www.amobbs.com/thread-5649812-1-1.html

这个帖子的文件和你的相似,测试了,不能升级成V2/1的,因为文件的Bootloader不对。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和jlink类似,整个木马烧写下去,然后用uart吐出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和jlink类似,整个木马烧写下去,然后用uart吐出bootloader

根据来自论坛的信息,JLink不需要木马就可以吐出来。

楼主:
人人都能拿到jlink v9的bootloade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964-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bool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HANDLE readPipeFile, HANDLE writePipeFile,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length, void* dataBuffer)
{
    uint8_t commandBuffer[9] =
    {
         0xfe,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8),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16), static_cast<uint8_t>(address >> 24),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8),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16), static_cast<uint8_t>(length >> 24),
    };

    return jlinkSendCommand(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commandBuffer, sizeof(commandBuffer), dataBuffer, length);
}

这就是关键命令了,id=0xfe,读取jlink自身的内存区域,命令id之后是4个字节的地址,然后是4个字节的长度,都是le格式。
在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要注意,jlink有缓冲区大小限制,我们不能一次发送太多的数据到jlink,
我们也不能一次读取太多的数据,这个缓冲区限制大小是64k,我们也可以使用下面两个函数获取这个值。

uint8_t bootloader[0xb700] = {0};
jlinkCommandReadEmulatorMemory(readPipeFile, writePipeFile, 0x08000000, sizeof(bootloader), bootloader);

网友C:
读取之后就变砖了,已经坏了3个了。

土豪啊,有三个

网友:
SWD  也能读取固件么?怎么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之后就变砖了,已经坏了3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有四个,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有五个,厉害

网友D:
有一个的是新手,二个的是高手,有四五个的,估计是。。。做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的是新手,二个的是高手,有四五个的,估计是。。。做二手的吧? ...

还有些照片没有上。。。

网友E:
没看懂 弱问楼主读固件变砖是怎样的操作  用另一个调试器直接接上读 然后就变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 弱问楼主读固件变砖是怎样的操作  用另一个调试器直接接上读 然后就变砖了? ...

使用JLink通过SWD来读取STLINK(STM32F1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JLink通过SWD来读取STLINK(STM32F103)。

就是SWD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SWD直接读取???

推测STLINK可能检测到外部设备对自身进行了调试,感觉不爽就自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测STLINK可能检测到外部设备对自身进行了调试,感觉不爽就自杀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JLink通过SWD来读取STLINK(STM32F103)。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正面研究作为一个防破解手段。  别人来读固件就变砖或者被破坏,之前讨论放破解不是七七八八左绕右绕么,这里等于直接一个方便的路。
不过没明白什么原因,用SWD去读STM32时候,可以把CPU挂起的啊,这时候CPU对别人在自己身上动刀也无法察觉吧,而且最重要是可以在RST状态下读取,这时候CPU根本没启动,复位状态中。

网友:
RST脚一直拉低可以读写应该没记错。   楼主试试RST脚不接仿真器,直接飞线到地,然后读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正面研究作为一个防破解手段。  别人来读固件就变砖或者被破坏,之前讨论放破解 ...

估计STM32上电之后检查上电复位标志,进一步检查调试相关的寄存器,看看是否被调试过?

楼主:
>>可以在RST状态下读取,这时候CPU根本没启动,复位状态中。
没有连接RST线,只用了SWDIO和SWCLK两根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STM32上电之后检查上电复位标志,进一步检查调试相关的寄存器,看看是否被调试过? ...

如果复位中读取还能板砖就严重不科学了。。。
1  将STLINK的RST脚铜皮断开,飞线到GND
2  将STLINK上电,接上JLINK
3  用JLINK读取固件
4  拔掉JLINK  将STLINK断电
5  将RST飞线取消,给STLINK上电

这个过程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变砖啊。  我都断电再上电,不可能有硬件或者软件RAM复位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RST状态下读取,这时候CPU根本没启动,复位状态中。
没有连接RST线,只用了SWDIO和SWCLK两根线。 ...

RST接地试试呢

网友E:
说了半天,好像忘记问楼主到底直接读回了STLINK固件没     如果读回了那一个就够了为什么一连读了4个,如果没读回似乎也不用继续试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复位中读取还能板砖就严重不科学了。。。
1  将STLINK的RST脚铜皮断开,飞线到GND
2  将STLINK上电, ...

1  将STLINK的RST脚铜皮断开,飞线到GND
2  将STLINK上电,接上JLINK
3  用JLINK读取固件
4  拔掉JLINK  将STLINK断电
5  将RST飞线取消,给STLINK上电

我只用SWDIO和SWCLK,没有用到复位,也没有断电/上电过程,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吧。

用的JFlash操作的,1.连接 2.读取 3.启动APP

这个过程应该只是把CPU挂起,然后有继续运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了半天,好像忘记问楼主到底直接读回了STLINK固件没     如果读回了那一个就够了为什么一连读了 ...

很遗憾没有读出。手头有这几个板子,想都尝试一下看看,也许那个没有加密可以读取。

V2 不可以读取,但是不会变砖。

V2/1 同样不可以读取,而且会变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没有读出。手头有这几个板子,想都尝试一下看看,也许那个没有加密可以读取。

V2 不可以读取,但 ...

如果你没有读成功,那么我脑洞大开的分析认为:ST公司在逗你玩,它实际上是把SWIO和SWCLK两个IO做成外中断,并且写了对应中断函数。你不是挂JLINK么,我让你挂,脉冲来了我进中断,累计连续几个中断判断下间隔什么的就知道是CLK而非脉冲误触发,然后我就自杀了。然后你就使劲琢磨这是神马黑科技啊,然后你一连挂了几个板子。

继续建议你把RST脚拉低试试,我估计它估计SWD直接被禁了。  也可以拿已经变板砖的板子试试,估计在熔丝里已经禁用调试口。
RST一直拉低读写应该是没记错的,你可以先弄块自己的板子读写时候。MDK调试里有选项UNDER RESET的。

网友E:
反正RST一直为低它出不了幺蛾子。

木马固件我猜是有校验的,不然早就有人直接一个简单木马吐出来了。

楼主:
>>把SWIO和SWCLK两个IO做成外中断,并且写了对应中断函数。
这个办法不错啊,是不是只要SWCLK就行,确认不是误触发,直接自杀。

>>估计在熔丝里已经禁用调试口。
STM32F103 有这个熔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RST一直为低它出不了幺蛾子。

木马固件我猜是有校验的,不然早就有人直接一个简单木马吐出来了。 ...

论坛里面能够找到 V2 的 BTL,那个不清楚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SWIO和SWCLK两个IO做成外中断,并且写了对应中断函数。
这个办法不错啊,是不是只要SWCLK就行,确认不 ...

应该是有的,0不加密 1不能读回只能擦除再写&禁止RAM启动  2禁止调试口      大概如此吧,所有单片机都差不多这样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面能够找到 V2 的 BTL,那个不清楚怎么弄出来的。

别人应该是分析了整个下载过程,从上位机和待升级固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的,0不加密 1不能读回只能擦除再写&禁止RAM启动  2禁止调试口      大概如此吧,所有单片机都差 ...

STM32F103

1. 启用写保护,但是没有启用读取保护
2. 启用读取保护,同时强制启用向量区的写保护(防止更新向量表)

STM32F4 好像有一个永久禁止JTAG的熔丝。

网友:
越来越好玩,  原来你是直接用JLINK的上位机读取固件,肯定有禁用的,不知道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可以读取固件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反正RST一直为低它出不了幺蛾子。

木马固件我猜是有校验的,不然早就有人直接一个简单木马吐出来了。 ...

不知道你们说的木马是怎么实现的,说下思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说的木马是怎么实现的,说下思路呗

也许可以先升级成JLink,然后使用JLink的保留命令直接读出B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说的木马是怎么实现的,说下思路呗

人人都能拿到jlink v9的bootloade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964-1-1.html

这里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可以先升级成JLink,然后使用JLink的保留命令直接读出BTL。

那直接试试呗 一下就能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人都能拿到jlink v9的bootloade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964-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 ...

好好努力,弄出BL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没有读出。手头有这几个板子,想都尝试一下看看,也许那个没有加密可以读取。

V2 不可以读取,但 ...

兄弟还是换种思路吧,不会没有加密的。一般严禁一点的公司,都是在软件中加密的,烧写程序以后,第一次上电自动读保护了。也就是说在烧写的时候不选择读保护。但是上电后,软件运行的时候首先会去检查有没有读保护,如果没有,立即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还是换种思路吧,不会没有加密的。一般严禁一点的公司,都是在软件中加密的,烧写程序以后,第一次上 ...

那你的意思是升级完毕后,让芯片处于复位,然后断电,在去读数据???

网友G:
可以考虑自己写一个 fake 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自己写一个 fake bootloader。

那你要和官方的软件匹配上,你怎么弄

网友G:
用 idag 分析 stlink fw 以及 stlink-bl fw。

你试试这个固件(没有加密,也可以拿来分析),能不能把砖变好。;-)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22&pid=9483167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 idag 分析 stlink fw 以及 stlink-bl fw。

你试试这个固件(没有加密,也可以拿来分析),能不能把砖变 ...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78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这里有BOOTLOADER,可是无法拿到:

====================================================================================
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决定暂不公开bootloader。
如果你的ST-LINK/V2-1变砖,可使用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10 bootlader, 运行jlink固件。
之后会尝试用自制的bootlaoder加载ST-LINK/V2-1固件。
====================================================================================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3

STM32: ST-LINK/V2与STLINK/V2-1 DFU协议分析

这个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H:
STLINK V2/1 WIN7 64 驱动能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LINK V2/1 WIN7 64 驱动能提供吗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e/stsw-link009.html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这个是神马玩意

楼主:
这个牛人已经拿到了Bootloader,但是不会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人已经拿到了Bootloader,但是不会公开。

。。。   说说思路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这个固件meiy没用,我发现stlink V2能通过usb实现jlink和stlink之间的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这里面有2个驱动,为什么我下载进去后没任何反映,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comment-184

这里面有2个驱动,为什么我下载进去后没任何反映,  而且电脑显示驱动不完整,有个感叹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手上的F746-DSICO板子试了一下,用jflash回读固件,只会提示读保护,提示是否要unlock chip。我估计你是 ...

哥们,直接放点干活呗, stlink V21的固件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直接放点干活呗, stlink V21的固件搞起

>>SB11跳线
这个什么用处啊?没有看到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SB11跳线
这个什么用处啊?没有看到说明。

没记错话,就是复位的意思,复位后,就会竟如dfu升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话,就是复位的意思,复位后,就会竟如dfu升级模式

看了线路图,就是强制复位。

不过复位引脚一直接地,又怎么可以进入DFU呢?

楼主:
我用到的ST和Segger的升级软件。

楼主:
从Segger的软件提取的固件,包含Stlink和Jlink,用于STLink V2已经STLlink V2/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Segger的软件提取的固件,包含Stlink和Jlink,用于STLink V2已经STLlink V2/1

奇怪你的4个固件,我烧录进去后,没有任何反应。烧录过后插入电脑,驱动安装不了,芯片是stm32f103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你的4个固件,我烧录进去后,没有任何反应。烧录过后插入电脑,驱动安装不了,芯片是stm32f103c8t6 ...

通过JLink烧录的吗?

这个只是APP部分,没有BTL是不工作的。

这个应该烧录在地址 0x08000000.

现在没有BTL部分,如果有BTL就可以通过官方软件烧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JLink烧录的吗?

这个只是APP部分,没有BTL是不工作的。

我手里有2个固件,stlink v2可以通过usb切换,stlink v21 就不行,但是stlink v21有提示找到b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2个固件,stlink v2可以通过usb切换,stlink v21 就不行,但是stlink v21有提示找到btl ...

我的板子就是V2/1 版本,Nucleo 板子自带的,不能切换。

网友:
这个固件可以实现

ST2JLINK.bin  可以usb切换模式,

ST2JLINK-V21 不能用usb切换模式,你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就是V2/1 版本,Nucleo 板子自带的,不能切换。

我是用st的软件  STM32 ST-LINK Utility.exe 这个烧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就是V2/1 版本,Nucleo 板子自带的,不能切换。

至少你现在可以修好你的 板子,能调试,救活stlink 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你现在可以修好你的 板子,能调试,救活stlink V2

目标是搞定BTL,实现自动升级。

退一步讲实现一个兼容的BTL,可以把CMSIS DAP/STLINK/JLink-OB用一个板子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是搞定BTL,实现自动升级。

退一步讲实现一个兼容的BTL,可以把CMSIS DAP/STLINK/JLink-OB用一个板 ...

现在实现了那些,      弄好了要造福大众哦

网友H:
ST-Link/v2.1 貌似有两个设备 。而确会在PC 端模拟个U盘设备,可是刷入固件?
用楼主的PC驱动,ST-LINK 设备的驱动OK,串口的驱动需在另外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Link/v2.1 貌似有两个设备 。而确会在PC 端模拟个U盘设备,可是刷入固件?
用楼主的PC驱动,ST-LINK 设 ...

用官方的驱动就行

网友C:
楼主,你搞定了没???

楼主(2017-04-24):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搞定了没???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729030

ST-LINK/V2-1固件  ST-LINK/V2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