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36V直流输入,3.3v输出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6-10-13):
9-36V输入,要得到3.3V电压,请问我这个设计如何。

网友A:
没电流要求啊,这个好做,,,LM317-adj都可以了

网友B:
没有电流要求啊,一个电阻,一个3.3V稳压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流要求啊,这个好做,,,LM317-adj都可以了

不要用到LD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流要求啊,一个电阻,一个3.3V稳压管搞定

功耗岂不很大

网友C:
车用的?我们这都要求这个供电范围,MAX503X系列吧,处理电感要大点,挺好用。

网友:
百度 34063 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的?我们这都要求这个供电范围,MAX503X系列吧,处理电感要大点,挺好用。 ...

船用的,我这个只是做个上电电压3.3v,正常工作是不要用这个3.3V。所以不要用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用的,我这个只是做个上电电压3.3v,正常工作是不要用这个3.3V。所以不要用IC。 ...

不能用LDO,不能用IC,也不能用稳压管,还不说电流。
要不然用继电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