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定义在片内SRAM和片外SDRAM的差异有多大?

楼主(2016-10-13):
开发环境是dsp 6713 +SEEDXDS510PLUS+CCS3.3
跑算法时,发现时间开销花在数组存取数据上。 暂不考虑数据结构问题,后续我改成了循环队列。
for(i=1;i<20;i++)
{
        Sxn[i-1]=Sxn;
        Sdn[i-1]=Sdn;

}
发现将数组Sxn和Sdn定义在片内SRAM和片外SDRAM中,花销的时间差3倍。SDRAM 频率100MHz,dsp主频 300MHz。
后来发现用CCS软仿,算法的耗时也一样。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数组定义在片外
.cmd:
MEMORY
{
        L2SRAM: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L2CACHE: o = 00030000h        l = 00010000h  /* L2 CACHE 64*/
        SDRAM:        o = 80000000h        l = 01000000h
}
SECTIONS
{
   。。。。。。
     Audio_dat > SDRAM
}
main:
#pragma DATA_SECTION(Sxn, "Audio_dat")
short  Sxn[20];  //外部噪声信号
#pragma DATA_SECTION(Sdn, "Audio_dat")
short Sdn[20]; //内部误差信号
此时上面的for循环要3100 cycles.

二数组直接定义在片内
short  Sxn[NUM3];
short Sdn[NUM3];
此时上面的for循环要1000个cpu clock cycles。

想问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和cache有关系么?这是正常的么,因为插入等待周期?

网友:
SDRAM本来就很慢,尤其是单个读取的时候,CLK的利用效率很低 ,要写入两次地址,插入n个等待,才有数据返回

另外,楼下补充

网友A:
这么大字还斜着不累么。。

没有cache或buffer的情况,可以先在SRAM中计算好,然后memcpy或dma搬到SD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字还斜着不累么。。

没有cache或buffer的情况,可以先在SRAM中计算好,然后memcpy或dma搬到SDRAM中 ...

是累,但是不会弄。。。。
嗯,已经把数据定义在片内SRAM,并且优化了算法,每次只搬移一个数。
但是想弄清楚为啥会差这么

网友B:
看到这个字体就像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字体就像举报

有同感,看着累........

网友:
手机看着累,好大

网友:
SDRAM是地址线分时复用的,组成行列结构;读一次数据至少需要发一个行地址,再发一个列地址(不算猝发和背靠背等);

而且要不停的刷新,否则数据会丢;读完了还要预充电(关闭行)。如果是32位的数据,16位的片子还要读两次;

SRAM只有一个地址,一个数据,快的话,一个时钟数据就出来了;cache和芯片内部的MEM都是SRAM的结构的;

再优化优化,看看能不能再提高点;在优化的时候多考虑点计算机体系,例如CACHE的大小、起始位置,争取都次的

操作都在一个cache行内。

网友C:
优化传输的数据量,尽量用sdram的突发传输模式,写一次行列地址读写多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累,但是不会弄。。。。
嗯,已经把数据定义在片内SRAM,并且优化了算法,每次只搬移一个数。
但是想弄 ...

重新编辑,去掉各种字体格式,大字体是会封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化传输的数据量,尽量用sdram的突发传输模式,写一次行列地址读写多字节 ...

这个是需要设置还是sdram控制器自动实现的?

网友:
楼主位的字看得怪怪的,好不顺眼啊

网友:
SDRAM本来就这样,需要等待时间

网友:
肯定慢啊,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
以前研究过2812,内部RAM之间倒腾数据确实比外部快,如果加密,访问更慢,慢九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