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1021双模蓝牙模组

楼主(2016-10-13):
BM1021是与BM77、BM78管脚兼容,软件兼容。符合蓝牙4.1协议标准。同时支持蓝牙3.0模式(BR/EDR,SPP协议)及低功耗蓝牙模式(BLE,GATT协议)。方案支持蓝牙SPP标准协议,可与所有版本安卓手机收发数据,同时其又支持最新蓝牙标准BLE(BT4.0),可与支持BLE的iOS设备配对连接,不需要MFI认证及加密芯片,不需要额外开发包及授权费用,iOS设备不需要越狱,支持后台程序常驻运行。该方案具有优秀的兼容性(兼容绝大多数安卓设备、所有iOS设备等)、超低功耗、稳定性强、易于开发等特点。

网友A:
可以做音频发射和接收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音频发射和接收 么?

BM87支持。音频需要支持A2DP协议!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找一个蓝牙双模的方案,可以传输大数据或低功耗的应用,需要开发简便一点,不要有收费的编译环境或者授权费用就可以用在产品上的,请问可以推荐一下方案吗?

楼主:
目前该模组只能串口透传,传数据音频暂不支持

楼主(2016-11-30):
方案具体什么要求,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楼主(2017-04-16):
流控默认为打开模式,通过AT指令可以切换,软件部分已修改完全兼容

楼主:
未税13-15

楼主:
@qq396422180,应用在什么产品上,工作环境怎么样,传输数据量多少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qq396422180,应用在什么产品上,工作环境怎么样,传输数据量多少大

请教楼主一下,此类模块有没有办法支持蓝牙键盘?我想给单片机增加连接蓝牙键盘的功能,怎么办,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7-06-06):
低功耗的应用,目前还没有双模的能支持,只有单模的CC2541

楼主(2017-10-18):
蓝牙键盘应该是HID协议通讯,推荐BM4342(单模,双协议:SPP和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