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极对数和转角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10-14):
转角的机械角度都是定值360度,为什么在计算电机转角的时候与电机极对数有关系啊?比如说电机极对数是2的时候,电角度是720度,然后计算电机转角的时候就要用到电角度这个数值。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只知道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和极对数有关。不知楼主指的是哪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和极对数有关。不知楼主指的是哪种电机?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只知道步进电机有"步距角"的参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你电机输入的是电角度,输出的是机械角度,对应关系你知道,怎么计算你不知道吗

网友:
同意楼上,基本公式

网友:
你说的机械角度是电机转一圈360度,电机的定子每个对极对应的就是360度电角度,记着以前有坛友发的帖子里专门讲电机的结构,你可以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直流无刷应该是很交流伺服是一样的,编码器的u v w每变化一个状态都是60电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