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窗口看门狗应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6-10-14):
窗口看门狗应用 应用在什么地方?---------------------对这个使用和原理理解明白,但他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有时候刚好死机在喂狗处,导致不停喂狗,普通看门狗就失去作用,窗口看门狗这时可能会起作用(条件是喂狗周期在窗口外)。

网友A:
所以,即使是窗口看门狗,也有一定的概率不能在软件跑飞后复位系统

网友:
可以防止某个模块阻塞过长,造成task周期不准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即使是窗口看门狗,也有一定的概率不能在软件跑飞后复位系统

这也太恐怖了, 独立看门是最后一道防线,窗口看门狗是基于主时钟分频过来的,除非主时钟不死,也是有可能在独立看门失效后窗口看门狗还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太恐怖了, 独立看门是最后一道防线,窗口看门狗是基于主时钟分频过来的,除非主时钟不死,也是有可 ...

这种情况算好的了。
有时强干扰会导致MCU发生栓锁,硬件复位都失效。
还有些应用连复位都不允许。
(窗口)看门狗不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在高可靠性场合,俺是用“栓锁检测恢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