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参数 IFT是个什么参数

楼主(2016-10-14):
比如说 MOC3083 的IFT 是5MA,3031的IFT 是15MA.

影响的是什么?

网友:
对输入端的限流电阻有影响的。我用的3052,IFT是10mA的,输入侧的电阻选4.7k,控制电压12v,可是可控硅输出端的电压是138VAC。后来把4.7k换成了1k,可控硅输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