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时,不认__CONGIG里面的关键字

楼主(2016-10-14):
好几年没有用PIC单片机了,最近又想玩玩,可好多都忘了,写了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想回忆一下用法,可编译时,出现错误,就是不认config中的关键字,如将config一行注释掉,就能编译。请指教。

代码:
#include"pi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__CONFIG (HS&WDTDIS&LVPDIS);

void main()
{
   uchar keyvalue=0x00 ;
   TRISB=0;
   TRISD=0XFF;
   PORTB=0;
   for(;;)
    {
      keyvalue=PORTD|0XFF;
      if(keyvalue!=0XFF)
        keyvalue=0XFF;
        keyvalue=PORTD|0XFD;
      if(keyvalue!=0XFF)
        PORTB=0;
    }

}

编译时是的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这个版本的(PICC 9.83)的头文件pic.h并没有将pic168xa.h文件包含进去(这些关键字的定义都在pic168xa.h中),而它的pic168xa.h却又在另一个文件夹中。
将pic168XA.h文件考入picc的include文件夹中,在自己的程序中加入  #include"pic168xa.h"  就行了。或不用移动pic168xa.h文件的位置,将包含语句写成#include<pic168xa.h>也行。
不知这个版本的picc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2016-12-22):
看来LZ用pic还是很熟练啊。我上次这个问题没能解决,最后直接写__CONFIG(0xefff)